学单片机复制粘贴网上的现成代码这个习惯好吗?

楼主(2017-02-24):
我们学51单片机经常复制粘贴网上找到的的现成代码这个习惯好吗?比如STC15W系列中的EEPROM怎样操作

网友A:
STC15W系列中的EEPROM怎样操作?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复制成熟的代码使用,若不习惯复制粘贴就自己慢慢摸索,网盘现成的成熟例程很多人就没看,总提简单重复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不想回答,我还是那种看法,学单片机首先应该先学会复制粘贴别人成熟的代码,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去写看似简单实际很复杂或很繁琐而没实际用途的程序。

网友B:
这个习惯不好哦

网友C:
读懂别人正确并优秀的程序很重要。

网友D:
不太好,不建议

网友E:
复制粘贴代码是必须的,无论老鸟菜鸟,一是有些代码经很多人使用,已成经典;二是大段代码有必要去敲吗,时间宝贵呀!关键是有点代码粘贴后,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修改,要知道改哪,为什么改,即灵活运用!

网友F:
看懂后再复制粘贴修改

网友G:
因人、因目的而异。

网友H:
当然没问题;学习的基础就是借鉴、模仿,理解之后才有提高。什么都完全靠自己想效率太低,而且弯路太多。

网友I:
要看那一部分,还有就是看看网上的程序够不够精,如果是一些固定的模块,例如读写EEROM部的例子,是可以的,让多一点力气来完成自己要的部分。

网友J:
我觉得是好习惯,前提是灵活运用,用主要精力完善自己的主要部分

网友K:
看懂再复制吧

网友L:
复制粘贴是第一步,看懂实践是第二步,提高创新是第三步

网友M:
不好的很

网友N:
我就是直接复制的,但是后来自己写了,先复制,配合资料弄懂了就好办了

网友O:
如果你看的懂代码,能修改到自己想要的程序,也要功底的,写程序最后的结果都是希望做出想要的东西

网友P:
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自己消化  达到可以修改的境界。

网友Q:
看懂原理会用就行,没必要纠结,毕竟都是智慧结晶啊

网友R:
单片机是硬件和软件结合的产品,所以不能忽略任何一个,程序一定要根据对应的硬件来写,不要随便从网上下载个程序直接运行到板子上,然后发现没有效果就怀疑是硬件出了问题,单片机不是电脑主板,尤其是单片机开发板,它们的通用性并不高,但差别也不大,这时候就需要根据硬件修改程序。所以如果看不懂电路的朋友请学习电路的基础原理后再去编程。

网友S:
最好在自己的理解下粘贴复制。

网友T:
没事的 只要自己能看懂就行

网友U:
可以 复制 但是不能总复制 复制下来后自己要能看懂 能理解 能自己再写出来说明学到了。

网友V:
读懂别人的,然后自己写,这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