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7-02-24):
能说具体点说说逻辑分析仪的作用是什么吗?

楼主:
很多芯片是要有时序逻辑的,比如你的IIC总线,SPI总线,DDR读写都要有时序逻辑的,你写的软件时序逻辑对不对就要用逻辑分析仪来看看

网友A:
每秒以指定的采样率去采取逻辑数字信号,采样结束后会以图形的方式显示信号。

网友B:
分析数字系统逻辑关系的仪器,利用时钟从测试设备上采集和显示数字信号的仪器,最主要作用在于时序判定。示波器有许多电压等级,逻辑分析仪只有0,1两个电压等级,形成数字波形。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是用于分析数字系统逻辑关系的仪器,属于数据域测试仪器中的一种总线分析仪,即以总线(多线)概念为基础,同时对多条数据线上的数据流进行观察和测试的仪器,这种仪器对复杂的数字系统的测试和分析十分有效。

网友D:
自问自答??主要是,分析多个信号时序。你看芯片的datasheet 里面有对每个信号的时序,才能实现有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