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7-02-24):
松下PLC和STC51通讯,modbus协议,PLC向单片机写入数据(14字节),通讯报错。只好用电脑的串口助手调试,发送相同的modbus指令到单片机写入数据,单片机正确的响应应该是01 10 00 01 00 07+校验码,结果用串口助手收到的响应却是 01 3F 10 3F 00 3F 01 3F 00 3F 07 3F +校验码,就是隔一个字节就加进一个“3F”,而且校验码还是正确的响应时的校验码(就是没有将3F计入),发了N次结果都一样,很规律,换了台电脑发也是一样。请明白的大虾告知一下到底问题出在那里,万分感谢!(补充:用串口助手和PLC读写都OK)

网友A:
1、仔细研读一下,单片机的通讯协议。
2、用高档示波示记录一下,PLC或电脑,发出的信息,它们是否符合单片机的通讯协议?
重点关注:波特率,串行数据格式(位数,停止位,校验格式……)。

网友B:
看一看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