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1单片机信号时序检测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24):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tmp=0;//用于时序检测
LED5=off;
while(GDLK=0)

while(1)

tmp =1;
tmp=(tmp&0xf0)>>4;//清零低四位  什么意思
if (tmp==0x08||tmp==0x0e||tmp==0x0a||tmp==0x09)

LED5=off;

else
{LED=on;}

那几个十六进制的数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上硬件图就能明白了。

网友B:
看应急硬件原理图就是知道了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清楚单片机的I/O口操作,比如P0口,高四位P0.7~P0.4,低四位是P0.0~P0.3,同理其他端口类似,假如要将PO口同时赋予1,则写为P0=0XFF,看到这我想你已经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