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的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7-02-24):
那个中间的框框,5V那里

网友A:
DC_DC转换器,看你标的应该是48V转5V的(具有隔离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_DC转换器,看你标的应该是48V转5V的(具有隔离作用的)。

恩恩,谢谢

网友B:
是有源晶振

网友B:
是有源晶振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_DC转换器,看你标的应该是48V转5V的(具有隔离作用的)。

那您知道具体电路图怎么设计,用DC-DC转换器,悬挂和接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是DC-DC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_DC转换器,看你标的应该是48V转5V的(具有隔离作用的)。

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_DC转换器,看你标的应该是48V转5V的(具有隔离作用的)。

   您看这样对吗

网友D:
DC-DC是正解

网友E:
DC_DC装唤起

网友F:
DC_DC转换器,都转5V了

网友G: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