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读写24C02

楼主(2017-02-24):
各位大侠好!
       目前想做一个往24C02所有存储单元写入一个固定数据(比如00,AA),然后再读是否全部写入程序,初学者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虾帮我一下,感谢不尽。

网友A:
//PIC16f877A读写24c02程序
#include<pic.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CC @ 0x20;            //发收数据暂存器
static volatile bit acc0     @ (unsigned)&acc*8+0;   //接收
static volatile bit acc7     @ (unsigned)&acc*8+7;   //发送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err @ 0x21;            //
static volatile bit err0     @ (unsigned)&err*8+0;
static volatile bit err3     @ (unsigned)&err*8+3;
static volatile bit err6     @ (unsigned)&err*8+6;
static volatile bit err7     @ (unsigned)&err*8+7;   //应答位暂存位  void  Cack();        //应答位检查
void  Mnack();       //发送非应答位
void  Mack();        //发送应答位
void  Stop();        //停止IC总线
void  Sta();        //启动IC总线
void  Wrbyt (uchar x) ;     //写一字节
uchar Rdbyt( );      //读一字节
void  Rdnbyt ();       //读n个数据
void  Wrnbyt(uchar SLAwtemp );   //写n个数据
void initial();       //I/O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ED ();      //
void delay(uint a);
void delay1();
#define  SCL  RB4 //4  ;24C01-6
#define  SDA  RB5 //5  ;24C01-5
#define  SCLIO  TRISB4 //4
#define  SDAIO  TRISB5 //5
#define  SLAW   0x0A0//寻址字节写
#define  SLAR   0x0A1//寻址字节读
uchar numer=1;  //数码管数据暂存区
unsigned char sun[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24C01/////////////////
//--------应答位检查---------
void  Cack()
{
        SCL=1;
        SDAIO=1;//输入1
        SCLIO=0;
        delay1();
        err7=SDA;//c=1错误ERR
        SCL=0;
}
///--------发送非应答位----------
void  Mnack()
{
        SDA=1;
        SCLIO=0;
        SDAIO=0;//输出
        SCL=1;
        delay1();
        SCL=0;
        SDA=0;
}
//-------发送应答位---------------
void  Mack()
{
        SDA=0;
        SCLIO=0;
        SDAIO=0;//输出
        SCL=1;
        delay1();
        SCL=0;
        SDA=1;
}
//--------停止IC总线---------------
void  Stop()
{
        SDAIO=0;//输出
        SCLIO=0;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启动IC总线-------------
void  Sta()
{
        SDAIO=0;//输出
        SCLIO=0;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SCL=0;
}
//--------写一字节------------------------
void  Wrbyt(uchar x)
{
        uchar i;
        acc=x;
        SCLIO=0;
        SDAIO=0;
        for(i=8;i>0;i--)
        {
                SDA=acc7;
                SCL=1;
                delay1();
                SCL=0;
                SDA=0;
                acc=acc<<1;
        }
}
//---------读一字节-----------------
uchar   Rdbyt( )
{
        uchar i;
        SCLIO=0;
        SDAIO=1;//;输入
        for(i=8;i>0;i--)
        {
                acc=acc<<1;//接收数据左移寄存器
                SCL=1;
                delay1();
                acc0=SDA;
                SCL=0;
                delay1();
        }
        return(acc);
}
////---------读n个数据----------------
void  Rdnbyt () //传送数据个
{
        Sta(); //启动IC总线
        delay1();
        numer = Rdbyt();///读一字节
        delay1();
        Stop(); //停止IC总线
}
//---------写n个数据---------------
void  Wrnbyt(uchar SLAwtemp )
{   err7=1;
        if(err7==1)///c=1E0,ERR
        {
                Sta(); //启动IC总线
                delay1();
                Wrbyt(SLAwtemp); //写一字节
                delay1();
                Cack();//应答位检查-
        }
        delay1();
        while(err7==1);
        Stop(); //停止IC总线
}  //*************************************//
//系统 各I/O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TRISC=0;
        TRISA=0;
        TRISB1=1;
        TRISB2=1;
}  //LED
void LED ()
{
        PORTA=0X1f;
        PORTC=sun[numer];
}
void delay(uint a)
{
        uint b=100;
        while(a--)
        {
                while(b--);
        }
}
void delay1()
{
        NOP();
        NOP();
        NOP();
        NOP();
}
void main()
{
        initial();//系统 各I/O初始化子程序
        LED();
        delay(100);
        Wrnbyt (SLAW);//寻址字节写#0A0
        delay1();
        Wrnbyt (0x05);//写地址0x05
        delay1();
        Wrnbyt (0x06);//写数据0x06
        delay1();
        Wrnbyt (SLAR);//寻址字节读#0A1
        delay1();
        Wrnbyt (0x05);//读地址0x05
        delay1();
        Rdnbyt (); //读数据
        delay(5);
        while(1)
        {LED();}
}

网友B:
你能把书上关于24C02的读写部分,手写后再传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