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51单片机控制AD7746芯片读取电容值

楼主(2017-02-24):
花了一个人月的时间用51单片机来读取AD7746芯片的电容采集程序
本人已作出调试成功,欢迎下载

完整程序代码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位声明*/
sbit SCL=P1^0;
sbit SDA=P1^1;
//sbit RDY=P3^3;
sbit DU=P2^1;   //数码管段选
sbit WE=P2^3;   //数码管位选

#define CAPDAC 0

unsigned long int H,M,L;//
unsigned char MRD[3]={0,0,0};
/*自定义类型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float cfvalue; //得到的温度值
/*************************数码管程序**************************/
/*数码管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共阴极数码管段选码*/
uchar code table[]={
//0                1         2     3     4     5     6     7     8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9     A     B           C         D           E         F                -         .          关显示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40, 0x80, 0x00
                   };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cfvalue)
{
//------------------------------
        DU = 1;
        P0 = table[cfvalue/100]|0x80;        //管显示百位
        DU = 0;

        P0 = 0xff;                                  //清除断码

        WE = 1;
        P0 = 0xfe;                          //第一位数码管
        WE = 0;
        Delay_Ms(5);
//-------------------------------
        DU = 1;
        P0 = table[cfvalue%100/10]; //显示十位
        DU = 0;

        P0 = 0xff;                                  //清除断码

        WE = 1;
        P0 = 0xfd;                          //第二位数码管
        WE = 0;
        Delay_Ms(5);
//-------------------------------
        DU = 1;
        P0 = table[cfvalue%10];                //显示个位
        DU = 0;

        P0 = 0xff;                                        //清除断码

        WE = 1;
        P0 = 0xfb;                                //第三位数码管
        WE = 0;
        Delay_Ms(5);
}

/*************************IIC程序**************************/
/*IIC延时函数*/
void delay( )//微秒延时
{;;}
//开始信号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停止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应答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SCL=0;
        delay();
}
//初始化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IIC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II2给AD7746 写一个字节 例如电容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IIC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把AD7746中的数据读送给II2总线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AD7746程序**************************/
//重置AD7746
void AD7746_reset()
{
        start();
        write_byte(0xBF); //AD7746重置
        stop();
}
//AD7756指定地址写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
        write_byte(addr);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读取AD7746的值
void read_add(uchar *p,uchar n)
{
        uchar i;
        start();
        write_byte(0x90);
        respons();
        write_byte(0x01);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91);
        respons();
        for(i=0;i<n;i++)
        {
                *p=read_byte();
                p++;
        }
        stop();
}
//总初始化
void initt()
{
        init();         //初始化
        AD7746_reset();        //重置
        write_add(0x07,0x80);//地址0x07,设置成0x80使能电容通道,单端输入
        write_add(0x09,0x2B);//EXC设置
        write_add(0x0A,0xA1);//配置寄存器 地址指针0x0A,设置成0xA1(连续转换模式)
        write_add(0x0B,0x80);//电容DAC A
        write_add(0x0C,0x80);//电容DAC B
}
void main()
{
        initt();
        while(1)
        {
                read_add(MRD,3);//读取的值共有3个字节24位
                H=MRD[0];//读取高8位数据
                H<<=16;
                L=MRD[1];//读取中8位数据
                L<<=8;
                M=MRD[2];//读取低8位数据
                H=H+L+M;//将读取到的3个字节合并

             cfvalue=(float)((H-0x800000)*4.096/0x800000+CAPDAC)*100;//将十六进制转化为10进制表
             Delay_Ms(5);
…………余下内容下载附件……

网友A(2017-06-06):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我现在正急需用AD7746来测微小电容

网友B:
电路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C(2018-05-25):
楼主  为什么资料下载不下来了呢  能发一份给我嘛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电路图可以看看嘛?

网友E(2020-04-18):
请问用的是AT89C5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