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与SI24RI的对比

楼主(2017-02-24):
资料介绍
SI24R1与NRF24L01+是完全兼容的(SPI的操作时序,寄存器定义,工作状态图),可以相互通信,支持NRF24L01+的所有通信功能。它们之间又有那些区别呢?

附件是SI24R1芯片的datasheet。我们的芯片在功能上完全兼容Nordic的 nRF24L01+
芯片。在芯片的应用上,无论是从外围射频匹配还是底层软件驱动,我们能够提供非常
好的技术支持。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和nordic的nRF24L01+型号的芯片是完全兼容的,无论是软件还是硬
件射频匹配上,都兼容。直接替换就可以。
我们的优点就是上图中红色框中的位置,即SHDN关断状态的电流要小,standby-
I状态的电流也要小,同时我们芯片支持更大功率的输出7dBm,nordic只有0dBm(需要软
件设置内部寄存器配置使之工作在7dBm模式)。
在蓝色框图中我们的接收状态下的电流要比nordic的大0.5mA左右,不过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实际系统工作中,芯片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SHDN和standby-
I状态下,所以我们的总的平均电流消耗要比nordic的小。
在发射模式下,我们的电流也要稍大一些,这是因为我们的发射功率要大,虽然我们在
datesheet中标注的和nordic的是一样的大小,但是实际测试会大一些的。

楼主:
SI24R2e它与NORDIC的NRF24Le1是完全兼容的(SPI的操作时序,寄存器定义,工作状态图),可以相互通信,支持le1的所有通信功能。Si24R2e 完全PIN 对 PIN替换NORDIC的产品 ,只要在原来焊NRF24Le1的位置上焊上SI24R2e,就可以正常通信,SI24R2e还可以与NRF24Le1相互通信,最大功率做到7DB,灵敏度更高,功耗更低,成本更低,,无论从功耗,成本各方面都比SI24R1的要高,SI24R2E内部也是集成了MCU ,而且无需写软件,直接通过烧录软件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