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能正确还原红外码吗?

楼主(2017-02-24):
这是一个显示红外遥控器红外码的程序,大家看,它能正确还原红外码吗?
//**************LCD1602显示接收到的红外线键值*******************/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sbit IRIN=P3^2;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13]={" Red Control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13]={" IR-CODE:--H "};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rInit();
        LcdInit();
        LcdWriteCom(0x8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1[i]);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2[i]);
        }
        while(1)
        {
                IrValue[4]=IrValue[2]>>4;                          //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if(IrValue[4]>9)
                {
                        LcdWriteCom(0xc0+0x09);                        //设置显示位置
                        LcdWriteData(0x37+IrValue[4]);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9);
                        LcdWriteData(IrValue[4]+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if(IrValue[5]>9)
                {
                        LcdWriteCom(0xc0+0x0a);
                        LcdWriteData(IrValue[5]+0x37);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a);
                        LcdWriteData(IrValue[5]+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
}
/******************************延时*********************************/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0; i<13; i++)
                {}
        }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定义err双字节寄存器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如果IRIN==0即P3^2==0口接到引导码下降沿,确认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寄存器err输入值1000,等待时间限制10ms,检测9ms低电平引导码
/*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有一个条件为假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在err=0之前IRIN=1,接收到9ms的低电平,接收到正确信号,等待9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在err=0之后IRIN=0,接收到大于9ms的低电平,接收到错误信号
                        DelayMs(1);
                        err--;     //减1000次延时10ms
                }
                if(IRIN==1)         //如果IRIN=1,正确等到9ms低电平,如果IRIN=0,等到错误信号,程序调回大循环
                {
                        err=500;         //寄存器err输入值500,等待时间限制5ms,检测4.5ms高电平引导码
                        while((IRIN==1)&&(err>0))        //在err=0之前IRIN=0,接收到4.5ms的高电平,接收到正确信号,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在err=0之后IRIN=1,接收到大于4.5ms的低电平,接收到错误信号
                                DelayMs(1);
                                err--;     //减500次延时5ms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寄存器err输入值60,等待时间限制0.6ms,检测0.56ms低电平0码或1码的低电平起始部分
                                        while((IRIN==0)&&(err>0)) //在err=0之前IRIN=1,接收到0.56ms的低电平,接收到正确信号,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在err=0之后IRIN=0,接收到大于0.56ms的低电平,接收到错误信号
                                                DelayMs(1);
                                                err--;   //减60次延时0.6ms
                                        }
                                        err=100;         //寄存器err输入值100,等待时间限制14ms
                                        while((IRIN==1)&&(err>0))         //如果IRIN=1时间维持4-5个err,信号为0,如果IRIN=1时间维持>12个err,信号为1,
                                        {
                                                DelayMs(1);  //0.14ms
                                                Time++;      //通过Time检测高电平持续的时间
                                                err--;
                                                if(Time>22)  //如果Time>22时间维持>22个err,信号为1,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
可以通过上板实验来验证啊,找一个有键码值得红外遥控,然后对照键码表检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上板实验来验证啊,找一个有键码值得红外遥控,然后对照键码表检验就行了!

原开发版,以下简称板。板带例程,板带遥控,同一个键按一次,按两次,按三次......值都不一样,且所有键值都与板带资料中键值不一样。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B(2018-08-27):
转换成ASCII为什么有的加0x30,有的加0x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