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好难

楼主(2017-02-24):
为了diy精神,买了激光打印机,买了热转印机,买了泡泡腐蚀箱,板子二十分钟做出来,非常漂亮,可最好死在了钻孔上,哭泣。手电钻用力过度,一不小心抖一下,把铜线挂掉了。连续废了三块覆铜板,纠结。看来还得买台钻

网友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手没法控制的,还是台钻

网友B:
买台手电钻支架

网友C:
如果是成批加工电路板,可以使用二块薄钢板按照电路板打孔的位置打孔,然后使用这二块薄钢板夹紧需要加工的电路板打孔就可以了,不过你的电路板打孔的定位要准确。

网友D:
打孔,要定位准,最好是先打一个定位点,就是先用一个铁钉或其它尖物在要打孔的地方打上一个凹点,这样再用手钻从这个凹点处钻就不会走位了。

网友E:
我直接放CNC钻孔机上钻。又准确又漂亮,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