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 点亮30个LED灯

楼主(2017-02-24):
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点亮LED灯,有多个P口接LED灯,总共30个灯,可以随便点亮其中一个或多个,该怎么写程序。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怎么样写代码
得看你需要怎样叫led发亮

网友B:
用74HC573

网友C:
用74HC595

网友D:
你能使用Charlieplexing 作为一种LED 显示器多路复用的方法,Charlieplexing 是由查理艾伦在1995 年初提出的,利用微控制器相对较少的I/O 引脚复用的技术,在显示驱动中来驱动一个LED 阵列。该方法利用了微控制器三态逻辑能力,以获得比传统复用的效率。虽然这是更有效的运用它的I/O,但是在大屏显示中会导致出现更复杂的设计。但是对于较少的LED,其I/O 的使用效率则明显提高。

当使用 Charlieplexing 方法,n 引脚可以有n*(n—1)个组合。也就是说,它可以用n个引脚驱动n*(n—1)个LED 二极管。而传统的行列复用则需要更多的引脚来驱动相同的LED 二极管,也就是说要驱动6 个LED,用行列式需要5 个口,而这种方法只要3 个。LED越多,节省的IO 越多。比方说驱动30 个LED,行列式要用11 个,而这种只要6 个口。

网友E:
楼主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程序怎么写?而是电路如何搭建!!!

网友F:
我以前是直接用单片机的引脚直接驱动的,程序就简单多了

网友G:
你可以去淘宝购买

网友H:
主要得看你的电路图怎么接呀

网友I:
用595串行扩展IO口

网友J:
LED正反接,还有可以用三态门的方式来达到少量IO口控制多个LED的效果...

网友K:
楼主可以考虑购买内置ic的led,比如ws2812b

网友L:
用74HC595再用38驿码器控制片选就可以

网友M(2017-08-27):
74HC595 好用吗?

网友N:
我没有用锁存器,把它每一列阳极接一块,每一行阴极接一块,想点亮哪个灯,直接给所对应的阳极阴极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