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下图 关于放大电路

楼主:
求助 如下图 关于放大电路

如图

如图

网友A(2017-02-25):
为什么要用运放放大呢?用电源转换芯片了,

网友B:
看看这个连接是否合适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98376898.html

网友C:
概念不对。
信号可以放大,电源不宜说放大。
电源可以转换、变换。
楼主需要购一个DC-DC变换器,可以达成目的。而不是放大电路。
如果有什么放大器放大电源的话,干脆放大到220V,家用电器全好用,省电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