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中断,发现第二个中断没有用

楼主(2017-02-25):
这是我做的一个用I/O口去模拟PWM去控制LED灯亮度缓缓变亮的程序
但是调试过程中我发现外部中断可以打开,但是定时器的中断却没有打开
请大神帮忙看看,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3;              //这是外部中断的那个口
sbit PWM=P2^1;       //这就是那个LED

u16 count,time0,value;

void delay1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47;a>0;a--);
}

void Int1Init()        //外部中断1的初始
{
        EA=1;
        EX1=1;
        IT1=1;
}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中断0的初始
{
        TMOD|=0X01;

        TH0 = 0xFF;
        TL0 = 0xff;       //期望定时为1us,晶振为12MHZ

        ET0=1;
        EA=1;
        TR0=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k1==0)      //用于消抖
                {
                    delay100us();
                        if(k1==0)
                        {
                                count=0;
                                value=1;
                                time0=0;
                        }
                        while(!k1);
                }
                Timer0Init();
                while(1)                         //此处为我模拟PWM时序的地方
                {
                        if(count>1000)
                        {
                                count=0;
                                value++;
                        }
                        if(time0>1000)
                        {
                                 time0=0;
                        }
                        if(time0<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main()
{
    PWM=0;
        Int1Init();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 = 0xFF;
        TL0 = 0xff;
        time0++;
    count++;
}

网友A: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没有被正确调用,还有按键读取不要放到中断里

网友B:
“期望定时为1us,晶振为12MHZ”,不可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没有被正确调用,还有按键读取不要放到中断里

请问大神要怎么样才能正确调用定时器初始函数

网友C:
定时器的那个初始化没有放在主函数里

网友C:
直接在你的主函数的第一行加上Timer0Ini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