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超声波测距LCD1602显示

楼主(2017-02-25):
最近做的一个超声波测距程序,基于51单片机希望能帮到大家 程序挺简单的
超声波模块的工作原理可以百度得到

单片机源程序:
/* 做一个中断 当按下按键式,触发trig,超声波开始工作,然后将数据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distance[5]="0000";
uchar code table[]="  guai xue xi";
uchar code table1[]="distance:";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dula=P3^5;
sbit wela=P3^6;
uint time=0;
uint s=0;
uchar num;
sbit trig=P1^5;
sbit echo=P1^6;
sbit K=P3^2;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22;y>0;y--);
}
void csbinit()         //定时器的初始化
{
        EA=1;
        EX0=1;
        IT0=1;
        TMOD=0x90;
        TH1=0;TL1=0;TR1=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双行全数据显示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

}
void jldq() //xianshichengxu
{  uchar num1,num2,num3;

        if(s>=12000)
        {
                distance[0]='E';
                distance[1]='R';
                distance[2]='R';
                distance[3]='O';
        write_com(0x80+0x40+0x9);
        for(num=0;num<4;num++)
        {
                write_data(distance[num]);
                delay(5);
        }
        }
        if((s>=10000)&&(s<12000))
        {        distance[1]='.';
                distance[4]='m';
                num1=s/10000;
                num2=(s%10000)/1000;
                num3=(s%1000)/100;
                write_com(0x80+0x40+0x9);
                write_data(0x30+num1);
                write_com(0x80+0x40+0xa);
                write_data(0x30+num2);
                write_com(0x80+0x40+0xb);
                write_data(distance[1]);
                write_com(0x80+0x40+0xc);
                write_data(0x30+num3);
                write_com(0x80+0x40+0xd);
                write_data(distance[4]);
        }
        if((s>=1000)&&(s<10000))
        {
                num1=s/1000;
                num2=(s%1000)/100;
                num3=(s%100)/10;
                distance[1]='.';
                distance[4]='m';
                write_com(0x80+0x40+0x9);
                write_data(0x30+num1);
                write_com(0x80+0x40+0xa);
                write_data(distance[1]);
                write_com(0x80+0x40+0xb);
                write_data(0x30+num2);
                write_com(0x80+0x40+0xc);
                write_data(0x30+num3);
                write_com(0x80+0x40+0xd);
                write_data(distance[4]);
        }
        if((s>=100)&&(s<1000))
        {        distance[0]='0';
                distance[1]='.';
                distance[4]='m';
                num1=s/100;
                num2=(s%100)/10;
                write_com(0x80+0x40+0x9);
                write_data(distance[0]);
                write_com(0x80+0x40+0xa);
                write_data(distance[1]);
                write_com(0x80+0x40+0xb);
                write_data(0x30+num1);
                write_com(0x80+0x40+0xc);
                write_data(0x30+num2);
                write_com(0x80+0x40+0xd);
                write_data(distance[4]);
        }
        if(s<100)
        {
                 distance[0]='0';
                distance[1]='.';
                distance[2]='0';
                distance[4]='m';
                num1=s/10;
                write_com(0x80+0x40+0x9);
                write_data(distance[0]);
                write_com(0x80+0x40+0xa);
                write_data(distance[1]);
                write_com(0x80+0x40+0xb);
                write_data(distance[2]);
                write_com(0x80+0x40+0xc);
                write_data(0x30+num1);
                write_com(0x80+0x40+0xd);
                write_data(distance[4]);
        }
        if(s<10)
        {        distance[0]='E';
                distance[1]='R';
                distance[2]='R';
                distance[3]='O';
                write_com(0x80+0x40+0x9);
        for(num=0;num<4;num++)
        {
                write_data(distance[num]);
                delay(5);
        }

        }
}

main()
{
        lcdinit();
        csbinit();
        echo=0;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0x9);
        for(num=0;num<4;num++)
        {
                write_data(distance[num]);
                delay(5);
        }
        //////////
        while(1)
        {   while(echo!=1);
                TR1=1;
                while(echo==1);
                TR1=0;
                time=256*TH1+TL1;
                s=(time*0.17);//算出来的是mm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jldq();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TH1=0;TL1=0;
        trig=1;
        delay(20);
        trig=0;
}

网友A(2017-09-16):
7.27m,单位搞错了吧,看图上没那么远的吧

网友A:
7.27m,单位搞错了吧,看图上没那么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