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简易电子示波器

楼主(2017-02-25):
求大神分享一个完整的简易电子示波器项目,
顺便求大神帮看一下自己写的示波器程序是哪儿出来问题,编译没有问题,应该是逻辑上的错误,12864连提示词都不能显示 ,现在只求出来一个波形,细节问题再调
所有资料下载:

单片机主程序:
#include<msp430f169.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_of_Results 100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uchar index=0;
#define S1 0
#define S2 1
#define S3 2
#define S4 3

static unsigned char font3x6[] = {
0x00,0x00,0x00,            //space
0x00,0x04,0x00,            //.
0x20,0x10,0x08,            ///
0x7c,0x44,0x7c,            //0
0x00,0x7C,0x00,            //1
0x5C,0x54,0x74,            //2
0x54,0x54,0x7C,            //3
0x70,0x10,0x7C,            //4
0x74,0x54,0x5C,            //5
0x7C,0x54,0x5C,            //6
0x40,0x40,0x7C,            //7
0x7C,0x54,0x7C,            //8
0x74,0x54,0x7C,            //9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00,0x00,0x00,
0x80,0x40,0x10,0x04,0x01,0x00,0x40,0x10,0x04,0x01,0x00,0x40,0x08,0x00,0x00,0x00,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E3,0xB8,0x55,
...
};
/**************************************************
****************lcd12864管脚定义*******************
**************************************************/
#define LCD_DataIn  P4DIR=0X00
#define LCD_DataOut  P4DIR=0Xff
#define LCD2MCU_Data  P4IN
#define MCU2LCD_Data  P4OUT
#define LCD_RS_H P5OUT &=~BIT5
#define LCD_RS_L P5OUT |= BIT5
#define LCD_RW_H P5OUT &=~BIT6
#define LCD_RW_L P5OUT |= BIT6
#define LCD_EN_H P5OUT &=~BIT7
#define LCD_EN_L P5OUT |= BIT7
#define LCD_PSB_H P5OUT &=~BIT0
#define LCD_PSB_L P5OUT |= BIT0
#define LCD_RST_H P5OUT &=~BIT1
#define LCD_RST_L P5OUT |= BIT1

/**************************************************
函数名称:Delay_1ms
功    能:延时1ms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for(i=150;i>0;i--) _NOP();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for(i=n;i>0;i--)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Write_Cmd
功    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lcdtemp = 0;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
    LCD_EN_H;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temp&0x80);

  LCD_DataOut;
  LCD_RS_L;
  LCD_RW_L;
  MCU2LCD_Data = cmd;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Write_Data
功    能:向液晶中写数据
参    数:dat--显示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uchar lcdtemp;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
     LCD_EN_H;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temp&0x80);

   LCD_RS_H;
   LCD_RW_L;
   LCD_DataOut;
   MCU2LCD_Data = dat;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Ini_lcd
功    能:初始化液晶模块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_lcd(void)
{
   // Delay_Nms(50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_1ms();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Delay_1ms();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1m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_1ms();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Delay_1ms();
    Write_Cmd(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
/**************************************************
函数名称:Clear_GDRAM
功    能:清除液晶GDRAM中的随机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ear_GDRAM(void)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函数名称:Lcd_ReadData
功    能:读取12864中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显示的数据
**************************************************/
uchar Lcd_ReadData()
{
  unsigned char Data_Temp;
   uchar lcdtemp;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
     LCD_EN_H;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temp&0x80);

  LCD_RS_H;
  LCD_RW_H;
  LCD_DataIn;

  LCD_EN_H;
  _NOP();
  Data_Temp = LCD2MCU_Data;
  LCD_EN_L;

  return Data_Temp;
}
/**************************************************
函数名称:LCD_Set_Dot
功    能:任意位置画点,但覆盖原来的数据
参    数:X--横坐标
          Y--纵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et_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X_byte,X_bit;
  uchar Y_byte,Y_bit;
  X_byte = X<<4;
  X_bit  = X%16;

  Y_byte = Y<<5;
  Y_bit  = Y%32;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80 + Y_bit);
  Write_Cmd(0x80 + X_byte + (Y_byte<<3));

  if(X_bit < 8)
  {
    Write_Data(0x01<<(7 - X_bit)) ;
    Write_Data(0x00);
  }
  else
  {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1<<(15 - X_bit));
  }
  Write_Cmd(0x36);
//  Write_Cmd(0x30);
}
/**************************************************
函数名称:LCD_Set_Dot1
功    能:任意位置画点,不覆盖原来的数据
参    数:X--横坐标
          Y--纵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et_Dot1(uchar X,uchar Y)
{
  uchar X_byte,X_bit,Oldbyte_H;
  uchar Y_byte,Y_bit,Oldbyte_L;
  X_byte = X/16;
  X_bit  = X%16;

  Y_byte = Y/32;
  Y_bit  = Y%32;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80 + Y_bit);
  Write_Cmd(0x80 + X_byte + (Y_byte<<3));

  Lcd_ReadData();                 //没有这一条指令出错~!
  Oldbyte_H = Lcd_ReadData();
  Oldbyte_L = Lcd_ReadData();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80 + Y_bit);
  Write_Cmd(0x80 + X_byte + (Y_byte<<3));
  if(X_bit < 8)
  {
    Write_Data((Oldbyte_H) | (0x01<<(7 - X_bit))) ;
    Write_Data(Oldbyte_L);
  }
  else
  {
    Write_Data(Oldbyte_H);
    Write_Data((Oldbyte_L) | (0x01<<(15 - X_bit)));
  }
  Write_Cmd(0x36);
//  Write_Cmd(0x30);
}
/**************************************************
函数名称:LCD_ReSet_Dot1
功    能:任意位置点复位,不覆盖原来的数据
参    数:X--横坐标
          Y--纵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ReSet_Dot1(uchar X,uchar Y)
{
  uchar X_byte,X_bit,Oldbyte_H;
  uchar Y_byte,Y_bit,Oldbyte_L;
  X_byte = X/16;
  X_bit  = X%16;

  Y_byte = Y/32;
  Y_bit  = Y%32;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80 + Y_bit);
  Write_Cmd(0x80 + X_byte + (Y_byte<<3));
  Lcd_ReadData();                 //没有这一条指令出错~!
  Oldbyte_H = Lcd_ReadData();
  Oldbyte_L = Lcd_ReadData();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80 + Y_bit);
  Write_Cmd(0x80 + X_byte + (Y_byte<<3));
  if(X_bit < 8)
  {
    Write_Data((Oldbyte_H) & (~(0x01<<(7 - X_bit)))) ;
    Write_Data(Oldbyte_L);
  }
  else
  {
    Write_Data(Oldbyte_H);
    Write_Data((Oldbyte_L) & (~(0x01<<(15 - X_bit))));
  }
  Write_Cmd(0x36);
//  Write_Cmd(0x30);
}
/**************************************************
函数名称:Lcd_DrawLine_X
功    能:画横线
参    数:x_start--起始地址x坐标
          x_end  --结束地址x坐标
          y      --y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Line_X(uchar x_start,uchar x_end,uchar y)
{
  uchar temp;
  if(x_start > x_end)
  {
    temp = x_start;
    x_start = x_end;
    x_end = temp;
  }
  do
  {
    LCD_Set_Dot1(x_start,y);
    x_start++;
  }
  while(x_start <= x_end);
}

/**************************************************
函数名称:Lcd_DrawLine_Y
功    能:画竖线
参    数:y_start--起始地址y坐标
          y_end  --结束地址y坐标
          x      --x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Line_Y(uchar y_start,uchar y_end,uchar x)
{
  uchar temp;
  if(y_start > y_end)
  {
    temp = y_start;
    y_start = y_end;
    y_end = temp;
  }
  do
  {
    LCD_Set_Dot1(x,y_start);
    y_start++;
  }
  while(y_start <= y_end);
}

/**************************************************
函数名称:Lcd_ReDrawLine_Y
功    能:取消画的竖线
参    数:y_start--起始地址y坐标
          y_end  --结束地址y坐标
          x      --x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ReDrawLine_Y(uchar y_start,uchar y_end,uchar x)
{
  uchar temp;
  if(y_start > y_end)
  {
    temp = y_start;
    y_start = y_end;
    y_end = temp;
  }
  do
  {
    LCD_ReSet_Dot1(x,y_start);
    y_start++;
  }
  while(y_start <= y_end);
}
/**************************************************
函数名称:Lcd_DrawLine
功    能:画任意直线
参    数:x_start--起始地址x坐标
          x_end  --结束地址x坐标
          y_start--起始地址y坐标
          y_end  --结束地址y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Line(uchar x_start,uchar y_start,uchar x_end,uchar y_end)
{
  int range_x,range_y;
  int flagx,flagy;
  uchar distance,t;
  uchar xt,yt;
  range_x = x_end - x_start;
  range_y = y_end - y_start;

  if(range_x > 0) flagx = 1;
  else
    if(range_x == 0)
    {
      Lcd_DrawLine_Y(y_start,y_end,x_start);
      return;
    }
  else
  {
    flagx  = -1;
  }
/************Y轴****************/
  if(range_y > 0) flagy = 1;
  else
    if(range_y == 0)
    {
      Lcd_DrawLine_X(x_start,x_end,y_start);
      return;
    }
  else
  {
    flagy  = -1;
  }

  range_x = abs(range_x);
  range_y = abs(range_y);
  if(range_x > range_y) distance = range_x;
  else
    distance = range_y;

/************Bresenham 画线算法****************/
  for(t=0;t<distance+1;t++)
  {
     LCD_Set_Dot1(x_start,y_start);
     xt = xt + range_x;
     yt = yt + range_y;
     if(xt>distance)
     {
        xt = xt - distance;
        x_start = x_start + flagx;
     }
     if(yt > distance)
     {
        yt = yt - distance;
        y_start = y_start + flagy;
     }
  }
}
/*************************************************
函数名称:Draw_TX
功    能:画圆
参    数:Yaddr--Y地址
          Xaddr--Y地址
          dp   --指向图形数据存放地址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Circle(uchar x,uchar y,uchar r)
{
  uchar a,b;
  float c;
  a = 0;
  b = r;
//  c = 1.25 - r;
  c = 3 - 2*r;
  while(a < b)
  {
    LCD_Set_Dot1(x+a,y+b);
    LCD_Set_Dot1(x-a,y+b);
    LCD_Set_Dot1(x+a,y-b);
    LCD_Set_Dot1(x-a,y-b);

    LCD_Set_Dot1(x+b,y+a);
    LCD_Set_Dot1(x-b,y+a);
    LCD_Set_Dot1(x+b,y-a);
    LCD_Set_Dot1(x-b,y-a);

    if(c < 0)
    {
      c = c+4*a + 6;
    }
    else
    {
      c= c + 4*(a - b) + 10;
      b-=1;
    }
    a = a + 1;
  }
  if(a == b)
  {
    LCD_Set_Dot1(x+a,y+b);
    LCD_Set_Dot1(x-a,y+b);
    LCD_Set_Dot1(x+a,y-b);
    LCD_Set_Dot1(x-a,y+b);

    LCD_Set_Dot1(x+b,y+a);
    LCD_Set_Dot1(x-b,y+a);
    LCD_Set_Dot1(x+b,y-a);
    LCD_Set_Dot1(x-b,y-a);
  }
}
/**************************************************
函数名称:Disp_HZ
功    能:显示汉字
参    数:addr--指定行
          *pt--指向数据的指针
          num--汉字的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uchar *hz)
{
  Write_Cmd(addr);
   Delay_Nms(2);
  while(*hz != '\0')
  {
    Write_Data(*hz);
    hz++;
     Delay_Nms(2);
  }

}
/*******************************************
函数名称:Draw_PM
功    能:在整个液晶屏幕上画图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PM(const uchar *ptr)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ptr++);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ptr++);
                   }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函数名称:Draw_TX
功    能:显示一个16X16的图形
参    数:Yaddr--Y地址
          Xaddr--Y地址
          dp   --指向图形数据存放地址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TX(uchar Yaddr,uchar Xaddr,const uchar *dp)
{
  uchar j;
  uchar k=0;
  Write_Cmd(0x34);
  for(j=0;j<16;j++)
  {
    Write_Cmd(Yaddr++);
    Write_Cmd(Xaddr);
    Write_Data(dp[k++]);
    Write_Data(dp[k++]);
  }
  Write_Cmd(0x36);
}

/**************************************************
函数名称:Draw_Font
功    能:显示一个3X8的图形
参    数:Yaddr--Y地址
          Xaddr--Y地址
          dp   --指向图形数据存放地址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Font(uchar Yaddr,uchar Xaddr,uchar *dp)
{
  uchar j,i;
//  uchar k=0;
//  Write_Cmd(0x34);
  for(i=0;i<3;i++)
  {
    for(j=0;j<8;j++)
    {
      if( (0x80>>j) & (*dp) )
        LCD_Set_Dot1(Xaddr+i,Yaddr+j);
      else
        LCD_ReSet_Dot1(Xaddr+i,Yaddr+j);
    }
    dp++;
  }
/*  for(j=0;j<16;j++)
  {
    Write_Cmd(Yaddr++);
    Write_Cmd(Xaddr);
    Write_Data(dp[k++]);
    Write_Data(dp[k++]);
  }*/
//  Write_Cmd(0x36);
}
/**************************************************
函数名称:ADC_Init()
功    能:初始化ADC12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ADC_Init(void)
{
  P6SEL |=0X01;
  ADC12CTL0 |=ADC12ON + SHT0_1 + MSC;
  ADC12CTL1 |=SHP + CONSEQ_2;
  ADC12MCTL0 |=INCH_0;
  ADC12IE |=0X0F;
  ADC12CTL0 |=ENC+ADC12SC;//使能转换;开始转换

   _EINT();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ndex++;
  if(index == 100)
  ADC12IE = 0X00;
}
/*******************测量电压峰峰值********************/
void Disp_Vpp(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int VPP)
{
  float real_vpp;
  unsigned int Uintvpp;
  unsigned char ge,shi,bai;   //,i;
  real_vpp = (VPP*3.3)/1024;
  Uintvpp = (int)real_vpp*100;
  bai = Uintvpp/100%10;
  shi = Uintvpp/10%10;
  ge = Uintvpp%10;

  Draw_Font(hang,lie+0,font3x6+9+bai*3);
  Draw_Font(hang,lie+3,font3x6+3);
  Draw_Font(hang,lie+6,font3x6+9+shi*3);
  Draw_Font(hang,lie+10,font3x6+9+ge*3);

}
void Measure_Vol(void)
{
   unsigned int Max_voltage = 0,Min_voltage = 1024;
   unsigned int c;
//   float Real_Voltage;
   uchar i,e=0;

   for(i=0;i<100;i++)
   {
      if(results[i] > Max_voltage)
        Max_voltage = results[i];
      else
        if(results[i] < Min_voltage)
          Min_voltage = results[i];
   }

   c = Max_voltage - Min_voltage;
   e++;
   if(e > 5)
   {
     Disp_Vpp(10,102,Max_voltage);
     Disp_Vpp(17,102,Min_voltage);
     Disp_Vpp(24,102,c);
     e = 0;
   }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IFG1&=~OFIFG;                   //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main()
{
  uchar y1=0,y2=0,i=0,j;          //y坐标
  uchar TimeDiv = 3;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0;                //P1.7--P1.0设为输入,检测按键
  Clock_Init();
  Ini_lcd();
  Clear_GDRAM();
  Draw_PM(tab);
  ADC_Init();
  _EINT();
   DisplayCgrom(0x80,"电子欢迎你");
  DisplayCgrom(0x88,"xxxxxx");
  DisplayCgrom(0x90,"xxxxxx  ");
  DisplayCgrom(0x98,"xxxxxxxx");
  while(1)
  {

      if(!(P1IN&(0x01<<S3)))
   {
    while(!(P1IN&(0x01<<S3)));
    Write_Cmd(0x01);
   }
/**********************检测按键**************************/
    if(!(P1IN&(0x01<<S2)))
    {
      while(!(P1IN&(0x01<<S2)));
      TimeDiv--;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SHT0_1;
      ADC12MCTL0 |=INCH_0;//通道选择
      ADC12CTL1 = CONSEQ_2;                     //Repeat single channel
      ADC12CTL0 = TimeDiv*0x800 + MSC + ADC12ON ;   //ADC10ON , Interrupt enale
      ADC12IE |=0X01;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if(TimeDiv == 0) TimeDiv = 4;
    }

    if(index == 100)                           //测完99次再显示
  {
    index = 0;
    for(i=0;i<=99;i++)                      //显示时把99次测量的值画点在12864上
    {
      y1 = y2;
      y2 = 61 - (results[i]/17);            //17表示 满量程1024除以60个点
      LCD_Set_Dot1(i,y2);

      if((abs(y2 - y1)>=3)&&(i!=0))        //如果下一点的纵坐标比前一个点的纵坐标大3,为了看起来连续,两个点画线
      Lcd_DrawLine_Y(y1,y2,i);
    }
    Measure_Vol();                         //测量最大值最小值
    Delay_Nms(200);                       //等待1秒左右时间

/**********************检测按键S1**************************/
      while(!(P1IN&(0x01<<S1)));                // FREEZE,锁定屏幕
/**********************检测按键S1**************************/

    for(i=0;i<=99;i++)                    //显示过后删除,不能清屏,因为清屏的话看起来屏幕会闪烁
    {
      y1 = y2;
      y2 = 61 - (results[i]/17);
      if((! ((i%10 == 9)&&(y2%10 == 1) ||(i==0) )))
      LCD_ReSet_Dot1(i,y2);

      if((abs(y2 - y1)>=3)&&(i!=0))
      Lcd_ReDrawLine_Y(y1,y2,i);

    }

      for(j=1;j<100;j=j+2)                                  //画中心X,Y轴
      {
        LCD_Set_Dot1(49,j);
        LCD_Set_Dot1(j,31);
        for(i=1;i<62;i=i+10)
        {
          if( ( ((j%10 == 9)||j==1))&&(i%10 == 1) )           //保存背景的点
          LCD_Set_Dot1(j,i);
        }
      }
   ADC12IE |=0X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