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Stm32要怎么学 ,难吗

楼主(2017-02-25):
各位请问Stm32要怎么学  ,难吗?请教各位

网友A:
我正在自学中,第一个程序是神奇的led点亮程序,主要是看视频学的,使用的是IAR。还有,万事开头难,努力吧!

网友A: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系统,使时钟频率为72M*/
    systick_init();                      /*配置systick,1ms中断*/
    led_gpio_init();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将pb15设置成高电平*/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lay_ms(1000);
    }
}

网友B:
对于逻辑性思维好的人来说不难,数学好也算好。

网友C:
先从 简单点亮LED  开始, 端口定义, 时钟配置, 常用库函数,搞明白了, 看手册,再复杂的 也没问题了,

网友D:
固件库搞懂了,配置都是一个套路。还是应该多看手册,懂原理,不是很难的,网上资料很全。

网友E:
推荐淘宝店的正点原子,他们有详细的视频教程,不难。

网友F:
买块开发板直接上手,感性认识第一

网友G:
跟着教程走,不懂多上论坛问问,就好了

网友H:
买开发板,跟着教程学

网友G:
另外,有不懂的,可以悬赏求助,网上多大神

网友I:
还是直接买开发板学习直接

网友J:
不难不难 买个板子 看看光盘例程 固件库好用的很

网友K:
这个代码怎么传上去呀

网友K:
买个开发板

网友L:
你学过51后再学stm8再学32就很简单了

网友M:
正在自学中........

网友N:
正点原子的stm32教程蛮不错的

网友O:
我的建议是 先找一个已经做好的项目 把它学会 然后自然就会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K:
这个代码怎么传上去呀

用<>传上去

网友Q:
只要想学就可以了,有51单片机基础的当然简单,但也有好多人直接上手STM32

网友R:
万事开头难

网友S:
买开发板看视频学习

网友T:
有信心就好

网友U:
正在自学,感觉有点难,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网友V:
32主要是懂得看手册,从手册入手和配置,不能像52那样的思维,慢慢改变过来,忘记的东西要及时翻阅手册

网友W:
不难,网上资源多学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X:
有51的基础就不难。

网友Y:
先学.C。。再学51 。。然后,,。就不难了

网友Z:
很简单的

网友Z:
不难的,买本书就行

网友AA:
stm32不难 学好的话不容易 把库理解了 你要做什么现象都可以在库里配置 配置好就可以。

网友AB:
野火和正点原子的板子,可以买来试试手,不难

网友AB:
可以去看看野火和正点原子的板子,买来练手,入门很简单

网友AC:
去网上买个开发板看视频学习就行了,就是建工程有点麻烦

网友AD:
有C语言的基础就行,跟着教程走。

网友AE:
从基本配置入手,不要着急扩展更多的技术内容。开头开好了非常重要。多看多练配置这一块内容。反复练习led的编程。熟练之后再继续。

网友AF:
不难,我看了三个月才点亮LED

网友AG:
我也要学,大家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AH:
学习方法有很多,我推荐的方法就是买开发板学习,正点原子的开发板,有视频教程,很详细

网友AI:
还行吧,主要是配置寄存器比较麻烦点

网友AJ:
我是买一块开发板学的,跟着视频走不难,最主要是他有官方的库函数,用起来很好用,所有不难学。

网友AK:
这个 要看个人的领悟能力了  不难

网友AL:
先跟着普通的教学视频走一遍

网友AM: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AN:
不难,买一块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学一下

网友AO:
买个开发板,找本书,多多练习,熟了就好了

网友AP:
不难,要带着兴趣学习

网友AQ:
书本结合视频学,库函数没人带入手容易点

网友AR:
当你开始想去学习的时候证明你有一定的决心,但是当你开始害怕的时候你就想放弃这时候你就输了。所以不要问难不难,还不如买块实验版开始写程序

网友AS:
可以先看看stm8s  然后再入手stm32 这样简单的多

网友AT:
不难,建议买个开发板学习比较快

网友AU:
先要C语言基础和必须的硬件知识

网友AV:
不难,只要有兴趣就非常简单。祝你学习中找到快乐。

网友AW:
有51基础可能学得更快一些,万事开头难,楼主好运

网友AX:
不难,把视频过一遍就行。然后开始做项目,哪里不会再回去看

网友AY:
感觉和C51差不多/

网友AZ:
不难,对着开发板,一步一步来。

网友BA:
不难去网上找视频学

网友BB(2018-08-15):
其实也不是很难,就行刚接触51单片机一样,多做点实验,固件库搞懂了,配置都是一个套路。还是应该多看手册,懂原理,不是很难的,网上资料很全。

网友BC:
32这个c语言必须扎实才行

网友BD:
淘宝上找得到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教程,真的叫手把手教你如何入门STM32,下载下来看一段时间就可以自学了。

网友BE:
英语不咋的 数学不咋的 还是可以学好 主要是多敲多想多练 就会了

网友BC:
C语言好的话,学起来相对容易,

网友BF:
软件入门可能难点,抓住时间,高效学习,然后通过做项目熟悉各个模块

网友BG:
找个感兴趣的小项目,边做边学,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网友BH:
淘宝上有很多课程,推荐你去学习

网友BI:
网上资料很全,找个视频教程

网友BJ:
你学51了么?建议先学51

网友BK:
看视频,买开发板(一般买的话就送各种程序的例程)

网友BL:
网上有资料,急着用的话看看一天入门stm32

网友BM:
这个比51的难一些 具体还是应该先买块板子  一般都有配视频教程 和板子原理图 还有板子配套的源代码

网友BN:
主要是配置 自己在网上看看别人的程序 看看视频

网友BO:
有51基础的话学32也不难,无非需要先配置一些东西。

网友BP:
我也刚刚学习32有几个月,不也不是很难,首先你的有c语言的基础,至少知道for,while 。但不需要特别精通。然后需要买一块开发板,有例程,是视频最好,你就跟着学,当然不要只看得人家干什么,你有样学样,最好自己想想不同的功能,改改程序,玩一下。差不多三个月,你就大概知道32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Q:
买个开发板,一般都会配有视屏教程,跟着教程学学会点亮LED灯和其他一些功能,主要还是打好基础,学好C语言,学好单片机工作原理和每个功能模块的具体功能和配置流程,一般都是固定模式。

网友BR:
不难 好好学都可以的 可以看正点原子 视频

网友BS:
学会配置之后基本没什么难度

网友BT:
万事开头难,自己慢慢学总会成功的

网友BU:
有点难度,但是有着强大的功能,你可以先学51有个基础,然后再买书看视频,请教老师

网友BV:
先学点51单片机作为基础,在学32就简单了。

网友BW:
我觉得还行,先把C语言学号,STM32就是一个工具,用的时候去查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BX:
可以在网上看看教程学,主要是学懂

网友BB(2019-08-18):
32不难学的,就行刚接触51单片机一样,多做点实验,固件库搞懂了,配置都是一个套路。开始学习时多敲代码,多找规律,学会整理,把各个模块的代码整理好之后,以后做大项目就像搭积木一样,移植过来就行了,学会了裸机之后,可以研究一下RTOS,实时操作系统也是挺好玩的,不过前面的基础要想打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