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引脚太多的元件原理图分成多个部件画后怎么对应一个封装

楼主(2017-02-25):
用ALtium Designer引脚太多的元件原理图分成多个部件画后怎么对应一个封装

网友A:
画成分离元件,添加封装信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成分离元件,添加封装信息就行

大神,能不能详细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详细点呢。

我是在封装管理器里添加的封装,必须要给每个部件都添加封装,这个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成分离元件,添加封装信息就行

我是在封装管理器里添加的封装,必须要给每个部件都添加封装,这个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封装管理器里添加的封装,必须要给每个部件都添加封装,这个怎么办呢?

打开你自己的原理图库,然后tools 里的new component, 输入元件名称,然后tools里的New part, 这样就默认把元件分成两个部分了,画完每一个part后,依然在tools, 单击component properties 添加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B(2020-10-09):
引用 楼主:

在封装管理器里面添加封装,他只会让你选择整个元件的封装,例如你将LM358分成了LM358A和LM358B,但是封装管理器只会出现LM358,所以你只选择一个封装就好了。

网友C:
part 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