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18B20的温度返回值要返回给按键扫描的P3口,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2-25):
uchar wendu()
{
        uchar low,hig,temp;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_OneWire(20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low=Read_DS18B20();
        hig=Read_DS18B20();
        temp=hig<<4;
        temp|=(low>>4);
        return temp;
}
void key()
{
  uchar temp;
        a=0;
        b=1;
        P3=0x7f;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10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77:anjian(9);break;
                                case 0x7b:anjian(6);break;
                                case 0x7d:anjian(3);break;
                                case 0x7e:anjian(0);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网友A:
返回给谁,与电路连接有关。并非一定要返回给P3口。

网友B:
你把P3换成一个变量也照样行,赋值给P3说不定是P3引脚有指示灯,便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