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解决蜂鸣器和多个LED同时工作时蜂鸣器不响?

楼主(2017-02-26):
51单片机如何解决蜂鸣器和多个LED同时工作时蜂鸣器不响?

网友A:
原理图呢?

网友B:
很好解决,让控制蜂鸣器的端口有效,也让控制LED的端口有效,就好了。

网友C:
上图,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D:
用的是无源蜂鸣器么?不然怎么会不行?

网友E:
使用无源蜂鸣器

网友F:
考虑为单片机驱动不足,可添加三极管辅助驱动

网友G:
没道理啊,发下电路图吧

网友H:
什么意思  你可以在IO口接个三极管串上电珠接蜂咛器啊 不影响LED了

网友I:
怀疑可能是电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