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表程序设计 带实验报告源程序等

楼主(2017-02-26):
大家一起学习学习吧

键盘功能控制
键名
KEY1秒表键
KEY2模式键
KEY3加键
KEY4减键

显示秒钟
调分
分加,59后为0
分减,059

调时
时加,23后为0
时减,023

闹钟分钟
分加,59后为0
分减,059

闹钟小时
时加,23后为0
时减,023

显示闹钟时间
闹铃时停止闹铃

闹铃开关

正常状态:显示时分;
按下KEY1键显示秒钟,松开恢复显示时分。
KEY2键:按下进入模式选择(亮度变暗):
1、   按下KEY1键,亮度恢复正常,调整时间;
①      按KEY3键,分钟加,按KEY4键,分钟减。
②      按下KEY2键,再按KEY3键,小时加,按下KEY4键,小时减。
③      按下KEY1键,退出。
2、  按下KEY2键,亮度恢复正常,闹钟时间设定;
①    按KEY3键,分钟加,按KEY4键,分钟减。
②      按下KEY1键,再按KEY3键,小时加,按下KEY4键,小时减。
③      按下KEY2键,退出。

KEY3键:正常状态时,按下显示闹钟时间。

KEY4键:①闹钟开关键;
                   ②闹铃响时关闭闹铃。
单片机电子表实验报告,源码下载: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源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1=P2^0;
sbit w2=P2^1;
sbit w3=P2^2;
sbit w4=P2^3;
sbit key1=P3^2;
sbit Mod_key=P3^3;
sbit Up_key=P3^4;
sbit Down_key=P3^5;
sbit D1=P2^5;

uchar flag,alarm_flag,Buzzer_flag,back,aa,bb,minutes,seconds,hours,hours_alarm,minutes_alarm,t0,Hourshi,Hourge,Minuteshi,Minutege,Secondshi,Secondge;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0xbf,0xff};

uchar code tablehours[]={          //小时的个位单独一个数组,因为需要一直保持显示小数点
0x40,0x79,0x24,0x30,0x19,
0x12,0x02,0x78,0x00,0x10};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hours,uchar minutes);                 //正常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seconds(uchar aa,uchar Secondshi,uchar Secondge,uchar bb);                   //显示秒钟函数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Buzzer();                           //蜂鸣器开关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Buzzer();
                if(flag==1)
                        display_seconds(10,Secondshi,Secondge,10);
                if(alarm_flag==1)
                        display(hours_alarm,minutes_alarm);
                if(flag!=1&&alarm_flag!=1)
                        display(hours,minutes);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flag=0;
        alarm_flag=0;
        Buzzer_flag=1;                 //蜂鸣器初始化时默认关闭
        back=0;
        hours_alarm=0;
        minutes_alarm=0;
        hours=0;
        minutes=0;
        seconds=0;
        Hourshi=0;
        Hourge=0;
        Minuteshi=0;
        Minutege=0;
        Secondshi=0;
        Secondge=0;
        t0=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hours,uchar minutes)                   //正常显示函数
{
        P0=0xff;
        w1=0;
        P0=table[hours/10];
        w1=1;
        delay(1);

        P0=0xff;
        w2=0;
        P0=tablehours[hours%10];
        w2=1;
        delay(1);

        P0=0xff;
        w3=0;
        P0=table[minutes/10];
        w3=1;
        delay(1);

        P0=0xff;
        w4=0;
        P0=table[minutes%10];
        w4=1;
        delay(1);
}

void display_seconds(uchar aa,uchar Secondshi,uchar Secondge,uchar bb)           //显示秒钟函数
{
        P0=0xff;
        w1=0;
        P0=table[aa];
        w1=1;
        delay(1);

        P0=0xff;
        w2=0;
        P0=table[Secondshi];
        w2=1;
        delay(1);

        P0=0xff;
        w3=0;
        P0=table[Secondge];
        w3=1;
        delay(1);

        P0=0xff;
        w4=0;
        P0=table[bb];
        w4=1;
        delay(1);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key1==0)
                flag=1;
        else
                flag=0;

        if(Up_key==0)
                alarm_flag=1;
        else
                alarm_flag=0;

        if(Down_key==0)
        {
                while(!Down_key);
                Buzzer_flag=~Buzzer_flag;
        }

        if(Mod_key==0)
        {
                while(!Mod_key);
                while(1)
                {
                        display(hours,minutes);
                        delay(50);
                        if(back==1)
                        {
                                back=0;
                                break;
                        }
                        if(key1==0)
                        {
                                while(!key1);
                                while(1)
                                {
                                        display(hours,minutes);
                                        if(Up_key==0)
                                        {
                                                while(!Up_key);
                                                minutes++;
                                                if(minutes==60)
                                                        minutes=0;
                                        }

                                        if(Down_key==0)
                                        {
                                                while(!Down_key);
                                                minutes--;
                                                if(minutes==-1)
                                                        minutes=59;
                                        }

                                        if(back==1)
                                        {
                                                back==1;
                                                break;
                                        }

                                        if(Mod_key==0)
                                        {
                                                while(!Mod_key);
                                                while(1)
                                                {
                                                        display(hours,minutes);
                                                        if(Up_key==0)
                                                        {
                                                                while(!Up_key);
                                                                hours++;
                                                                if(hours==24)
                                                                        hours=0;

                                                        }

                                                        if(Down_key==0)
                                                        {
                                                                while(!Down_key);
                                                                hours--;
                                                                if(hours==-1)
                                                                        hours=23;
                                                        }

                                                        if(key1==0)
                                                        {
                                                                while(!key1);
                                                                back=1;
                                                                break;
                                                        }
                                                }
                                        }
                                }
                        }

                        if(Mod_key==0)
                        {
                                while(!Mod_key);
                                while(1)
                                {
                                        display(hours_alarm,minutes_alarm);
                                        if(Up_key==0)
                                        {
                                                while(!Up_key);
                                                minutes_alarm++;
                                                if(minutes_alarm==60)
                                                        minutes_alarm=0;
                                        }

                                        if(Down_key==0)
                                        {
                                                while(!Down_key)
                                                minutes_alarm--;
                                                if(minutes_alarm==-1)
                                                        minutes_alarm=59;
                                        }

                                        if(back==1)
                                        {
                                                back==1;
                                                break;
                                        }

                                        if(key1==0)
                                        {
                                                while(!key1);
                                                while(1)
                                                {
                                                        display(hours_alarm,minutes_alarm);
                                                        if(Up_key==0)
                                                        {
                                                                while(!Up_key);
                                                                hours_alarm++;
                                                                if(hours_alarm==24)
                                                                        hours_alarm=0;
                                                        }

                                                        if(Down_key==0)
                                                        {
                                                                while(!Down_key);
                                                                hours_alarm--;
                                                                if(hours_alarm==-1)
                                                                        hours_alarm=23;
                                                        }

                                                        if(Mod_key==0)
                                                        {
                                                                while(!Mod_key);
                                                                back=1;
                                                                Buzzer_flag=0;           //设定闹钟时间后自动开启蜂鸣器
                                                                break;
                                                        }

                                                }
                                        }
                                }
                        }
                }
        }
}

void Buzzer()                         //蜂鸣器开关函数
{
        if(hours==hours_alarm&&minutes==minutes_alarm)
        {
                if(Buzzer_flag==0)
                        D1=0;
                else
                        D1=1;
        }
        else
                D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20)
        {
                t0=0;
                seconds++;
                Secondshi=seconds/10;
                Secondge=seconds%10;
                if(seconds==60)
                {
                        seconds=0;
                        minutes++;
                        Minuteshi=minutes/10;
                        Minutege=minutes%10;
                        if(minutes==60)
                        {
                                minutes=0;
                                hours++;
                                Hourshi=hours/10;
                                Hourge=hours%10;
                                if(hours==24)
                                        hours==0;
                        }

                }

        }
}

网友B:
很好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