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简单时钟程序设计

楼主(2017-02-26):
本人新手,这个寒假才开始自学单片机。
大神们忽喷。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 P0           //液晶数据输入端

sbit rs=P2^0;           //数据H/命令L选择端
sbit rw=P2^1;           //读H/写L选择端
sbit lcden=P2^2;   //使能信号输入端
sbit k1=P3^2;           //调时选择按键
sbit k2=P3^3;           //调时加数按键
sbit k3=P3^4;           //调时减数按键
/*液晶内容显示*/
uchar code table[]=" 2017/02/07 TUE";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uchar count,shi,fen,miao,k1num;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y;
        for(;x>0;x--)
                for(y=10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lcden=0;
        LCD_DATA=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rw=0;
        lcden=0;
        LCD_DATA=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时间显示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shi,ge;
        shi=dat/10;
        ge=dat%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初始化化函数*/
void init()
{
        uchar num;
        shi=0;
        fen=0;
        miao=0;
        k1num=0;
        lcden=0;
        /*LCD初始化*/
        write_com(0x38);        //开显示
        write_com(0x0c);        //光标显示闪烁0x0f,不闪烁0x0e,无光标0x0c
        write_com(0x06);        //指针光标加1
        write_com(0x01);        //数据清屏
        write_com(0x80);        //初始指针位置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初始指针位置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开定时器*/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晶振11.0592MHz
        TL0=(65536-46080)%256;
        EA=1;
        ET0=1;
        TR0=1;

}
/*调时独立按键*/
void keyscan()
{
        if(k1==0)
        {
                while(!k1);
                k1num++;
                if(k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1);        //初始指针位置
                        write_com(0x0f);                        //开光标闪烁
                }

                if(k1num==2)
                        write_com(0x80+0x40+8);        //初始指针位置

                if(k1num==3)
                        write_com(0x80+0x40+5);                //初始指针位置

                if(k1num==4)
                {
                        k1num=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TR0=1;
                }
        }

        if(k1num!=0)
        {
                if(k2==0);
                while(!k2);
                if(k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初始指针位置
                }

                if(k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8);                 //初始指针位置
                }

                if(k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5);           //初始指针位置
                }

                if(k3==0)
                {
                        while(!k3);
                        if(k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初始指针位置
                        }

                        if(k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8);                 //初始指针位置
                        }

                        if(k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5);                  //初始指针位置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晶振11.0592MHz
        TL0=(65536-4608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显示小时
                        }
                        write_sfm(7,fen);           //显示分
                 }
         }
         write_sfm(10,miao);          //显示秒
}

网友A(2018-09-21):
按键未防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