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小车程序

楼主(2017-02-26):
本文描述基于单片机的手机蓝牙遥控小车设计,该系统是以89C51单片机为核心控制器,包含了电机驱动模块、主控制器模块、蓝牙通信模块、键盘模块、电源模块等。该系统通过2.4GHz蓝牙通信模块实现小车在手机遥控的控制下转向、前进、倒退、自动定位、小车精确转弯、等功能。文中首先描述了课题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内容及对开发工具做了简单介绍;其次描述了系统功能,并根据系统功能进行了总体设计;再次详细描述各模块的设计,主要包括主控制器模块、电机驱动模块、蓝牙控制模块等,蓝牙模块有小车上的蓝牙和手机蓝牙,根据手机蓝牙的功能在手机上开发遥控设置进行短距离的无线遥控,手机Android系统是一种基于Linux的自由源代码开发系统,手机界面的设计是在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下完成的;最后描述系统的仿真与调试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D0;
PCON = 0X00;
IE = 0X90;
TR1 = 1;
TI=1;}
中断接收函数只要是负责接受蓝牙发送过来的数据,函数原型如下: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接收中断标志位
{ RI = 0 ;
uart_char=SBUF;//读取}
}
(3)由于无线接收器和单片机通信的方式是串口,为了小车能够接受主控制器发来的无线信号,所以单片机最好使用串口中断的方式,在main 函数里面主要就是处理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并控制电机的转动,处理函数如下:
#include<reg52.h>//声明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aa 35//左轮速度调节值
#define bb 35//右轮速度调节值
sbit deng=P2^0;//前车灯
sbit y=P2^1;//右转向灯
sbit z=P2^2;//左转向灯sbit you1=P0^3;//右轮正转信号端
sbit you2=P0^2;//右轮倒转信号端
sbit zuo1=P0^1;//左轮正转信号端
sbit zuo2=P0^0;//左轮倒转信号端

uchar a=0;//定义一个变量a,用来读取串口的数据

void delay(uint z)//一个带参数的延时程序
{
        int i,j;//定义两个变量
        for(i=10;i>0;i--)
        for(j=z;j>0;j--);//将参数z赋值给j
}

void init()//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T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T1定时器装初值
        TR1=1;//启动定时器T1
        REN=1;//允许串口接收
        SM0=0;
        SM1=1;//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

void go1()//前进子程序
{
        zuo1=1;
        zuo2=0;//左边轮子正转
delay(aa);
        zuo2=1;//关闭左边轮子

        you1=1;
        you2=0;        //右边轮子正转
        delay(bb);
        you2=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10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go2()//前进子程序
{
        zuo1=1;
        zuo2=0;//左边轮子正转delay(aa);
        zuo2=1;//关闭左边轮子

        you1=1;
        you2=0;        //右边轮子正转
        delay(bb);
        you2=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8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go3()//前进子程序
{
        zuo1=1;
        zuo2=0;//左边轮子正转
        delay(aa);
        zuo2=1;//关闭左边轮子

        you1=1;
        you2=0;        //右边轮子正转
        delay(bb);
        you2=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6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go4()//前进子程序
{
        zuo1=1;
        zuo2=0;//左边轮子正转
        delay(aa);
        zuo2=1;//关闭左边轮子

        you1=1;
        you2=0;        //右边轮子正转
        delay(bb);
        you2=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4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go5()//前进子程序
{
        zuo1=1;
        zuo2=0;//左边轮子正转
        delay(aa);
        zuo2=1;//关闭左边轮子

        you1=1;
        you2=0;        //右边轮子正转
        delay(bb);
        you2=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2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go6()//前进子程序
{
        zuo1=1;
        zuo2=0;//左边轮子正转
        delay(aa);
        zuo2=1;//关闭左边轮子

        you1=1;
        you2=0;        //右边轮子正转
        delay(bb);
        you2=1;//关闭右边轮子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hui1()//小车后退的子程序
{
        zuo1=0;
        zuo2=1;//左边轮子倒转
        delay(aa);
        zuo1=1;//关闭左边轮子

        you1=0;
        you2=1;        //右边轮子倒转
        delay(bb);
        you1=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10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hui2()//小车后退的子程序
{
        zuo1=0;
        zuo2=1;//左边轮子倒转
        delay(aa);
        zuo1=1;//关闭左边轮子
        you1=0;
        you2=1;        //右边轮子倒转
        delay(bb);
        you1=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8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hui3()//小车后退的子程序
{
        zuo1=0;
        zuo2=1;//左边轮子倒转
        delay(aa);
        zuo1=1;//关闭左边轮子

        you1=0;
        you2=1;        //右边轮子倒转
        delay(bb);
        you1=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6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hui4()//小车后退的子程序
{
        zuo1=0;
        zuo2=1;//左边轮子倒转
        delay(aa);
        zuo1=1;//关闭左边轮子
        you1=0;
        you2=1;        //右边轮子倒转
        delay(bb);
        you1=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4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hui5()//小车后退的子程序
{
        zuo1=0;
        zuo2=1;//左边轮子倒转
        delay(aa);
        zuo1=1;//关闭左边轮子
        you1=0;
        you2=1;        //右边轮子倒转
        delay(bb);
        you1=1;//关闭右边轮子

        delay(20);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hui6()//小车后退的子程序
{
        zuo1=0;zuo2=1;//左边轮子倒转delay(aa);
        zuo1=1;//关闭左边轮子
you1=0;you2=1;        //右边轮子倒转delay(bb);
        you1=1;//关闭右边轮子

        z=1;
        y=1;//关闭转向灯
}

void turnleft()//小车左转弯子程序
{

        z=~z;//左转向灯打开 uo1=1;zuo2=1;//左边轮子停止转动you1=1;
you2=0;        //右边轮子正转 elay(bb); you2=1;//右边轮子停止 elay(50);
        z=1;y=1;//关闭转向灯
}

void turnright()//小车右转弯子程序
{
        y=~y;//右转向灯打开 uo1=1;2=0;//左边轮子正转
        delay(aa);
        zuo2=1;//左边轮子停止you1=1;you2=1;        //右边轮子停止
        delay(50);        z=1;y=1;//关闭转向灯
}
void down()//停止子程序
{
        zuo1=1;zuo2=1;you1=1;you2=1;        //左右轮全部停止
        z=1;y=1;//关闭转向灯}
void main()//主程序
{
        init();//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死循环
        {
if(a==0x14||a==0x15||a==0x54||a==0x55||a==0x64||a==0x65)//如果是就前进
        go1();
        if(a==0x16||a==0x17||a==0x56||a==0x57||a==0x66||a==0x67)//如果是就前进
        go2();
        if(a==0x18||a==0x19||a==0x58||a==0x59||a==0x68||a==0x69)//如果是就前进
        go3();
        if(a==0x1a||a==0x1b||a==0x5a||a==0x5b||a==0x6a||a==0x6b)//如果是就前进
        go4();
        if(a==0x1c||a==0x1d||a==0x5c||a==0x5d||a==0x6c||a==0x6d)//如果是就前进
        go5();
        if(a==0x1e||a==0x1f||a==0x5e||a==0x5f||a==0x6e||a==0x6f)//如果是就前进
        go6();
        if(a==0x24||a==0x25||a==0x74||a==0x75||a==0x84||a==0x85)//如果是就后退
        hui1();
        if(a==0x26||a==0x27||a==0x76||a==0x77||a==0x86||a==0x87)//如果是就后退
        hui2();
        if(a==0x28||a==0x29||a==0x78||a==0x79||a==0x88||a==0x89)//如果是就后退
        hui3();
        if(a==0x2a||a==0x2b||a==0x7a||a==0x7b||a==0x8a||a==0x8b)//如果是就后退
        hui4();
        if(a==0x2c||a==0x2d||a==0x7c||a==0x7d||a==0x8c||a==0x8d)//如果是就后退
        hui5();
        if(a==0x2e||a==0x2f||a==0x7e||a==0x7d||a==0x8e||a==0x8f)//如果是就后退
        hui6();
if(a==0x3f)//如果是0x3f就左转
                        turnleft();
                        if(a==0x4f)//如果是0x4f就右转
                        turnright();
                        if(a==0x00)//如果是0x00就停止
                        down();
                        if(a==0xa0)//如果是0xa0车灯打开
                        deng=0;
                        if(a==0xb0)//如果是0xb0车灯关闭
                        deng=1;
                        else
                        down();
                }
}
void chuan() interrupt 4//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RI=0;//软件清除串口响应
        a=SBUF;//读取单片机串口接受的蓝牙模块发送的数据
}

网友A:
兄弟我做了个小车  但是还没有程序  我是用两个L298N的驱动模块并联控制四个轮子  左边驱动模块控制左边两个轮子 右边驱动模块控制右边两个轮子  用的HC-06蓝牙模块  STC89C52单片机    驱动IN口接得P2口  我这个小车能不能用你这个程序呢

网友B(2017-05-10):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和蓝牙串口的代码

网友C(2018-06-01):
终于可以看得懂这个程序了,楼主牛逼,点赞,加关注

网友D(2018-07-04):
小白表示没看懂

网友E(2018-09-09):
真的非常棒,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