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8000模块(GS1615)制作FM发射机 单片机仿真 程序 PPT教程都有

楼主(2017-02-26):
FM8000B发射模块制作FM发射机,以前做的,为了换其他文件,所以贡献出来,含仿真、单片机程序、PPT
FM8000模块(GS1615)制作FM发射机的单片机仿真原理图:

GS1615FM发射机 ppt内容预览:
模块工作电压:2.4-3.6V
参考时钟:12MHZ
工作温度范围:-20——85摄氏度
调频方式:I2C总线端口选频
至此可知:寄存器0x00的bit1 bit0是频率参数的最高两位,+寄存器0x01的8位,共十位为频率参数
模块频率范围76MHz-108MHz,中间为92MHz,本人想开机即为此值。根据频率计算公式freq=CH*0.05+76可知,要求CH=01 0100 0000(即320),因为freq = 320*0.05 + 76 = 92MHz。
在设置FM8000时应首先使寄存器0x00设置为00100001(即0x21,第一个1是进入发射状态,最后01是CH高位)
再设置寄存器0x01为01000000(即0x40)
此时CH=01 0100 0000(即320)。
注:计算知,76MHz-108MHz对应CH值000-640。

FM8000模块(GS1615)制作FM发射机源程序中的SETCH()函数的讲解:

根据频率计算公式:freq=CH*0.05+76
模块可发射的频率范围为76MHz-108MHz,对应CH的范围为000-640
按二进制则为00 0000 0000—10 1000 0000
可以把CH(程序中为count)按寄存器位分为三段: 00 0000 0000—00 1111 1111  (000-255) 01 0000 0000—01 1111 1111  (256-511) 10 0000 0000—10 1000 0000  (512-640)
所以,CH的高两位只可能为00、01、10(分别对应值0、256、512),存入寄存器00h中。上面蓝色的要存入寄存器01h中, 你该理解为什么程序中有count-256、 count-512 语句了。

思考与改进
按键长按时频率变化的能否更快?并且仍可以区别是长按或是短按。
按键长按时数码管显示的能否更稳定?
增加一个记忆功能,开机时自动调整到上次关机时的频率,加24C01等,程序怎改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intrins.h>    //包含 _nop_()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变量端口--------
sbit sda=P2^1;
sbit scl=P2^0;
sbit DIN=P0^5;   //小数点
sbit K1=P2^7;
sbit K2=P2^6;
sbit K3=P2^5;
sbit K4=P2^4;
unsigned long count;
uchar i,j;
uchar a,b;
uchar temp;
unsigned long freq[8];
unsigned long 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0xd7,0x14,0xcd,0x5d,0x1e,0x5b,0xdb,0x15,0xdf,0x5f,0x9F,0xDA,0xC3,0xDC,0xCB,0x8B,0x00};
               /**左边LED四位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不亮"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按图接法的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 ]={0x5F,0x41,0x9D,0xd5,0xC3,0xD6,0xDE,0x45,0xDF,0xD7,0xCF,0xDA,0x1E,0xD9,0x9E,0x8E,0x00};
               /**右边LED四位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不亮"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按图接法的编码)**/

//----- 函数声明-------------
void FM8000_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start();      //开始函数
void stop();       //终止函数
void respon();    //应答信号
void write_byte(uchar);   //写字节函数
uchar read_byte();        //读字节函数
void write_add(uchar,uchar); //指定地址写一字节数据
uchar read_add(uchar);        //指定地址读一字节数据
void delay();
void delay_i2c(uint x);
void SetCH();
void addfreq();
void decfreq();
void fastadd();
void fastdec();
void delay10ms();
void display();
//----------------------------------------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FM8000_init() //初始化函数
{
scl=1;
delay();
sda=1;
delay();
}

//----------------------------

void start(void)     //开始函数
{
sda=1;
scl=1;
delay();
sda=0;       //拉低电平
delay();
scl=0;
}

//--------------------------------
void stop(void)     //终止函数
{
sda=0;
scl=1;
delay();
sda=1;       //拉高电平
delay();
scl=0;
}

//---------------------------------

void respon()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
for(i=0;i<8;i++)
{
   temp=temp<<1;    //循环右移
   scl=0;
   delay();
   sda=CY;      //CY为进位标志
   delay();
   scl=1;       //拉高SCL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
uchar read_byte()            //读字节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
//------------------------------------

//-----指定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_add(uchar add,uchar dat)
{
start();                //开始
write_byte(0x58);       //写 器件地址及写信号
respon();
write_byte(add);        //写字地址
respon();
write_byte(dat);        //写数据
respon();
stop();                 //终止
}
//---------------------------------

//------指定地址读一字节数据-------
uchar read_add(uchar add)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58);     //写 器件地址
respon();
write_byte(add);   //字节地址
respon();
start();
write_byte(0x59);
respon();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i2c(uint x)//延时函数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速度较慢,去掉加快点
}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10毫秒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

                      0.1增加频率
                  void addfreq()

**********************************************************/
void addfreq()
{

              delay10ms();
                  if(K2==0)
          {
                                        count+=2;

                                        if(count==642)  //count=0对应76.0MHz,count=640对应108.0MHz,
                                        {
                                           count=0;
                                        }
                  }
                  P0=0;     //写入时关闭LED,使LED显示亮度一样
                    SetCH();
          do {display();}
                  while(K2==0);   //等松手,此时LED仍显示
}
/****************************************************************

                      0.1减小频率
                  void decfreq()
******************************************************************/
void decfreq()
{
     delay10ms();
                if(K1==0)
          {
                                if(count==0)
                                        {
                                           count=640;
                                        }

                      count-=2;
                  P0=0;     //写入时关闭LED,使LED显示亮度一样
                    SetCH();
          do {display();}
                   while(K1==0);   //等松手,此时LED仍显示
           }
}

/***********************************************************

                      快速增加频率
                  void fastadd()

**********************************************************/
void fastadd()
{

              delay10ms();
                  if(K4==0)
          {
                                        count+=2;

                                        if(count==642)
                                        {
                                           count=0;
                                        }
                  }
                  P0=0;     //写入时关闭LED,使LED显示亮度一样
                    SetCH();
                //  while(K4==0);   //等松手
}
/****************************************************************

                      快速减小频率
                  void fastdec()
******************************************************************/
void fastdec()
{
     delay10ms();
                if(K3==0)
          {
                                if(count==0)
                                        {
                                           count=640;
                                        }

                      count-=2;
                  P0=0;     //写入时关闭LED,使LED显示亮度一样
                    SetCH();
                 //          while(K3==0);   //等松手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void display(void)
{
        {
         f = (count*5+7600);
                   freq[7]=f/10000;
                 freq[6]=(f%10000)/1000;
                 freq[5]=(f%1000)/100;
                 freq[4]=(f%100)/10;
                 freq[3]=f%10;
                 freq[1]=11;
                 freq[2]=10;
                 freq[0]=12;
                 temp=0;
                   for(i=0;i<5;i++)      //后四位不显
                        {
                                P1=temp;
                                if (i<4)
                                   {P0=table1[freq[7-i]];
                                    if (i==2) DIN=1;  //加小数点
                                    }
                                else
                                   {P0=table2[freq[7-i]];
                                   if (i==6) DIN=1;  //加小数点
                                   }
                                temp=temp+1;
                                if (i==4)P0=0;        //第5位不显
                                for(a=10;a>0;a--)     //延时
                                for(b=248;b>0;b--);
                          }
        }
}

/*************************************************************

                  设置发射频率
                                  void SetCH()

************************************************************/
void SetCH()
{
    FM8000_init();
        if(count<=255)
                        write_add(0x00,0x20);
                        delay_i2c(100);
                        write_add(0x01,count);
                        delay_i2c(100);
                     /* write_add(0x04,0x32); //是否把F8000内部晶振设为12MHz,自己决定
                        delay_i2c(100);*/
         if((count>=256) && (count<=511))
                {
                        write_add(0x00,0x21);
                        delay_i2c(100);
                        write_add(0x01,count-256);
                        delay_i2c(100);
                     /* write_add(0x04,0x32); //是否把F8000内部晶振设为12MHz,自己决定
                        delay_i2c(100);*/
                }
        if(count>=512)
                {        write_add(0x00,0x22);
                        delay_i2c(100);
                        write_add(0x01,count-512);
                        delay_i2c(100);
                     /* write_add(0x04,0x32); //是否把F8000内部晶振设为12MHz,自己决定
                        delay_i2c(100);*/
                }

………………余下程序请下载附件……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4-08):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2017-06-21):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下了。

网友C(2018-06-23):
可以给个下载地址么?没有黑币无法下载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该芯片哪有卖的吗

网友E(2019-12-31):
不错哦,能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F(2020-07-09):
多大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