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位的数码管如何在protues中仿真出来

楼主:
各位大侠,一个8位的数码管如何在protues中仿真出来,就是如何代替它

网友A(2017-02-27):
protues中仿真,首先要画好原理图,然后就是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ues中仿真,首先要画好原理图,然后就是写程序。

ok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