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定时器是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2017-02-26):
51单片机一共有几个定时器,如何查看手册

网友A:
51有2个
52有3个

网友B:
去STC官网下载一个软件,里面有讲单片机有几个定时器的,还有例程教你点样用定时器的。
http://www.stcmcu.com/

网友C:
"如何查看手册"
如果查手册都不会查,建议不要再搞单片机,改读CEO课比较合适。

网友D:
设置TMOD寄存器,

网友E:
51有两个
52有三个

网友F:
谢谢楼上的答案,同为菜鸟谢谢了哈

网友G:
51有两个T0和T1,且M1M0=01时为十六进制

网友H:
做定时用一般采用16位模式,也就是TMOD=0x11(10或01单独一个定时器的话),初值的计算是这样的:
        假设时间是X毫秒,晶振为YMhz,那么:
        THn=(65536-1000*X*Y/12)/256
        TLn=(65536-1000*X*Y/12)%256
之后就是TRn=1(开启定时器)
        ETn=1(开启定时器中断
        EA=1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网友I:
T0定时器,T1定时器

网友J:
具体还得看手册,有些是2个,有些是3个,根据手册上的定时器寄存器进行相应的设置,并开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