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交通灯焊接与程序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
简单的交通灯焊接与程序设计用时:5天

本课程设计报告的word版本及完整的程序代码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77888-1.html

1 设计目的:

设计一个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十字路口的简单交通灯控制系统。

2 设计要求2.1 可以按键设置交通灯东西、南北的倒计时时间
第一次按设置键是设置东西方向的时间,第二次按设置键是设置南北方向的时间,再按加减键就可以设置对应的时间。
22 东西和南北方向各有两个数码管分别显示时间
东西和南北的时间相差5秒,这5秒为黄灯亮的时间。
2.3 当有特殊情况时,可以按紧急模式进行调整.2.4 紧急模式:
当消防车、救护车等特殊车辆通行时按下”紧急模式键”全部亮红灯,待紧急车辆通过后,再恢复后再退出。
2.5 夜间模式:
4个方向黄灯亮起。
2.6 禁止通行
第1次按紧急键4个方向全部亮红灯.
2.7 夜间模式
第2次东西南北4个方向黄灯闪烁
2.8 南北优先通行
第3次南北绿灯亮东西红灯亮
2.9 东西优先通行
第4次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
2.10 再按一次回到正常显示
不同的模式适合不同的交通情况(如夜间模式,有交通事故的时候)

3 材料准备
10*15洞洞板1块,
51芯片(STC89C51RC),
母座(或者40pin芯片座或zip座),
红色LED灯1个,
103上拉排阻1个(九个引脚),
10K电阻1个,
1K电阻1个,
30pf瓷片电容2个,
10uf电解电容1个,
单排针,
轻触按键4个,
12.288 MHz晶振1个,
自锁开关(六脚),
杜邦线,
USB转TTL线(下载与供电),
红黄绿LED灯各2个,
3641AH数码管(共阴四位数码管)
4 电路图:*注:关于EA
我使用的STC89C52RC单片机芯片(EA管脚已内部上拉到Vcc)
  •                     如外部不加上拉,或外部上拉到Vcc,上电复位后单片机从内部开始执行程序;
  •                     如外部下拉到地,上电复位后单片机从外部开始执行程序。
根据网上找到的资料画的电路图:
1)去掉了复位电路和电源插孔:
2)再修改后
5 时钟电路

5.1 关于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
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内部有一片内振荡器结构但仍需要在XTAL1和XTAL2两端连接一个晶振和两个电容才能组成时钟电路,这种使用晶振配合产生信号的方法是内部时钟方式;
5.2 晶振说明
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5.3 时钟电路的重要性
时钟电路在单片机系统中很重要,它能控制着单片机工作的节奏,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单片机运行需要时钟支持——就像计算机的CPU一样,如果没有时钟电路来产生时钟驱动单片机,那单片机就不能执行程序。
6 自锁开关:
六引脚自锁开关是一个双刀双掷开关,除了图上用黑线相连的部分,其他部分均不相连。
7 A103J排阻:
排阻是具有极性,在焊接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如果方向弄错可能导致显示不了。
从图上可以看到排阻左边有一个点标记和103数值。那个点表示那一端的第一个引脚为公共引脚。,而103表示该排阻,前两位数表示数值,最后一位表示倍数即10X10 3=10K。
排阻在原理图中的符号表示:根据图可以发现排阻内部的所有电阻都连接到第一个引脚上,所以第一个引脚肯定就是公共端,见下图。
8 四脚开关:
9 3641AH数码管引脚图:

              对应的字母段码排列
10 仿真图
11 电路连接测试1正面图:
2背面图:

12 程序分析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I/O口的定义 */
sbit w1_NS=P1^0;              //数码管南北时间的位选
sbit w2_NS=P1^1;
sbit w1_WE=P1^4;              //数码管东西时间的位选
sbit w2_WE=P2^7;
sbit k1=P3^2;                            //按键的定义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red_NS=P2^1;                            //南北红绿黄灯的定义
sbit yellow_NS=P1^6;
sbit green_NS=P1^5;
sbit red_WE=P2^6;                            //东西红绿黄灯的定义
sbit yellow_WE=P2^4;
sbit green_WE=P2^3;

uchar seconds_NS,seconds_WE,seconds_WE_set,seconds_NS_set,flag_NS,flag_WE,t0,k1num,k4num;
uchar code table[]={
0xeb,0x28,0xb3,0xba,0x78,                                                        //数码管译码:分别对应数字0~9
0xda,0xdb,0xa8,0xfb,0xfa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display_NS();                              //南北时间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WE();                              //东西时间显示函数
void LED_display();                              //红路灯的正常模式函数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_NS();
                            display_WE();
                            LED_display();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0=0;
              flag_NS=0;
              flag_WE=0;
              seconds_NS_set=10;
              seconds_WE_set=15;
              seconds_NS=seconds_NS_set;
              seconds_WE=seconds_WE_set;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方式为1,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0的运行开关

}

void display_NS()                                            //南北时间显示函数
{
              P0=0x00;
              w1_NS=0;
              P0=table[seconds_NS/10];                            //显示南北时间的十位
              delay(1);
              w1_NS=1;

              P0=0x00;
              w2_NS=0;
              P0=table[seconds_NS%10];                            ////显示南北时间的个位
              delay(1);
              w2_NS=1;

}

void display_WE()                                            //东西时间显示函数
{
              P0=0x00;
              w1_WE=0;
              P0=table[seconds_WE/10];                //显示东西时间的十位
              delay(1);
              w1_WE=1;

              P0=0x00;
              w2_WE=0;
              P0=table[seconds_WE%10];                            //显示东西时间的个位
              delay(1);
              w2_W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16位加1计数器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20)
              {
                            t0=0;
                            seconds_NS--;
                            seconds_WE--;
              }
}

void LED_display()                            //红路灯的正常模式
{
              if(flag_NS==0)                            //flag_NS为0时
              {
                            if(seconds_NS>5)                //南北时间大于5s
                            {
                                          red_NS=1;                              //红灯灭
                                          yellow_NS=1;                //黄灯灭
                                          green_NS=0;                            //绿灯亮
                            }
                            else
                            {                                                           //5s内亮黄灯5s
                                          red_NS=1;
                                          yellow_NS=0;
                                          green_NS=1;
                                          if(seconds_NS==0)
                                          {
                                            seconds_NS=seconds_WE_set;
                                            flag_NS=1;
                                          }
                            }
              }
              if(flag_NS==1)                            // flag_NS为1时
              {
                            if(seconds_NS>5)
                            {
                                          red_NS=0;                            //红灯亮
                                          yellow_NS=1;                //黄灯灭
                                          green_NS=1;                            //绿灯灭
                            }
                            else
                            {                                                                      //5s内亮黄灯5s
                                          red_NS=1;
                                          yellow_NS=0;
                                          green_NS=1;
                                          if(seconds_NS==0)
                                          {
                                            seconds_NS=seconds_NS_set;
                                            flag_NS=0;
                                          }
                            }
              }

              if(flag_WE==0)                            //flag_WE为0时
              {
                            if(seconds_WE>5)
                            {
                                          red_WE=0;                              //红灯亮
                                          yellow_WE=1;                //黄灯灭
                                          green_WE=1;                              //绿灯灭
                            }
                            else
                            {                                                           //5s内黄灯亮5s
                                          red_WE=1;
                                          yellow_WE=0;
                                          green_WE=1;
                                          if(seconds_WE==0)
                                          {
                                                        seconds_WE=seconds_NS_set;
                                                        flag_WE=1;
                                          }
                            }
              }
              if(flag_WE==1)
              {
                            if(seconds_WE>5)
                            {
                                          red_WE=1;                               //红灯灭
                                          yellow_WE=1;                 //黄灯灭
                                          green_WE=0;                               //绿灯亮
                            }
                            else
                            {                                                          //黄灯亮5s
                                          red_WE=1;
                                          yellow_WE=0;
                                          green_WE=1;
                                          if(seconds_WE==0)
                                          {
                                                        seconds_WE=seconds_WE_set-3;
                                                        flag_WE=0;
                                          }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1==0)
              {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消抖)
                            k1num++;
                            TR0=0;
              }
              if(k1num==1)
              {
                            if(k2==0)
                            {
                                          while(!k2);
                                          seconds_NS_set++;
                                          seconds_NS=seconds_NS_set;
                            //              display_NS();
                                          if(seconds_NS==100)
                                                        seconds_NS=0;
                            }
                            if(k3==0)
                            {
                                          while(!k3);
                                          seconds_NS_set--;
                                          seconds_NS=seconds_NS_set;
                            //              display_NS();
                                          if(seconds_NS==0)
                                                        seconds_NS=99;
                            }
              }
              if(k1num==2)
              {
                            if(k2==0)
                            {
                                          while(!k2);
                                          seconds_WE_set++;
                                          seconds_WE=seconds_WE_set;
                            //              display_WE();
                                          if(seconds_WE==100)
                                                        seconds_WE=0;
                            }
                            if(k3==0)
                            {
                                          while(!k3);
                                          seconds_WE_set--;
                                          seconds_WE=seconds_WE_set;
                            //              display_WE();
                                          if(seconds_WE==0)
                                                        seconds_WE=99;
                            }
              }
              if(k1num==3)
              {
                            k1num=0;
                            TR0=1;
              }

              if(k4==0)
              {
                            while(!k4);
                            k4num++;
              }

              /*特殊情况选择模式*/
              switch(k4num)
              {
                            case 1:                                                                      //按第1次为紧急模式,禁止通行
                                                        red_WE=0;
                                                        yellow_WE=1;
                                                        green_WE=1;
                                                        red_NS=0;
                                                        yellow_NS=1;
                                                        green_NS=1;
                                                        TR0=0;
                                                        flag_NS=-1;
                                                        flag_WE=-1;
                                                        seconds_NS=99;
                                                        seconds_WE=99;
                                                        break;

13 心得体会
本次是第一次焊接,刚开始出现许多错误,修改修改再修改;上网查资料,请教师兄,最后做出来了。这次从中收获许多,学会从网上检索有用的资料,这对我们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对单片机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动手能力、分析能力也增强了,实践很重要,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用于实践,那么它就是没有用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感谢。

参考资料:
1、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