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8025T设计使用注意事项-爱普生原厂建议

楼主(2017-02-27):
RX-8025T爱普生公司针对中国电网在智能电网领域特殊高标准要求推出的一款高精度,高稳定性实时时钟芯片。除了智能电网领域外,也可以应用在其他计量仪表领域。更多场合也可以使用RX-8025SA等替代。以下是有爱普生晶振原厂针对电子工程师设计电路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给与的建议:
A:RX-8025T 的I2C 总线与CPU 之间的接口电路设计,注意电压匹配。由于一般设计会需要电池作备用电源,因此设计特别注意RX8025T 的电压要求,参考(4 电气指标)给出的数据。
B:系统设计时,在I2C 总线上有多个器件的时候,应注意软件的设计,防止对8025T 的误操作。
C:时间设定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数据的正确性,一般应增加校验的子程序,例如验证日期对应的星期数就可以利用上面第8 页提到的两个公式。
D:在PCB 设计的时候注意8025T 与CPU 的通讯走线应该越短越好,并且远离高频、高电流的信号线。同时旁路电容也应该靠近RX8025T 的电源端。同时增加地线敷铜的面积,以防止干扰的产生。
E:生产测试过程中,对RX-8025T 的焊接应参考焊接温度曲线。同时避免用超声波对器件进行清洗操作,防止对内部晶体造成损坏。
F:当使用电池供电的时候,为了延长电池的供电时间,可以关闭FOUT 输出,改变温度补偿的时间间隔(正常供电时用软件恢复设置)以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
以上资料由专业的爱普生晶振代理-上海唐辉电子整理完成,

网友A(2024-02-01):
请问RX-8025T和RX-8025AC区别在哪里?

网友B(2024-03-04):
引用 网友A:
请问RX-8025T和RX-8025AC区别在哪里?

T带温度补偿,最低电压2.2V,WEEK寄存器不是BCD码,处理麻烦点
AC不带温补,最低电压1.2V,WEEK是BCD码,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