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流行性价比高的单片机是哪一款?

楼主(2017-02-27):
时下流行性价比高的单片机是哪一款?

网友A:
STM-意法半导体吧

网友B:
STM32单片机

网友C:
80c51哈哈

网友D:
基本都用stl

网友E:
STm吧 比较好

网友F:
中颖单片机 还不错

网友G:
STM8S系列是可以的,成本在一块多一点

网友H:
stc,清翔单片机

网友I:
还是stm32 可靠,应用实例也多

网友J:
8位单片机当然是stm8,然后32位单片机里stm32资料多价格便宜稳定性好

网友K(2024-07-22):
8位机是STC单片机, 32位单片机现在有国产的与STM32PIN2PIN兼容的,性价比也不错.

网友L:
这要看你用来干嘛
DIY自然就是STM32或者STC
做产品就另说了,我这用的是九齐,虽说是OTP单片机,但耐不住它便宜呀,没有ADC的SOP8单片机,厂商代烧录,才9分钱,礼品类的低端产品,价格低,量大,那么,九齐就是有性价比

网友M:
国产32位单片机,价格便宜

网友N:
STM32系列单片机由STMicroelectronics公司推出

网友O:
stm可以,stc程序较少还在努力发展

网友P:
我见的最多的是STM32,我学习的还是STC。

网友Q:
目前流行且性价比高的单片机主要有以下几款,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优缺点:

1.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系列
代表型号: STM32F103, STM32F407
特点: 32位ARM Cortex-M内核,丰富的外设和接口,性能强劲,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
优点: 生态系统完善(丰富的库和开发工具),社区支持广泛,性能与功耗平衡良好。
2. Microchip PIC系列
代表型号: PIC16F877A, PIC18F45K22
特点: 8位和16位内核,种类多样,适合入门级应用和学习用途。
优点: 学习资料丰富,开发环境易于使用,低功耗,性价比高。
3. Atmel(现属于Microchip)AVR系列
代表型号: ATmega328P, ATtiny85
特点: 8位RISC架构,广泛应用于Arduino开发板。
优点: 学习曲线较低,社区支持强大,丰富的资源和库,适合初学者。
4. Espressif ESP系列
代表型号: ESP8266, ESP32
特点: 集成Wi-Fi和蓝牙功能,32位Xtensa LX6双核或单核处理器。
优点: 强大的无线通信能力,性价比极高,开发工具链完善,适合物联网应用。
5. NXP LPC系列
代表型号: LPC1768, LPC11C24
特点: 基于ARM Cortex-M内核,有广泛的应用领域。
优点: 性能与成本平衡良好,支持多种接口和协议。
6. Raspberry Pi Pico
特点: 采用RP2040微控制器,双核ARM Cortex-M0+处理器,具有丰富的GPIO和外设。
优点: 性价比高,强大的社区支持,适合学习和DIY项目。
在选择单片机时,除了考虑价格和性能外,还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如功耗、外设接口、处理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ESP8266和ESP32系列由于内置Wi-Fi和蓝牙,特别适合物联网应用;STM32系列适合需要高性能和丰富外设的应用;而AVR系列则因易于学习和使用,广泛用于学习和DIY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