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的正反馈应该怎么分析

楼主(2017-02-27):
右边的正反馈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A:
又边那个不是正反馈式的震荡;
Vcc加电之后,C1充电,三极管b点电位上升,使be电压达到0.7,三极管导通,变压器次级反馈感应电流加载在Re上面使得e点电位上升,也就是b点电位不变,be电压变小,三极管截止。等到感应电流消失之后,be电压恢复三极管又打开,重复以上过程,产生震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