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MC6800-MS学习板,接L298N驱动模块,再接28BYJ-48-5V步进电机

楼主(2017-02-27):
我烧录驱动后,开发板的数字显示不正常,通电后马达内振动但不转。

网友A:
我是新手,也曾碰到过此类问题,我发现有以下几个原因:1、编码不对。2、接线不对(电机相序搞错了)。3、线连接接触不良。我买了学习板,但我没有用它。所以我碰到的问题可能与你的不一样,仅供参考吧。

网友B:
可能你烧录的是直流电机的程序.直流电机只有两相有电平信号输出,步进电机需要四相输出电平信号。我也只是猜测,没看到你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