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8255的显示频率计设计设计思路

楼主:
最好有Proteus仿真,和Keil程序,自己也做了,感觉和老师要求有点出路
1、 频率计类
    基本要求:
1         P1P3口,产生一方波信号,频率为1000Hz,用一组数码管或LCD显示频率和周期以及脉宽等参数(也可用信号源或模拟信号源)。
2         将输出信号输入到另一端口(INT0/INT1)作频率计的信号输入端,测量此方波信号的频率、周期和脉宽,在另一组数码管或LCD上将参数值显示出来。(刷新时间1秒)。
发挥部分
1设置一功能键,能将当前数码管或LCD上的信号参数值锁定。
2通过键盘,可修改方显示参数,刷新时间。
3按键时,蜂鸣器发出提示音,表示按键有效
4用图形方式显示输入波形(用模拟示波器)
上面是老师要求
用51或者52都行

网友A(2017-02-27):
给你2个参考案例。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测量正脉冲宽度是用T0/T1计数从int0/int1引脚输入正脉冲高电平期间内的机器周期数,而测量脉冲频率则是在1秒时间内,用T0/T1计数从T0/T1引脚输入的脉冲数。

80C51单片机测量脉冲频率,其最高频率不能超过时钟频率的1/24,因为CPU确认一次脉冲跳变需要2个机器周期。若fOSC=12MHz,被测脉冲最高频率可达600kHz。但80C51定时/计数器方式1最大计数值为65535,只能测65.535kHz(当然也可对其再计次或减少计数时间测量),1秒内脉冲数即为脉冲频率值。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例36  并行扩展8255

实例3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2个参考案例。

感谢感谢

网友C:
0C51单片机测量脉冲频率,其最高频率不能超过时钟频率的1/24,因为CPU确认一次脉冲跳变需要2个机器周期。若fOSC=12MHz,被测脉冲最高频率可达600kHz。但80C51定时/计数器方式1最大计数值为65535,只能测65.535kHz(当然也可对其再计次或减少计数时间测量),1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C51单片机测量脉冲频率,其最高频率不能超过时钟频率的1/24,因为CPU确认一次脉冲跳变需要2个机器周期。若 ...

楼主的跟帖似乎摘自于哪一本书?

网友C:
设置一功能键,能将当前数码管或LCD上的信号参数值锁定。 2通过键盘,可修改方显示参数,刷新时间。 3按键时,蜂鸣器发出提示音,表示按键有效 4用图形方式显示输入波形(用模拟示波器) 上面是老师要求 用51或者52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