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共阴数码管动态扫描!

楼主(2017-02-27):
各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数码管,单片机100us产生一次中断!会影响数码管的显示吗?

网友A:
中断返回是返回到delay函数中,可能对定时器产生一些影响。

网友B:
“单片机100us产生一次中断!会影响数码管的显示”
提问没有讲清楚,有歧义。
100us中断做什么?是扫描还是其他任务?
不论做什么,都会影响数码管显示。

网友C:
会对显示间隔有影响

网友D:
100us中断做什么?
不论做什么,可能都会影响数码管显示。

网友E:
三楼说的好

网友F:
时间长,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G:
100us应该不至于

网友H:
是否有影响要看你的程序怎么做,我写的程序全部带125US中断,不会对显示、检按键、定时、、、、、这些功能功能产生影响。

网友I:
如果只是单片机产生一次中断,而没有执行其他指令的话,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J:
看你中断后处理的时间是多久。四位数码管需要5MS显示一位才不会有闪烁感

网友K:
感觉应该不会,试一下

网友K:
建议你试一下,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