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帮我加点计算脉宽的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007c]
#define PB XBYTE[0x007d]
#define COM XBYTE[0x007f]
uchar code tab1[]="F:";
uchar code tab2[]="C:";
uchar disp1[]="0000HZ";
uchar disp2[]="0.00ms";
sbit key1=P1^6;
sbit key2=P1^7;
uchar count,i;
uchar time;
unsigned long freq;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1^1;
sbit lcden=P1^2;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110;x>0;x--)
        for(y=z;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rs=0;
        PA=com;
        delay(5);
        lcden=1;
        delay(2);
        lcd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rs=1;
        PA=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lcd初始化
{
        lcden=0;
//        lcdrs=0;
        lcdrw=0;
        write_com(0x38);/****工作方式设置***/
        write_com(0x0c);/****显示状态设置***/
        write_com(0x06);/****输入方式设置***/
        write_com(0x01);/****清除屏幕显示***/
        write_com(0x80);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if(freq>0&&freq<10000)
        {
                disp1[0]=freq/1000+'0';
                disp1[1]=freq/100%10+'0';
                disp1[2]=freq/10%10+'0';
                disp1[3]=freq/2%10+'0';
                if(freq<1000)
                {
                        disp2[0]=1000/freq+'0';
                        disp2[2]=10000/freq%10+'0';
                        disp2[3]=100000/freq%10+'0';
                }
                else
                {
                        disp2[0]=1000/freq+'0';
                        disp2[2]=10000/freq+'0';
                        disp2[3]=100000/freq%10+'0';
                }
                write_com(0x82);
                for(i=0;i<6;i++)
                {
                         write_dat(disp1[i]);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2);
                for(i=0;i<6;i++)
                {
                        write_dat(disp2[i]);
                        delay(2);
                }
        }
}
void main()
{
                 COM=0x80;
                init_lcd();
                write_com(0x80);
                for(i=0;i<2;i++)
                {
                        write_dat(tab1[i]);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2;i++)
                {
                        write_dat(tab2[i]);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9);
                  TMOD=0x51;                                  //T0定时,T1计数
                  TH1=0;
                  TL1=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TR1=TR0=1;
                                }
                        }
                        else
                        {
                                display();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定时1s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TR1=0;TR0=0;
                freq=(TH1*256+TL1);
//                display();
                TH1=0;TL1=0;
        }
}
需要在LCD屏幕上在显示脉宽,格式为(m:       )
来个大神啊

网友A(2017-02-27):
显示脉宽的案例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