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菜鸟不知道怎样编写转换的程序~~~~(>_<)~~~~

楼主(2017-02-27):
请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菜鸟不知道怎样编写转换的程序~~~~(>_<)~~~~
要求是一个自动门禁系统,有两个模式:
模式1:7:00—22:00为自动门状态,该状态下门的开和关是通过光敏电阻来控制,当光敏电阻被遮住时(模拟人靠近的时候)就开,门开5秒后自动关闭,用LED灯的亮灭来表示门的开、关。 显示屏显示时间温度
  模式2:22:00—7:00 密码门状态,门的开是通过输入正确的密码来起动,门开启后5秒后自动关闭,密码输入错误达到3次时则通过蜂鸣器来报警3秒。显示屏显示时间温度和输入密码界面
用的是89c52,时钟芯片用的DS1302,温度用的18B20,显示屏是LCD1602。
请问怎样才能实现两个模式的转换呢?

网友A:
可以转换,其实你说的很清楚,你可以把两种模式做成两个函数,在不同的时间内,执行不同的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程序主函数里不断检测时钟的时位,再进入到某一个模式里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