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第一次连到电脑上没反应 是缺少驱动吗

楼主(2017-02-28):
为什么

网友A:
你所说的单片具体是什么?如与电脑连接是下载hex文件还是串口通讯?

网友B:
检查电路

网友C:
说详细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D:
是的,只要对应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是的 只需要安装驱动就可以

网友E:
没装CH340驱动吧

网友F:
你有没有烧录软件

网友G:
驱动精灵看看少什么

网友H:
需要咱装专门的下载程序

网友I:
是没装驱动吧

网友J:
要安装下载器的驱动

网友K:
检查设备管理器有没有黄标出现

网友L:
是不是51单片机的烧录器 建议你用STC51的很方便 网站上有驱动 也有例程

网友M:
安装驱动

网友N:
对,用腾讯电脑管家更新补丁就OK了

网友O:
你的串口通信芯片是什么,PL2303、CH340?,反正确定你用的通信芯片,下载对应的驱动安装上就行了

网友P:
确实必须装驱动才会显示连接,你试试

网友Q:
要先安装串口驱动才和PC机通信

网友R:
是的,用驱动精灵,可能因为接口驱动没安装好,无法识别

网友S:
你是用什么下载器连接的

网友T:
要安装驱动的,网上找一下51烧程序的驱动,驱动装好后,串口USB连接上电脑后,在设备中端口可以看到连接的是那个口

网友U:
也可能是你的单片机没有插好或软件有问题

网友V:
没看懂,详细点

网友W:
一般都是驱动没有安装好的

网友X:
贴出你的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