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捕捉开关时间

楼主(2017-02-28):
新手求教:现在有个课题,要求开关K1接通,开始计时;K1断开,停止计时并读出(最好能以csv文件自动保存,因为要求要把这些开关时间数据以表格形式显示,实在不行可以TXT分行,分列显示)。每通断一次都能保存其时间数据。

网友A:
测量脉冲宽度
80C51单片机定时/计数器有一个特殊功能,即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TMOD门控位GATE特性。GATE=1,定时/计数器的运行同时受TR0/TR1和外中断输入信号(INT0/INT1)的双重控制,只有当INT0/INT1=1TR0/TR1=1T0/T1才能开始运行。运行后,若出现INT0/INT1=0T0/T1立即停止运行。这样,被测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就可自动作为启动和停止T0/T1计数运行的信号。利用GATE特性,可以比较精准的测量脉冲宽度。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

实例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