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拓飞控源码加详细注释 stm32+mpu6050

楼主:
恒拓飞控源码 stm32+mpu6050

完整的程序源码下载:

下面提供部分程序来预览:
飞控的主程序:
/*
******************* (C) COPYRIGHT 2015 Air Nano Team ***************************
* 模块名称 : 主程序模块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系统初始化
* 实验平台 :HT_Hawk
* 库版本   :ST3.5.0
* 作者     :Air Nano Team
*********************************************************************************
*/

#include "board_config.h"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

int main(void)
{
        // boot_loader 相关配置
    Bootloader_Set();              //单片机引导程序

        // 硬件初始化
        InitBoard();

        // 传感器初始化
        Sensor_Init();

        // 加载参数
        paramLoad();

        /* 开定时中断 */
    EnTIMER;

        while(1)
        {
     loop();   //主函数循环执行部分  与上位机通讯  刷新OLED屏  保存修改的PID数据
        }
}

MultiRotor_app.c
/******************** (C) COPYRIGHT 2014 Air Nano Team ***************************
* 文件名  :INIT.c
* 描述    :系统初始化
* 实验平台:HT_Hawk
* 库版本  :ST3.5.0
* 作者    :Air Nano Team
**********************************************************************************/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MultiRotor_app.h"

fp32 Battery_Voltage;
Flag_t flag;    //【标志的结构体定义】 此处可以分开定义
////*************************************************
////********* struct {
////              u8 MpuExist;      // MPU存在
////              u8 MagExist;      // MAG存在
////              u8 NrfExist;      // NRF存在
////              u8 MagIssue;      // MAG有问题
////
////          u8 ARMED;         // 电机解锁
////              u8 LockYaw;       // 航向锁定
////          u8 calibratingA;  // 加速度采集
////              u8 calibratingM;  // 磁力计采集
////              u8 calibratingM_pre; //磁力计预采集
////
////              u8 ParamSave;     // 参数保存标志
////
////              u8 Loop_250Hz;
////              u8 Loop_100Hz;
////              u8 Loop_10Hz;
////********* }Flag_t;
////************************************************
/*====================================================================================================*/
/*====================================================================================================*
**函数 : Bootloader_Set
**功能 : BOOT相关设置
**输入 : None
**輸出 : None
**备注 : None
**====================================================================================================*/
/*====================================================================================================*/
void Bootloader_Set(void)
{
         u16 i;

        // 设置偏移量
        SCB->VTOR = FLASH_BASE | FLASH_EXCURSION ;

        i=0x0505;
        STMFLASH_Write(pro_FALG_ADD,&i,1);
}
/*====================================================================================================*/
/*====================================================================================================*
**函数 : Sensor_Init
**功能 : ===============================【硬件初始化】===============================================//
**输入 : None
**輸出 : None
**备注 : None
**====================================================================================================*/
/*====================================================================================================*/
void InitBoard(void)
{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使用SYSCLK  分为  【ms级延时  us级延时 普通软件延时】
        Nvic_Init();        //中断初始化      time.c中 配置     【TIM5-系统时基  TIM2 TIM3输入捕捉 提供八通道】

        /* 初始化USB设备 */
    bsp_InitUsb();      //与上位机通讯使用

        ADC1_Init();
        OLED_Init();
        I2C_INIT();
    LED_GPIO_Config();
        USART1_Config();
        TIM5_Config();      //TIM5 2ms中断一次 提供系统时基
        PWM_OUT_Config();   //PWM输出控制无刷电机 【TIM1 TIM4 提供八路PWM输出】
        PWM_IN_Config();    //PWM输入捕捉初始化 使用TIM2输入捕捉
        NRF24L01_Init();
         LED_SHOW();
         FLASH_Unlock();
         EE_Init();          //EEPROM掉电保存数据
}
/*====================================================================================================*/
/*====================================================================================================*
**函数 : Sensor_Init
**功能 : ================================【传感器初始化】============================================//
**输入 : None
**輸出 : None
**备注 : None
**====================================================================================================*/
/*====================================================================================================*/
void Sensor_Init(void)
{
        flag.MpuExist = InitMPU6050();     //读取初始化成功标志
        flag.MagExist = Init_HMC5883L();   //传感器初始化成功   传感器存在的标志
    flag.NrfExist = NRF24L01_Check();
    NRF24L01_Mode(1);                  //设置24l01为发送模式

        OLED_P6x8Str(0,1,"ROLL:");         //OLED显示三个姿态欧拉角数值
        OLED_P6x8Str(0,2,"PITCH:");
        OLED_P6x8Str(0,3,"YAW:");

        OLED_P6x8Str(0,5,"YAW:");          //四个遥控器通道数据
        OLED_P6x8Str(0,6,"THR:");
        OLED_P6x8Str(56,5,"ROLL:");
        OLED_P6x8Str(56,6,"PITCH:");
}

/*====================================================================================================*/
/*====================================================================================================*
**函数 : Screen_Update
**功能 : 屏幕数据更新
**输入 : None
**輸出 : None
**备注 : None
**====================================================================================================*/
/*====================================================================================================*/
void Screen_Update(void)
{
        Dis_Float(1,40,AngE.Roll,1);
        Dis_Float(2,40,AngE.Pitch,1);
        Dis_Float(3,40,AngE.Yaw,1);
    OLED_4num(4,5,RC_Data.YAW);
        OLED_4num(4,6,RC_Data.THROTTLE);
        OLED_4num(57,5,RC_Data.ROLL);
        OLED_4num(58,6,RC_Data.PITCH);
}
//***********************************【划分时间片,分配任务】******************************************//

//======================================【主循环执行函数】============================================//
void loop(void)
{                               //姿态解算 串级PID控制 在中断函数中执行 每2ms执行一次
        // 250HZ
        if(flag.Loop_250Hz){
                flag.Loop_250Hz=0;
                UsbCmdPro();                //USB接收上位机数据 【4ms执行一次】
    FailSafeLEDAlarm();         //闪烁灯
        }

        // 100HZ
        if(flag.Loop_100Hz){
                flag.Loop_100Hz=0;
    mavlink();                  //飞控板循环发送数据到上位机 【10ms执行一次】
                Screen_Update();            //更新OLED三个欧拉角和四个通道遥控器数据
        }
                if(flag.Loop_10Hz){
                flag.Loop_10Hz=0;
    EE_SAVE_Attitude_PID();     //如果调节了PID参数则用EEPROM保存数据 【100ms执行一次】
        }
}

/*====================================================================================================*/
/*====================================================================================================*
**函数 : Time_slice
**功能 :【时间片】
**输入 : None
**輸出 : None
**备注 : None
**====================================================================================================*/
/*====================================================================================================*/
void Time_slice(void)      //每中断一次执行一次本函数
{
  static u16 tick[3]={0,0,0};

        tick[0]++;tick[1]++;tick[2]++;

        if(tick[0]>=2){          //4ms    2次中断  一次2ms
                 tick[0] = 0;
                 flag.Loop_250Hz = 1;
        }
  if(tick[1]>=5){          //10ms   5次
                tick[1] = 0;
                flag.Loop_100Hz = 1;
        }
  if(tick[2] >= 50)        {      //100ms  50次
                tick[2] = 0;
                flag.Loop_10Hz = 1;
        }
}

网友A(2017-03-08):
哇哇哇,大爱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17-05-13):
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看着还挺好的

网友C(2018-05-20):
用stm32f4系列做的吗

网友D(2018-07-31):
是STM32F103的吗,我需要f103的代码

网友E(2018-12-29):
有原理图吗,真心求

网友F(2019-03-29):
最近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下载看一下

网友G:
很需要刚刚好奈斯

网友H:
太给力了!!

网友I(2019-09-09):
谢谢!非常好的代码,代码非常完整!!ok!待会再看代码

网友J:
一直想找飞控系统,终于找到了,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