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XL345做的计步器(带温度显示)附程序和ADXL345中文PDF

楼主(2017-02-28):
免费下哦(PS:有部分资料是从51黑论坛里找的哦)
全部资料下载(带ADXL345中文PDF):

主程序预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3^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3^2;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key=P3^7;      //按键引脚定义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uint num1=0,num2=0;  //1总步数,2步数
int aaa=0;           //不重复变量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extern void Lcd_init();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定义指针变量,把字符串数组的地址送到该指针变量上(便于指向X并显示X)
extern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Hz---12T)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if(dis_data<30)           //灵敏度设置, 0 灵敏度最高
        {
                aaa=1;
        }
        else
        {
                if(aaa==1)
                {
                        aaa=0;
                        num1++;           //总步数 累加
                        num2++;           //步数 累加
                }
        }

        conversion(num2);          //步数数据
        DisplayOneChar(0,0,'B');   //第0行,第0列 显示X
    DisplayOneChar(1,0,':');
    DisplayOneChar(2,0,wan);
    DisplayOneChar(3,0,qian);
    DisplayOneChar(4,0,bai);
    DisplayOneChar(5,0,shi);
    DisplayOneChar(6,0,ge);

        conversion(num1);          //总步数数据
        DisplayOneChar(0,1,'Z');   //第1行,第0列 显示X
    DisplayOneChar(1,1,'B');
        DisplayOneChar(2,1,':');
    DisplayOneChar(3,1,wan);
    DisplayOneChar(4,1,qian);
    DisplayOneChar(5,1,bai);
    DisplayOneChar(6,1,shi);
    DisplayOneChar(7,1,ge);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bit res;
    int temp;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int intT, 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tr[12];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0);  //T0定时10ms
    Start18B20();      //启动DS18B20

  //uchar devid;
  delay(500);                          //上电延时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ADXL345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x();                   //---------显示X轴
                    delay(200);                    //延时

                        if( key == 0 )                       //按键
                        {
                           num2 = 0;                               //归零
                        }

                        DisplayOneChar(8,0,'T');
                        DisplayOneChar(9,0,'e');
                        DisplayOneChar(10,0,'m');
                        DisplayOneChar(11,0,':');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 = 0;
                    res = Get18B20Temp(&temp);  //读取当前温度
                    if (res)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intT = temp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len = IntToString(str, intT);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str[len++] = '.';             //添加小数点
                        decT = (decT*10) / 16;        //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1位十进制位
                        str[len++] = decT + '0';      //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ASCII字符
                        while (len < 6)               //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
                        {
                            str[len++] = ' ';
                        }
                        str[len]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LcdShowStr(12, 0, str);        //“数字”显示到液晶屏上
                    }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
                        LcdShowStr(10, 1, "error!");
                    }
                    Start18B20();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
}

/*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str-字符串指针,dat-待转换数,返回值-字符串长度 */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
    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6];

    if (dat < 0)  //如果为负数,首先取绝对值,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
    {
        dat = -dat;
        *str++ = '-';
        len++;
    }
    do {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buf[i++] = dat % 10;
        dat /= 10;
    } while (dat > 0);
    len += i;     //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
    while (i-- > 0)   //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 = buf[i] + '0';
    }
    *str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return len;   //返回字符串长度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1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1s = 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r1s++;
    if (tmr1s >= 18)  //定时1s
    {
        tmr1s = 0;
        flag1s = 1;
    }
}

网友A(2018-04-09):
有没有 arduino版的

网友B:
赞,很给力,想下载

网友C:
很棒,有帮助

网友D(2018-08-29):
共享资料的黑币奖励

网友E(2020-05-01):
谢谢楼主,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F(2020-10-11):
有没有32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G(2021-03-07):
遇到很多困难,来学习一下,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H:
谢谢分享啦 刚刚好需要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