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继电器为何会启动

楼主(2017-02-28):
用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但是在单片机上电复位的时候,继电器会吸合。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通常都是加的pnp的三极管

网友B:
我只知道stc单片机复位的时候IO是高电平输出,一 般接4.7K电阻下地可消除复位期间的高一下电平输出。

网友C:
看下你用的单片机的规格书,脚位的初始状态,最好拿示波器测试

网友D:
这与你没对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0.单片机复位为1

网友D:
你应该在对单片初始化化传进行IO口始化化为0

网友E:
那个管脚内部接上拉电阻了吧?

网友F:
单片机在复位的时间,引脚还未受到程序控制,这时处于失控状态。你看一下,单片机的手册,关心一下接继电器的接口在复位时是如何输出的。

网友G:
stc单片机上电的时候IO是高电平输出,继电器会动作一下。要想消除此现象,加反相器。

网友H:
复位就会启动

网友I:
说的没错,在初始化的时候,单片机的管脚是不稳定的,建议你可以加个电容,然后在单片机启动的瞬间,把管脚拉低,这样基本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J:
一般控制继电器时,IO口需要接下拉或上啦电阻。看你的单片机复位后的输出高或低

网友K:
看看复位状态

网友L:
看一下引脚的复位状态,赋一个高电平的初值再放开引脚输出

网友M:
单片机启动后(冷启动和热启动)如果没对IO进行任何操作,它的所有IO都是输出“1”。如果继电器是IO=1时吸合,那就是了。

网友D:
可能你在初始化时初始化为低电,或者是硬件设计不合理,在临界状态

网友N:
复位期间都是高电平  看看你的继电器接线有没问题

网友N:
看看接线有没问题

网友O:
单片机在上电复位时,电压是从0到高电位的变化过程,所以,可以在控制继电器电路加一个延迟电路

网友P(2019-02-09):
这不奇怪,这同你初始化设置有关

网友Q:
赞成2楼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多解释两句,我做第一版密码锁的时候,也是使用的继电器,当时用的是NPN管做开关使用,因为NPN是高电平导通,而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引脚状态为高电平,所以在程序初始化阶段拉低继电器电平之前会出现短暂吸合。
这个问题使用纯硬件倒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是最简单的方式是换用PNP管驱动,因为PNP和NPN相反,是低电平导通,这样就避免了初始化之前的不定状态。
具体型号选择倒不是什么关键,9012、8550这些常用的都可以。

网友R:
开机初始设置 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