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X16点阵飞机射击游戏 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7-02-28):
4个8×8led显示屏组成的,16X16点阵飞机射击游戏带源码和仿真,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16X16点阵飞机射击游戏单片机源程序:
/*******************************************************
*******16X16点阵飞机射击游戏****************************
********************************************************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电气工程系-电气062班*********
***************梁宏阁***********************************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define DENGFANKAISHIJIAN 30
#define QUDOUDONGSHIJIAN 2
/////////////
sbit P21 =P2^1 ;
sbit P22 =P2^2 ;
sbit P23 =P2^3 ;
sbit P24 =P2^4 ;
#define P00        P0
////////////////////
sbit A_L =P1^1 ;  //左移动
sbit A_R =P1^2 ;  //右移动
sbit A_F =P1^3 ;  //射击
sbit A_S =P1^4 ;   //开始/暂停
sbit A_T =P1^5 ;   //退出
///////////////////////////////////
#define ZUO(a) P00=a;P24=0;P24=1
#define YOU(a) P00=a;P21=0;P21=1
#define SHANG(a)  P00=a;P22=0;P22=1
#define XIA(a)    P00=a;P23=0;P23=1
//////////////////////////////////////////
//////////////////////////////////////////

typedef struct //"飞机"用结构体统一信息
{
  unsigned char x; //飞机的X坐标,最大为9
  unsigned int t; //飞机头显示内容
  unsigned int w;//飞机尾显示内容
} FEIJI;

FEIJI feiji;//定义飞机变量
///////////////////////////
idata char GoOrStay ;//状态标记-1为未开始,0为正在游戏,1为暂停,2为设置状态
idata char TU_Y;//最接近飞机的Y轴标记自向下数,最上层为1,无层时为0
idata char xuanze;//选择start为0否为1
idata unsigned char Guan;//关数
unsigned char TU[32];//16X16图像数组
idata unsigned char time_a=0;
idata unsigned int time_b=0;//定时器内和关数有关的增量
////////////////////////////////

/*3x5字模*/
unsigned char code S_3X5[10][5]={{0x0e,0x0a,0x0a,0x0a,0x0e}/*0*/,{0x04,0x0c,0x04,0x04,0x04}/*1*/,
{0x0e,0x02,0x0e,0x08,0x0e}/*2*/,{0x0e,0x02,0x0e,0x02,0x0e}/*3*/,{0x0a,0x0a,0x0e,0x02,0x02}/*4*/,
{0x0e,0x08,0x0e,0x02,0x0e}/*5*/,{0x0e,0x08,0x0e,0x0a,0x0e}/*6*/,{0x0e,0x02,0x02,0x02,0x02}/*7*/,
{0x0e,0x0a,0x0e,0x0a,0x0e}/*8*/,{0x0e,0x0a,0x0e,0x02,0x0e}/*9*/,
};
/*start+setup字模*/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setup[32]={
0x1c,0x07,0x09,0x02,0x6a,0xb2,0x8a,0xaa,
0xeb,0xb2,0x2a,0xaa,0xca,0xaa,0x00,0x00,
0x03,0x80,0x01,0x06,0x6d,0x55,0x89,0x56,
0xed,0x54,0x29,0x54,0xcd,0x74,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32]={
0x1c,0x07,0x09,0x02,0x6a,0xb2,0x8a,0xaa,
0xeb,0xb2,0x2a,0xaa,0xca,0xaa,0x00,0x00,
0,0,0,0,0,0,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setup[32]={
0,0,0,0,0,0,0,0,0,0,0,0,0,0,0,0,
0x03,0x80,0x01,0x06,0x6d,0x55,0x89,0x56,
0xed,0x54,0x29,0x54,0xcd,0x74,0x00,0x00};
/*STAY字模*/
unsigned char code stay[32]={
0x00,0x00,0x1f,0x00,0x04,0x11,0x04,0x0a,
0x74,0x04,0x84,0xc4,0x85,0x24,0x65,0x24,
0x15,0x24,0x15,0xe4,0xe5,0x20,0x05,0x20,
0x01,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OVER字模*/
unsigned char code over[32]={
0xaa,0xaa,0xff,0xff,0x00,0x00,0x00,0x06,
0x05,0x35,0x65,0x45,0x95,0x46,0x95,0x75,
0x95,0x45,0x65,0x45,0x02,0x35,0x00,0x00,
0xff,0xff,0x55,0x55,0xff,0xff,0x55,0x55
}  ;
/*WIN字模*/
unsigned char code win[32]={
0x55,0x55,0xff,0xff,0x00,0x00,0xa9,0x40,
0x55,0x40,0x55,0x40,0x48,0x80,0x00,0x00,
0x0a,0xa4,0x0a,0xaa,0x05,0x2a,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0xff,0xff,0xaa,0xaa
};
///////////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feijitu(void);        //根据飞机的x坐标写出它的头尾形状,再给回TU数组
extern void ZHENGJIAYIXING(void);//增加一行
extern void chuqihua(void);//初始化显示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子函数a最大为十进制65535
//extern unsigned char zhenli(unsigned char a);//整理调整函数
extern void dian1616(unsigned char ZZ[]);//16X16显示主函数
extern void guanshu(unsigned char n);//将当前关卡加入到数组
extern void QuDouDong(unsigned int a);//去抖动,同时显示
extern void SheJi(void); //射击调整函数
extern void AnNiu_S(void);//判开始暂停按钮
extern void AnNiu_T(void);//判断退出按钮
extern void AnNiu_L(void);//判左移按钮
extern void AnNiu_R(void);//判右移出按钮
extern void AnNiu_F(void);//判射击按钮
extern void AnNiu(void);//按钮合集
extern void SHANstart(void);//闪START
extern void SHANsetup(void);//闪SETUP
extern void SHAN( char a);//闪0闪start,1闪setup
extern void winORfail(void);//判断胜利还是失败
///////////////////////////////////////

/////////////////////////以下为显示一个16X1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子函数a最大为十进制65535
{while(a--)
   ;
}

void dian1616(unsigned char ZZ[])//16X16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a放行号,b放字在数组的序号
         if(GoOrStay!=2)
         feijitu();         //加入飞机位置状态
         guanshu(Guan);        //关数

   b=0;
  XIA(0x00);                 //不送出下半部分
  for(a=0x01;a!=0;a=(a<<1))          //上半个字
  {
     DELAY(50) ;//延时一小段时间为看清楚
     ZUO(ZZ[b]) ; //调调整函数,送出左
         b++ ;
         YOU(ZZ[b]); //送出右
         b++ ;

    SHANG(a) ;//送出行号

        DELAY(50) ;//延时一小段时间为了字型显示更清楚

            ZUO(0) ;  //消影
                YOU(0);
  }
    SHANG(0x00);                 //不送出上半部分
  for(a=0x01;a!=0;a=(a<<1))          //下半个字
  {         DELAY(50) ;//延时一小段时间为看清楚

     ZUO(ZZ[b]) ; //调整函数,送出左
         b++ ;
         YOU(ZZ[b]); //送出右
         b++ ;

     XIA(a); //送出行号

         DELAY(50) ;//延时一小段时间为了字型显示更清楚

                  ZUO(0) ; //消影
                  YOU(0);
  }
}
//////////////////以上为显示一个16X16////
void ZHENGJIAYIXING(void)//增加一行
{
  char a;
  for(a=15;a>-1;a--)
  {        TU[2*(a+1)]=TU[2*a];
    TU[2*(a+1)+1]=((TU[2*a+1]&0xe0)|(TU[2*(a+1)+1]&0x3f)); //保留信息状态区的内容
  }
   TU[0]=0xff;        //补上第0行显示内容
   TU[1]=(0xe0|(TU[1]&0x3f)); //保留信息状态区的内容

             TU_Y=(TU_Y+1);
}
////
void feijitu(void) //根据飞机的x坐标,写出它的头尾形态,并再其给回TU数组
{
  unsigned char a;
   feiji.t=0x8000;
  for(a=0;a<feiji.x;a++)
  {
         feiji.t>>=1;  //右移一位
  }

   feiji.w=(((feiji.t|(feiji.t>>1)&0xffe0)|(feiji.t<<1))&0xffe0);        //尾显示形态

   feiji.t=(feiji.t&0xffe0)|((unsigned int)(0x20|(TU[29]&0x3f))); //保留信息状态区的内容
   feiji.w=(feiji.w&0xffe0)|((unsigned int)(0x20|(TU[31]&0x3f))); //保留信息状态区的内容

   TU[28]=(unsigned char)(feiji.t>>8);
   TU[29]=(unsigned char)feiji.t;
   TU[30]=(unsigned char)(feiji.w>>8);
   TU[31]=(unsigned char)feiji.w;
}
///
void guanshu(unsigned char n) //将当前关卡加入到数组
{
  char a;
  if(n<10)
  {
  for(a=2;a<7;a++)
  {
         TU[2*a+1]=(TU[2*a+1]&0xe0)|S_3X5[n][a-2];
  }
  }
}
///////////////////////////
void SHANstart(void)   //闪start
{          char a;
        a=15;
           while(a--)
           {
   dian1616(setup); //显示
     AnNiu();
   }
                  a=15;
                while(a--)
        { dian1616(start_setup); //显示
          AnNiu();
        }
}
//
void SHANsetup(void)  //闪setup
{          char a;
        a=15;
           while(a--)
           {
   dian1616(start); //显示
           AnNiu();
   }
                  a=15;
                while(a--)
                {
         dian1616(start_setup); //显示
         AnNiu();
         }
}
//
void SHAN( char a)//a决定0闪start,1闪setup
{
if(a==0)
SHANstart();
else
SHANsetup();
}
/////////////////////////////////
void QuDouDong(unsigned int a)//去抖动,同时显示
{
   while(a--)
   {
   if(GoOrStay!=2)
   feijitu();   //加入飞机位置状态
   guanshu(Guan);//加入显示关数
   dian1616(TU); //16x16点阵显示
   }
}
///////
void AnNiu_S(void)//判开始按钮
{
        unsigned int n;//超时退出变量
         A_S=1;
        if(A_S==0)
        {
         A_S=1;
         QuDouDong(QUDOUDONGSHIJIAN);//去抖动
         if(A_S==0)
         {
         if(xuanze==0)//如为开始
         {
         if(GoOrStay==-1)

                GoOrStay=0;//标记为开始
                else
                {
                if(GoOrStay==0)
                  GoOrStay=1;//如果已开始则暂停
                  else
                 if(GoOrStay==1)
                  {GoOrStay=0;//如果已暂停则开始
                  }
                }

        }
         if(GoOrStay==2)//如为设置
         {        GoOrStay=-1;//标记为未开始
            xuanze=0;
         }
        if(xuanze==1)//如为选择
                 GoOrStay=2;

                        //等手放开
        n=DENGFANKAISHIJIAN;
        while(A_S==0)
        {
        A_S=1;
        dian1616(TU); //显示
        n--;
        if(n==0)
        break;//按钮超时退出
        }
        }
  }
}
////
void AnNiu_L(void)//左按钮
{
  unsigned int n;//超时变量
  A_L=1;
if(A_L==0)
  {
   A_L=1;
   QuDouDong(QUDOUDONGSHIJIAN);        //去抖动
           if(A_L==0)        //确认进入
        {
         if(GoOrStay==0)//如果正在游戏则用左右功能
         {
         if(feiji.x==0)//如果是最左则去最右
         {
           feiji.x=9;
         }
         else
         {
         feiji.x--;//沿x轴左移
         }

        }
        if(GoOrStay==-1)//如果未开始则为上下选择功能
        {
          if(xuanze==0)
          xuanze=1;
          else
          xuanze=0;
        }
        if(GoOrStay==2)//如果为设置则选择关数
         {
          if(Guan==9)
           Guan=0;
           else
           Guan++;
         }
                         //等手放开
        n=DENGFANKAISHIJIAN;
        while(A_L==0)
        {
        A_L=1;
        dian1616(TU); //显示
        n--;
        if(n==0)
        break;//按钮超时退出
        }
        }//
  }
}
///
  ////
void AnNiu_R(void)//右按钮
{
  unsigned int n;//超时变量
  A_R=1;
if(A_R==0)
  {
   A_R=1;
   QuDouDong(QUDOUDONGSHIJIAN);        //去抖动
           if(A_R==0)        //确认进入
        {
         if(GoOrStay==0)//如果正在游戏则用左右功能
         {
         if(feiji.x==9)//如果是最右则去最左
         {
           feiji.x=0;
         }
         else
         {
         feiji.x++;//沿x轴右移
         }

        }
        if(GoOrStay==-1)//如果未开始则为上下选择功能
        {
          if(xuanze==0)
          xuanze=1;
          else
          xuanze=0;
        }
         if(GoOrStay==2)//如果为设置则选择关数
         {
          if(Guan==0)
           Guan=9;
           else
           Guan--;
         }
                         //等手放开
        n=DENGFANKAISHIJIAN;
        while(A_R==0)
        {
        A_R=1;
        dian1616(TU); //显示
        n--;
        if(n==0)
        break;//按钮超时退出
        }
        }//
  }
}
///
//////
void AnNiu_T(void)//退出
{
unsigned int n;
A_T=1;
if(A_T==0)
{
   A_T=1;
   if(A_T==0)
   {
        A_T=1;
        QuDouDong(QUDOUDONGSHIJIAN);//去抖动
        if(A_T==0)
        {
      chuqihua();    //初始化

         //等手放开
        n=DENGFANKAISHIJIAN;
        while(A_T==0)
        {
        A_T=1;
        dian1616(TU); //显示
        n--;
        if(n==0)
        break;//按钮超时退出
        }
        }
   }
}
}
///
///
void SheJi(void) //射击调整函数
{  idata char y;

   y=TU_Y;

  if(y!=0)
  {

   if(feiji.x<8)//找出最凹的y坐标
    {          //在左半面找
           for(;((~TU[2*(y-1)])&(0X80>>feiji.x))==((unsigned char)(feiji.t>>8));y--)
           ;
        }
                 else
        {         //在右半面找
           for(;((~TU[2*(y-1)+1])&(0X80>>(feiji.x-8)))==((unsigned char)(feiji.t&0xc0));y--)
               ;

         }
   TU[2*(y-1)]=(unsigned char)((~(feiji.t>>8))&TU[2*(y-1)]);
   TU[2*(y-1)+1]=(unsigned char)(~((feiji.t)&0x00c0)&TU[2*(y-1)+1]);

  if((TU[2*(TU_Y-1)]==0)&&((TU[2*(TU_Y-1)+1]&0xc0)==0))
   {TU_Y--;

   }
   }
           dian1616(TU); //显示
}
void AnNiu_F(void)//判射击按钮
{        unsigned int n;
        A_F=1;
  if(A_F==0)
  {
   A_F=1;
   QuDouDong(QUDOUDONGSHIJIAN);//去抖动
   if(A_F==0)
   {
    if(GoOrStay==0)
    SheJi();//射击调整函数

           //等手放开
        n=2; //射击键超时少一点
        while(A_F==0)
        {
        A_F=1;
        dian1616(TU); //显示
        n--;
        if(n==0)
        break;//按钮超时退出
        }
   }
  }
}
void AnNiu(void)  //按钮实现
{
   AnNiu_S() ;//判开始暂停
   AnNiu_L() ;//判断左按钮
   AnNiu_R() ;         //判断右按钮
   AnNiu_F() ;         //判断射击
   AnNiu_T() ;//判断退出

}
////
void FAIL(void)        //失败画面
{
idata unsigned int n;
n=300;
while(n--)
  dian1616(over);
  chuqihua();//初始化
}
void WINN(void)//胜利
{

idata unsigned int n;
n=300;
while(n--)
dian1616(win);
chuqihua(); //初始化
}

void winORfail(void)//判断胜利还是失败
{
  if(Guan>9)//10关全过胜利
   WINN();//胜利画面
  else
  if(TU_Y>14)
   FAIL();

}
////
void SheZhi(void)//设置画面
{
  TU[30]=TU[28]=0xff;//去掉飞机图形
  TU[29]|=0XC0;
  TU[31]|=0XC0;

guanshu(Guan);
while(GoOrStay==2)
{
dian1616(TU); //显示
AnNiu();
}
}
//////菜单////
void caidan(void)
{
        while(GoOrStay==-1|GoOrStay==2)//如果还没开始
         {
         if(GoOrStay==-1)
   SHAN(xuanze);//选择画面
     if(GoOrStay==2)
            SheZhi();//设置画面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
{ TH1=0X3C;
  TL1=0XB0;//定时器初值
  EA=0;
  P3=0XF0;

   //定时器处理
   time_a++;
   if(time_a==(40-Guan*2))
        {
        ZHENGJIAYIXING();
        time_a=0;}

   time_b++;
   if(time_b==1200)
   {Guan++;
   time_b=0;
   }
   EA=1;
  TR1=1;
   TF1=0;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ishiqi(void)
{
  TMOD=0X10;//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1=0X3C;
  TL1=0XB0;//定时器初值
  ET1=1;
  EA=1;
  TF1=0;
  TR1=0;//关定时器
}
////////////////////初始化//////////////////
void chuqihua(void)//初始显示内容为0
{
idata char a;
dishiqi() ;//定时器初始化
for(a=0;a<32;a++)
TU[a]=0x0;
TU_Y=0;
A_L =1 ;  //左移动
A_R =1 ;  //右移动
A_F =1 ;  //射击
A_S =1 ;   //开始/暂停
A_T =1 ; //退出
P21=1;P22=1;P23=1;P24=1;

for(a=0;a<16;a++)//画上边
{
TU[2*a+1]|=0x20;
}
ZHENGJIAYIXING(); //加一层

   feiji.x=5;  //初始飞机位置
   GoOrStay=-1; //置状态标记为未开始
   Guan=0;//初始关卡为0

   xuanze=0;

}
/////////////////////////////////

void main()           //程序主函数
{
   chuqihua();//初始化
   while(1)
   {
           if(GoOrStay==-1)
          caidan();
    AnNiu(); //按钮
        if(GoOrStay==0)
   {dian1616(TU); //显示
           TR1=1;//游戏时开定时器
   }
              winORfail();//判断是否胜利
   if(GoOrStay==1)        //暂停
    {dian1616(stay);
         TR1=0;//关定时器
        }
   }
}

仿真工程文件和程序源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