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帮我看下LCD上不显示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
DO口到D7口好像不工作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 XBYTE[0xfb00]
#define PA XBYTE[0xf800]
#define PB XBYTE[0xf900]
#define PC XBYTE[0xfa00]

uchar code SMG_CODE[] = {/*0,1,2,3,4,5,6,7,8,9,空,*/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uchar array[8] = {10,10,10,10,10,10,10,0};
sbit SB1 = P1^0;
sbit BUZ = P1^1;

uchar a = 0;

uint H_Time,L_Time;
unsigned long PL;
unsigned long ZQ;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 = 0;i < 120; i++);
}
extern void Init_1602(void);
extern void Xian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p);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Buffer[20];
        CON = 0x03;
  //初始化
  TMOD = 0x11;
  TH0 = (65536 - 4000)>>8;
  TL0 = (65536 - 4000)&0xff;
  ET0 = 1;
  EA = 1;
  TR0 = 1;
        TH1 = TL1 = 0;
        TR1 = 0;
        EX0 = 1;
        IT0 = 1;
        EX1 = 1;
        IT1 = 1;
        TR1 = 1;
        Init_1602();
        delayms(100);
  while(1)
  {
                PL = 1000000/ZQ;
                sprintf(Buffer,"%ldHZ ZQ:%ld",PL,ZQ);
                Xian_String(0,0,Buffer);
                sprintf(Buffer,"MaiKuan:%d",H_Time);
                Xian_String(1,0,Buffer);
                while(SB1 == 0)BUZ = 0;
                delayms(1000);
                BUZ = 1;
  }
}

void EX0_IT0(void) interrupt 0
{
        H_Time = TH1<<8|TL1;
        TH1 = TL1 = 0;
        ZQ = H_Time+L_Time;
}

void EX1_IT1(void) interrupt 2
{
        L_Time = TH1<<8|TL1;
        TH1 = TL1 = 0;
}

void ET0_T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 = 0,Wei = 0x01;
  TH0 = (65536 - 4000)>>8;
  TL0 = (65536 - 4000)&0xff;
  PB = 0x00;
  PA = SMG_CODE[array[i]];
  PB = Wei;
  Wei<<=1;
  if(++i == 8){i = 0; Wei = 0x01;}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0001]

sbit RS = P1^2;
sbit RW = P1^3;
sbit E = P1^4;

void delayX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 = 0; i < 120; i++);
}

void Write_Data(uchar x)
{
  delayXms(1);
  RS = 0;
  RW = 0;
  PA = x;
  E = 1;
  _nop_();
  E = 0;
  RW = 1;
}

void Write_Order(uchar x)
{
  delayXms(1);
  RS = 1;
  RW = 0;
  PA = x;
  E = 1;
  _nop_();
  E = 0;
  RW = 1;
}

void Init_1602(void)
{
  Write_Order(0x38);
  Write_Order(0x38);
  Write_Order(0x08);
  Write_Order(0x01);
  Write_Order(0x06);
  Write_Order(0x0c);
}

void Xian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p)
{
  uchar i = 0;
  y |= 0x80;
  if(x == 1)y |= 0x40;
  Write_Order(y);
  while(p[i] != 0)
  {
    Write_Data(p[i++]);
  }
}

网友A(2017-02-28):
额,真是太长了

网友B:
数据显示出来了,但是是乱码

网友B:
我想让LCD上显示频率周期和脉宽怎么设置的

网友C:
8255初始化了吗?

网友D:
数据有误

网友E:
没初始化

网友F: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0001]  sbit RS = P1^2; sbit RW = P1^3; sbit E = P1^4;  void delayX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 = 0; i < 120; i++); }  void Write_D

网友B:
引用 网友G: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