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自动休眠电流

楼主(2017-02-28):
充电宝自动休眠是因为输出电流过小的原因吗?  市面流行的充电宝一般最小工作电流是多少? 几十mA 工作一会自己就关了什么鬼。。。

网友A:
是的,为了避免漏电

楼主:
为什么充电宝自己的led 照明灯(不是大功率的) 可以常开不自动休眠?
加了个led用充电宝给最小系统供电还是自动休眠,除了另外并联电阻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一个1602不开背光就得5/6mA。何况加上背光呢
估计普通充电宝得在50/60mA以上才会持续开机供电。

这里提供的电路图怎么分析关断电流是多少啊? 请指导多谢

网友B(2018-04-10):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充电宝自己的led 照明灯(不是大功率的) 可以常开不自动休眠?
加了个led用充电宝给最小系统供电还 ...

也许充电宝自带的LED灯和USB输出口有着不同的检测电路与控制,也或者本身的LED并没有节能控制!

网友B(2019-06-01):
引用 楼主:
一个1602不开背光就得5/6mA。何况加上背光呢
估计普通充电宝得在50/60mA以上才会持续开机供电。

个人认为大多数的都是100MA,也就是1A充电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