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医疗健康手表设计制作,可测量心率,体温 实现计步器 比赛作品

楼主(2017-02-28):
  这是我们暑假参加比赛的作品,含源码,实物图,原理图。请大家多多指教,一起学习本作品设计了一种可以同时检测心率和体温,并可以实现计步功能的手表,该装置包括单片机控制器、MLX90614红外测温模块、MMA7455计步模块、系统实时时钟、Pulse Sensor心率模块、OLED12864显示模块、nRF24L01无线通信模块和计算机控制软件、电源九部分。
利用MLX90614红外测温模块及Pulse Sensor心率模块采集到人的实时体温和心率数据,通过nRF24L01无线通信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单片机控制器,经过STC89LE5A60S2微控制器进行数据处理,再将数据传到OLED12864显示,并通过数据线串口发送数据到电脑,然后通过LabVIEW软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一步的处理和分析。

  同时本作品还可以将计步模块的数据通过STC89LE5A60S2单片机送到OLED12864显示,实现计步功能。该作品可当作一个便携式家用医疗小系统,实时监测体温和心率,并可实现户外运动的计步功能,达到方便、快捷、可自由移动的目的。

实物图计步器功能:

手表端

手表端

下面是电路原理图:

手表端原理图

手表端原理图

下面是整机图:

耳闻模块

耳闻模块

心率仪

心率仪

耳闻原理图

耳闻原理图
多功能医疗健康手表设计的所有资料下载
(里面包含2个单片机源程序,分别实现了2个功能MLX90614程序-发送-耳温和手表显示):

计步程序jibu.h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KeyScan1(void);

sbit Key_jibu=P2^0;

#define SET_TR2 AUXR |=  0x10
#define CLR_TR2 AUXR &= ~0x10

#define SET_ET2 IE2 |=  0x04
#define CLR_ET2 IE2 &= ~0x04

//nop指令个数定义
#define nop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bit start_flag=0;
//端口定义,可修改
sbit SDA1=P1^1; //IIC数据线定义 (可自行定义引脚)
sbit SCL=P1^0; //IIC时钟线定义 (可自行定义引脚)

//内部数据定义
unsigned char IIC_ad_main; //器件从地址
unsigned char IIC_ad_sub;  //器件子地址
unsigned char *IIC_buf;    //发送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IIC_num;     //发送接收数据缓个数
unsigned int step_num=0;
unsigned char x1,y1,z1;
int x,y,z;
bit x_flag=0;
//bit z_flag=0;
#define ack 1      //主应答
#define no_ack 0   //从应答

/*延时子程序,实现按键消抖功能*/
void delayms( )
{ int i=10,j=110;
  for(i=10;i>0;i--)
    for(j=110;j>0;j--);
  }

void send232byte(unsigned char bytebuf)
{
        SBUF=bytebuf;
        while(!TI);
    TI=0;
}

void IIC_start(void){
        SCL=0;
        SDA1=1;
        _nop_();
        SCL=1;
        nops();
        SDA1=0;
        nops();
        SCL=0;
}
//************************************************
//送停止位SDA=0->1
void IIC_stop(void){
        SCL=0;
        _nop_();
        SDA1=0;
        _nop_();
        SCL=1;
        nops();
        SDA1=1;
        nops();
        SCL=0;
}
//************************************************
//主应答(包括ack:SDA=0和no_ack:SDA=0)
void IIC_ack_main(bit ack_main){
        SCL=0;
        if(ack_main)SDA1=0; //ack主应答
        else SDA1=1; //no_ack无需应答
        nops();
        SCL=1;
        nops();
        SCL=0;
}
//*************************************************
//字节发送程序
//发送c(可以是数据也可以是地址),送完后接收从应答
//不考虑从应答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CL=0;
                if((c<<i) & 0x80)SDA1=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1=0;
                _nop_();
                SCL=1;
                nops();
                SCL=0;

        nops();
        SCL=0;
        }
        nops();
        SDA1=1; //发送完8bit,释放总线准备接受应答位
        _nop_();
        SCL=1;
        nops(); //sda上数据即是从应答位
        SCL=0; //不考虑从应答但要控制好时序
}
//**************************************************
//字节接收程序
//接受器件传来的数据,此程序应配合主应答函数IIC-ack main()使用
//return: uchar型1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
        c=0;
        SCL=0;
        _nop_();
        SDA1=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i=0;i<8;i++){
                _nop_();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nop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c<<=1;
                if(SDA1)c+=1; //读数据位,将接收的数据存c
        }
        SCL=0;
        return c;
}
//***************************************************
//向无子地址器件发送单字节数据
void send_to_byte(unsigned char ad_main,unsigned char c){
        IIC_start();
        send_byte(ad_main); //发送器件地址
        send_byte(c); //发送数据c
        IIC_stop();
}
//***************************************************
//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
void send_to_nbyte(unsigned char ad_main,unsigned char ad_sub,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send_byte(ad_main); //发送器件地址
        send_byte(ad_sub); //发送器件子地址
        for(i=0;i<num;i++){
                send_byte(*buf); //发送数据buf
                buf++;
        }
        IIC_stop();
}
//***************************************************
//从无子地址器件读单字节数据
//function:器件地址,所读数据存在接收缓冲区当前字节
void read_from_byte(unsigned char ad_main,unsigned char *buf){
        IIC_start();
        send_byte(ad_main); //发送器件
        *buf=read_byte();
        IIC_ack_main(no_ack); //无需应答<no_ack=0>
        IIC_stop();
        }
//***************************************************
//从有子地址器件读多个字节数据
//function:
void read_from_nbyte(unsigned char ad_main,unsigned char ad_sub,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send_byte(ad_main);
        send_byte(ad_sub);
        for(i=0;i<num-1;i++){
                *buf=read_byte();
                IIC_ack_main(ack); //,主应答<ack=1>
                buf++;
        }
        *buf=read_byte;
        buf++; //本次指针调整无意义,目的是操作后buf指向下一地址
        IIC_ack_main(no_ack); //无需应答<no_ack=0>
        IIC_stop();
}

unsigned char MMA7455_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t = 100;
        IIC_start();                //启动
        send_byte(0x3A);        //写入设备ID及写信号
        send_byte(address);        //X地址
        IIC_start();                //重新发送开始
        send_byte(0x3B);        //写入设备ID及读信号
        ret = read_byte();        //读取一字节
        IIC_stop();

        return ret;
}

//写入
void MMA7455_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thedata)
{
        IIC_start();                //启动
        send_byte(0x3A);        //写入设备ID及写信号
        send_byte(address);        //X地址
        send_byte(thedata);        //写入设备ID及读信号
        IIC_stop();
}

//初始化
//初始化为指定模式
void MMA7455_init()
{  //2g输出 测量模式
        MMA7455_writebyte(0x16, 0x05);
        //根据实际环境修改校验值
        /*MMA7455_writebyte(0x10,0x10);//校正X值
        MMA7455_writebyte(0x12,0x30);//校正Y值
        MMA7455_writebyte(0x14,0x00);//校正Z值 */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
  if (step_num/10000>0)         //万
   OLED_ShowNum(0+8*5,4,step_num/10000,1,8*16);
  else
   OLED_ShowNum(0+8*5,4,0,1,8*16);
      if (step_num/1000>0)        //千
        OLED_ShowNum(0+8*6,4,step_num%10000/1000,1,8*16);
     else
        OLED_ShowNum(0+8*6,4,0,1,8*16);
                     if (step_num/100>0)        //百
             OLED_ShowNum(0+8*7,4,step_num%1000/100,1,8*16);
          else
             OLED_ShowNum(0+8*7,4,0,1,8*16);
                         if (step_num/10>0)        //十
             OLED_ShowNum(0+8*8,4,step_num%100/10,1,8*16);
          else
             OLED_ShowNum(0+8*8,4,0,1,8*16);
                         //个
                        OLED_ShowNum(0+8*9,4,step_num%10,1,8*16);
}

/************读取重力信息**************/
void Dat_dispose()
{
           if(start_flag)
     {  x1=MMA7455_readbyte(0x06);
            y1=MMA7455_readbyte(0x07);
        z1=MMA7455_readbyte(0x08);
          }
           x=x1;
         y=y1;
         z=z1;
         if((x&0x80)==0x00)
         { x=(int)((x*196)/127); //转变成加速度值
         }
         else {  x=255-x;
                 x=(int)((x*196)/127);//转变成加速度值
                         x=(-1)*x;
                   }
         if((y&0x80)==0x00)
         { y=(int)((y*196)/127); //转变成加速度值
         }
         else {  y=255-y;
                 y=(int)((y*196)/127);//转变成加速度值
                         y=(-1)*y;
                   }
         if((z&0x80)==0x00)
         { z=(int)(((z-10)*196)/127); //转变成加速度值
         }
         else {  z=255-z;
                 z=(int)(((z+12)*196)/127);//转变成加速度值
                         z=(-1)*z;
                   }

         if(start_flag)
          {
           if(y>30&&x_flag==0&&z>70&&z<100)
             {x_flag=1;
                  step_num++;}
                else if(y<0)
                {  x_flag=0;}
           }
          else x_flag=0;
}

主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key_deal.h"
#include "MMA7455.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时钟
#define BAUD 115200                                //波特率
#define T0MS (65536-FOSC/12/500)                //500HZ in 12T MODE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
#define ADC_MASK 0x01

void ADC_init(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InitTimer0(void);
unsigned char ReturnPulse(void);
unsigned int analogRead(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PulsePin = 5;       // Pulse Sensor purple wire connected to analog pin 0(P1.0为传感器输入口)
int fadeRate = 0;                 // used to fade LED on with PWM on fadePin
unsigned char pp1;
unsigned char pp0;
unsigned char pp2;
unsigned char pp3;
unsigned int PL1=0;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Send(void);

// these variables are volatile because they are used during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latile unsigned int BPM;                   // used to hold the pulse rate
volatile unsigned int Signal;                // holds the incoming raw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IBI = 600;             // holds the time between beats, must be seeded!
volatile bit Pulse = false;     // true when pulse wave is high, false when it's low
volatile bit QS = false;        // becomes true when Arduoino finds a beat.
volatile int rate[10];                    // array to hold last ten IBI value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ampleCounter = 0;          // used to determine pulse timing
volatile unsigned long lastBeatTime = 0;           // used to find IBI
volatile int Peak =512;                      // used to find peak in pulse wave, seeded
volatile int Trough = 512;                     // used to find trough in pulse wave, seeded
volatile int thresh = 512;                // used to find instant moment of heart beat, seeded
volatile int amp = 100;                   // used to hold amplitude of pulse waveform, seeded
volatile bit firstBeat = true;        // used to seed rate array so we startup with reasonable BPM
volatile bit secondBeat = false;      // used to seed rate array so we startup with reasonable BPM
static unsigned char order=0;
unsigned char DisBuff[4]={0};

void Int0_Init(void);
//void Int1_Init(void);
void Display_Init(void);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temp[10];
bit data T0_FLAG=0;
bit data key_flag;
bit data key_flag1;
unsigned int mode1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00;j++);
}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Ds1302_Init();
                InitTimer0();
                Display_Init();
                ADC_init(PulsePin);
                //InitTimer1();
                Int0_Init();
                init_NRF24L01();
                SetRX_Mode();
                UART_init();
                //Int1_Init();

    while(1)
        {
             delay_ms(10);

            Ds1302_Read_Time();
           /*判断按键2是否启动测试*/
                if(0 == Key_Down)
            {
                 delay_ms(100);
                 if(0 == Key_Down)
            {
             mode1=mode1+1;
                 }
                 }

                                /*        测心率        */
                if(mode1==1)
                {
                         OLED_ShowCHinese(0,0,0);  //心
                OLED_ShowCHinese(16,0,1); //率
                OLED_ShowString(32,0,":");
                        OLED_ShowCHinese(0,2,2);  //体
                OLED_ShowCHinese(16,2,3);  //温
                OLED_ShowString(32,2,":");

                if (QS == true&&PL1>1000)
                {                       // Quantified Self flag is true when arduino finds a heartbeat

                QS = false;
                    delay(100);
                        OLED_ShowNum(0+8*5,0,DisBuff[2],1,8*16);         //百位显示
                        OLED_ShowNum(0+8*6,0,DisBuff[1],1,8*16);                                         //个十位显示
                        OLED_ShowNum(0+8*7,0,DisBuff[0],1,8*16);
                    OLED_ShowString(64,0,"bpm");

                                  ///判断是否异常
                        if((DisBuff[1]*10+DisBuff[0])<100&&(DisBuff[1]*10+DisBuff[0])>=60&&DisBuff[2]!=1)
                        {
                         OLED_ShowCHinese(0+8*12,0,24);         //正常
                         OLED_ShowCHinese(0+8*14,0,26);
                        }
                        else if(DisBuff[1]==0&&DisBuff[2]==0&&DisBuff[0]==0)
                        {
                           OLED_ShowCHinese(0+8*12,0,29);           //空
                           OLED_ShowCHinese(0+8*14,0,29);
                         }
                        else
                        {
                         OLED_ShowCHinese(0+8*12,0,25);                //异常
                         OLED_ShowCHinese(0+8*14,0,26);
                        }

                         }
          delay(138);                         //  take a break 19.6ms

                  /*温度测量 */
                   if(nRF24L01_RxPacket(temp)&&PL1>1000)  //接收温度
                {
                        SetTX_Mode();
                        delay(100);
                        OLED_ShowString(56,2,".");
                        OLED_ShowCHinese(72,2,19);
                    OLED_ShowNum(0+8*5,2,temp[3]%100/10,1,8*16);   //temp[3]存放十位
                        OLED_ShowNum(0+8*6,2,temp[3]%10,1,8*16);             //个位
                        OLED_ShowNum(0+8*8,2,temp[2]%100/10,1,8*16);                //temp[2]存放小数位
                            if(temp[3]>=36&&temp[3]<38)
                            {
                              OLED_ShowCHinese(0+8*12,2,24);
                              OLED_ShowCHinese(0+8*14,2,26);
                             }
                                else
                                   {
                                      OLED_ShowCHinese(0+8*12,2,25);
                                      OLED_ShowCHinese(0+8*14,2,26);
                                           }
                        temp[4] = ReturnPulse();
                        nRF24L01_TxPacket(temp);
                        SetRX_Mode();

           }
                if(PL1>1000)
                 {
                PL1=0;
                Send();
                }
           }
           if(mode1>=3)
           {
                    mode1=0;
                        OLED_ShowCHinese(0,0,29); //心
                        OLED_ShowCHinese(16,0,29);        //率
                        OLED_ShowCHinese(32,0,29);
                        OLED_ShowCHinese(64,0,29);
                        OLED_ShowCHinese(72,0,29);
                        OLED_ShowCHinese(48,0,29);
                        OLED_ShowCHinese(56,0,29);
                        OLED_ShowCHinese(40,0,29);
                        OLED_ShowCHinese(0+8*12,0,29);
                        OLED_ShowCHinese(0+8*14,0,29);

                        OLED_ShowCHinese(0,2,29); //
                        OLED_ShowCHinese(16,2,29);        //
                        OLED_ShowCHinese(32,2,29);
                        OLED_ShowCHinese(72,2,29);
                        OLED_ShowCHinese(64,2,29);
                        OLED_ShowCHinese(48,2,29);
                        OLED_ShowCHinese(56,2,29);
                        OLED_ShowCHinese(40,2,29);
                        OLED_ShowCHinese(0+8*12,2,29);
                        OLED_ShowCHinese(0+8*14,2,29);

                }

                                OLED_ShowNum(0+8*10,4,time_buf1[6]/10,1,8*16);
                                OLED_ShowNum(0+8*11,4,time_buf1[6]%10,1,8*16);
                                if(0 == time_buf1[6])
                                {
                            OLED_ShowNum(0+8*7,4,time_buf1[5]/10,1,8*16);
                                OLED_ShowNum(0+8*8,4,time_buf1[5]%10,1,8*16);
                                        if(0 == time_buf1[5])
                                        {
                                            EA = 0;                                                //////
                                                OLED_ShowNum(0+8*4,4,time_buf1[4]/10,1,8*16);
                                                OLED_ShowNum(0+8*5,4,time_buf1[4]%10,1,8*16);
                                                if(0 == time_buf1[4])
                                                {
                                                        OLED_ShowNum(0+8*9,6,time_buf1[3]/10,1,8*16);
                                                        OLED_ShowNum(0+8*10,6,time_buf1[3]%10,1,8*16);
                                                        OLED_ShowCHinese(8*12,6,WEEK[time_buf1[7]]);
                                                        if(0 == time_buf1[3])
                                                        {
                                                                        OLED_ShowNum(0+8*6,6,time_buf1[2]/10,1,8*16);
                                                                        OLED_ShowNum(0+8*7,6,time_buf1[2]%10,1,8*16);
                                                                if(0 == time_buf1[2])
                                                                {
                                                                        OLED_ShowNum(0+8*3,6,time_buf1[1]/10,1,8*16);
                                                                        OLED_ShowNum(0+8*4,6,time_buf1[1]%10,1,8*16);
                                                                }
                                                        }
                                                }

                                                InitTimer0();  //每隔一小时,重新初始化一次
                                        }

                                                }
                        /*        时间调整/计步按键判断        */
                                                                //按键判断
                        if(key_flag == 1) //进入按键扫描
                        {
                                KeyScan();
                                key_flag = 0;
                                mode1=0;
                        }

                        }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网友A:
还不错,功能也多

网友B:
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B:
如果你还喜欢健身,那么你就会很想做一个这东西了

网友C(2017-03-31):
你好  请问你的心律仪在哪里买的 型号是?

网友C:
你好  请问你的心律仪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D:
如果能加上心电监测就好了

网友E:
楼主,能发一下电路原理图吗?1327342081@qq.com,不胜感激

网友F(2018-03-02):
厉害   很给力啊

网友G:
若能连接手机app显示心电图就太棒了

网友H:
要想链接手机app要怎么做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想链接手机app要怎么做啊

你好!如果手机APP显示,要用 WIFI 或 蓝牙模块来实现;
可以加我QQ,完成方案设计

网友J(2018-07-09):
请问你的心律仪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K:
很有实用价值,感谢分享

网友L:
谢谢分享,感觉你这个肯定获奖了把。很不错

网友M(2018-09-18):
谢谢分享,使用价值很高,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N:
引用 网友I:
你好!如果手机APP显示,要用 WIFI 或 蓝牙模块来实现;
可以加我QQ,完成方案设计

有偿急需设计一款只有计步功能的,速联系我,电话:13930396692

网友O(2019-04-08):
不错的想法,不错的设计,但体积和电池续航问题怎样呢?

网友P(2020-05-03):
labview文件可以发吗

网友Q(2021-08-31):
感谢博主的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