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rotues控制交通灯 汇编语言程序和仿真

楼主:
简易的使用PROTUES软件与单片机汇编语言控制交通灯的实验

汇编语言单片机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T0中断入口地址
LJMP  INT_T0
ORG   0030H
RRR   EQU  0F6H         ;红红都亮
GR   EQU  0DEH   ;东西绿灯亮,南北红灯亮
YR   EQU  0EEH   ;东西黄灯亮,南北红灯亮
RG   EQU  0F3H   ;东西红灯亮,南北绿灯亮
RY   EQU  0F5H   ;东西红灯亮,南北黄灯亮
EW_TIME EQU R0         ;东西方向时间
SN_TIME EQU R1         ;南北方向时间

MAIN:        //I/0口,寄存器初始化
    MOV P1,#RRR
        MOV P3,#0FFH
        LCALL DELAY_1S
        MOV R2,#20        //定时计数器T0定时50ms,循环20次获得一秒定时
        MOV 50H,#20          //红灯时间
        MOV 51H,#16          //绿灯时间
/*************T0初始化**************/
        MOV        TMOD,#11H        //定时计数器T0,模式1,16位
        MOV        TH0,#3CH        //50ms定时初值
        MOV        TL0,#0B0H
        SETB        EA        //开总中断
        SETB        ET0        //开T0中断
        SETB        TR0        //T0启动

/**********************************
状态1:
东西绿灯亮16s
南北红灯亮20s
**********************************/
START:        MOV P1 , #GR
        MOV EW_TIME,50H                //东西方向倒计时初值15
        MOV SN_TIME,51H                //南北方向倒计时初值12
D0: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子程序
        CJNE   SN_TIME,#00H,D0

/**********************************
状态2:
东西黄灯闪烁4S
南北还是红灯
**********************************/
MOV A,50H
SUBB A,51H
MOV  SN_TIME,A        //黄灯倒计时初值4
MOV P1 , #YR
D1:LCALL        DISPLAY
CJNE        SN_TIME,#03H,D1
SETB P1.4                    //闪烁
D2:LCALL        DISPLAY
CJNE        SN_TIME,#02H,D2
CLR P1.4
D3:LCALL        DISPLAY
CJNE        SN_TIME,#01H,D3
SETB P1.4
D4:LCALL        DISPLAY
CJNE        SN_TIME,#00H,D4
/**********************************
状态3:
南北绿灯亮12s
东西红灯亮15s
**********************************/
MOV P1 , #RG
MOV  SN_TIME,50H
MOV  EW_TIME,51H
D5:LCALL   DISPLAY
CJNE  EW_TIME,#00H,D5
/**********************************
状态4:
东西持续红灯
南北黄灯亮3s
**********************************/
MOV P1 , #RY
MOV A,50H
SUBB A,51H
MOV  EW_TIME,A        //东西绿灯灭,黄灯倒计时初值3s
MOV  P1,#RY
D6:LCALL        DISPLAY
CJNE        SN_TIME,#03H,D6
SETB P1.1                    //闪烁
D7:LCALL        DISPLAY
CJNE        SN_TIME,#02H,D7
CLR P1.1
D8:LCALL        DISPLAY
CJNE        SN_TIME,#01H,D8
SETB P1.1
D9:LCALL        DISPLAY
CJNE        SN_TIME,#00H,D9
/**********************************/

LJMP        START       //返回初始状态

//********显示子程序*******//
DISPLAY:MOV DPTR,#TABLE
        MOV A,EW_TIME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3,#0FFH
        MOV P2,A
        MOV P3,#0FEH
        LCALL        DELAY_5MS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3,#0FFH
        MOV P2,A
        MOV P3,#0FDH
        LCALL        DELAY_5MS
        MOV A,SN_TIME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3,#0FFH
        MOV P2,A
        MOV P3,#0FBH
        LCALL        DELAY_5MS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3,#0FFH
        MOV P2,A
        MOV P3,#0F7H
        LCALL        DELAY_5MS
        RET

//******T0中断子程序*******//
INT_T0: DJNZ  R2,NT0        //计数寄存器不为0则跳转,T0重新赋初值
        MOV   R2,#20       //计数器重新赋值
        DEC   EW_TIME            //南北方向倒计时数值减1
        DEC   SN_TIME           //东西方向倒计时数值减1
NT0:    MOV  TH0,#3CH          //T0赋50ms初值
        MOV  TL0,#0B0H
        SETB TR0             //启动T0
        RETI

TABLE:DB 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7FH ,6FH  //段码

DELAY_5MS:MOV   TMOD,#11H        //定时计数器T1,模式1,16位
        MOV   TH1,#0F8H;#0D8H;      //5ms定时初值
        MOV   TL1,#2FH;#0F0H;
        SETB  TR1        //T1启动
DD1:        JBC TF1 ,TRE
        AJMP DD1
TRE:        RET

DELAY_1S:MOV R3 , #250
DD2:        LCALL DELAY_5MS
        DJNZ R3 ,DD2
        RET

END

网友A(2018-01-07):
这里面能加一个紧急处理装置吗?加个按键全变红灯

网友B(2018-03-07):
计时太慢了 怎么改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计时太慢了 怎么改比较好

我解决啦 改了计时初值和循环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