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CD显示中文的问题

楼主:
本人是新人 最近在研究 LCD显示中文,之前网上的程序 里面的自摸代码 放进LCD显示正常 但是 用了自摸 提取软件 出来的都是 不规则的,小弟想问问自摸软件怎么用,是否能推荐几款

网友A(2017-03-01):
字模软件,更正一下

网友B:
字模提取软件都差不多,但是你要设置正确的你要显示字符的点阵尺寸、取模的方向,如果设置不对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你可以试着用字模软件提取你例子中的字符看字模数据是否有问题,有问题就修改设置参数,直到输出的字模数据相符!

网友C:
用的什么LCD哦

网友D:
你试试能不能打用。

网友E:
去某宝上,搜一下,然后就会有教程了

网友F:
字模软件取模要选择取模的方式,点阵格式,取模走向等,只有选对了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G:
网上找到的几个汉字取模软件都可以。不过要对应你的LCD的写入方式。

网友H:
字模,一般PC机上都有,是标准的格式。当用于LCD屏时,必须符合LCD屏的排列方式。所以你要了解两个东东:
1、标准汉字字模的排列方式是怎样的?
2、LCD显示的排列方式是怎样的?(看LCD说明书)

网友I:
字模推荐pctolcd2002,虽然ui不敢恭维

网友J:
其实主要是要设置正确液晶屏的尺寸

网友A:
好的各位 已经 搞定了,主要是 自摸出来的 码不对 ,调整了一下 OK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