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8*8点阵 hex文件 仿真

楼主(2017-03-01):
(图片)

楼主:
8X8 LED点阵显示的设计
一、设计目的
利用8*8LED点阵显示“I”,“❤”,“U”的字样。采用AT89C51单片机作为整个控制搭电路的核心,并编制软件程序,实现动态轮流显示。通过此设计来巩固单片机硬件系统的设计及软件系统的编程,通过设计将平时所学知识付诸实践,提高动手能力。
二、设计内容
1、芯片介绍
(1) AT89C51单片机:
AT89C51是一种低电压、高性能CMOS 8位微处理器,它自带4K字节闪存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FPEROM—Flash Programmable and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俗称单片机。单片机的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可以反复擦除1000次。该器件采用ATMEL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MCS-51指令集和输出管脚相兼容。由于将多功能8位CPU和闪存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的AT89C51是一种高效微控制器。AT89C系列单片机为很多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且价廉的方案。它的部分引脚功能介绍如下。
P0口:P0口为一个8位漏级开路双向I/O口。当P1口的管脚第一次写1时,被定义为高阻输入。P0口能够用于外部程序数据存储器,它可以被定义为数据/地址的第八位。在FIASH编程时,P0 口作为原码输入口,当FIASH进行校验时,P0输出原码,此时P0外部必须被拉高。
P1口:P1口是一个内部提供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口。P1口管脚写入1后,被内部上拉为高,可用作输入,P1口被外部下拉为低电平时,将输出电流,这是由于内部上拉的缘故。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1口作为第八位地址接收。
P2口:P2口为一个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口,当P2口被写“1”时,其管脚被内部上拉电阻拉高,且作为输入。并因此作为输入时,P2口的管脚被外部拉低,将输出电流。这是由于内部上拉的缘故。P2口当用于外部程序存储器或16位地址外部数据存储器进行存取时,P2口输出地址的高八位。在给出地址“1”时,它利用内部上拉优势,当对外部八位地址数据存储器进行读写时,P2口输出其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P2口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接收高八位地址信号和控制信号。
P3口:P3口管脚是8个带内部上拉电阻的双向I/O口。当P3口写入“1”后,它们被内部上拉为高电平,并用作输入。作为输出,由于外部下拉为低电平,它将输出电流。
RST:复位输入。当振荡器复位器件时,要保持RST脚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时间。
AT89C51单片机的外形及引脚排列说明如上图示。
(2) 74HC138芯片:
74HC138译码器可接受3位二进制加权地址输入(A0, A1和A2),并当使能时,提供8个互斥的低有效输出(Y0至Y7)。74HC138特有3个使能输入端:两个低有效(E1和E2)和一个高有效(E3)。除非E1和E2置低且E3置高,否则74HC138将保持所有输出为高。
74HC138外形及引脚排列说明如上图示:
(3)8×8LED点阵
8×8LED点阵可作为信息输出器件。它是由发光二极管阵列按8排8列的方式排列起来,由x和y引脚输入的电信号对其进行选通,使不同位置的二极管被点亮,相应地显示出文字或图案等信息来。
LED点阵的外形及引脚排列说明如上图示:
2、设计原理
单片机利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信号输入,RST端口接入上电复位信号使它加电后自动进行复位操作。将要显示的字符码表编入单片机的程序中,由单片机控制时序输出相应的扫描数据和字符数据。行码数据由38译码器输出,点亮相应的发光二极管。列码扫描信号由P2口输出后,直接输入LED点阵控制8列的扫描,每列选通时间短,看上去就像8列同时显示的效果一样。加上行中相应的LED灯被点亮,就能看到显示的字符了。
3、硬件设计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