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做的一个电流 电压表头,用的stc15单片机

楼主(2017-03-01):
做的电压表头,受限于单片机的AD转换精度是10位的,用5V电源,分辨率只有5MV.加了电流取样电路,也可以作为电流检测使用。如果需要高精度。设置了2.5V的431取样电路,可以把电源的变动矫正过来。也可以作为低电压检测用

源程序:
/*   采用STC15W401AS单片机。12M晶振。三位数码管显示电压值。*/

#include "STC15F40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转换结束标志位。1 结束
#define ADC_START 0x08                           //开始转换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转换速度540个时钟
uchar ADC_POSITION;               //0x00 AD通道位置P1.0, 0x01 AD通道位置P1.1

sbit bai=P1^2;
sbit shi=P1^4;
sbit ge=P1^5;

uchar s1,sec;
uint adval=0;                   //AD转换值
uint  show;            //电压值
uint  show1;                     //基准电压

uchar code table[]={0xF5,0x05,0xD3,0x57,0x27,0x76,0xF6,0x15,0xF7,0x77,0x40};          //P3数码管数字0-9
uchar code table1[]={0xFD,0x0D,0xDB,0x5F,0x2F,0x7E,0xFE,0x1D,0xFF,0x7F,0x40};          //P3数码管数字0-9带小数点

/*****************************************

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的定时模式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系统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1和定时器0开始定时
   TH0=(65536-30000)/256;                       //定时器0的初值30ms
   TL0=(65536-30000)%256;
   sec=59;
   P3M1=0x00;
   P3M0=0xff;
   P5M1=0x00;
   P5M0=0xff;
   P1M1=0x00;
   P1M0=0x1c;
}
/********************************************************
* 函数名称:delay
* 输    入:z 延时时间
* 输    出:无
* 功能描述: 毫秒级延时
********************************************************/
void delay(uchar n) //延时n ms
{
    uchar a,b,c;
    for(c=n;c>0;c--)
        for(b=222;b>0;b--)
            for(a=12;a>0;a--);
}

/********************显示温度值***************************/

void display()
{
  uchar c,d,e,f;
  uint         su;
  if(show1>850)
     c=d=e=10;
  else
     {
      su=show;
          c=su/100;                    //分离温度的各位数值
          f=su%100;
          d=f/10;
          e=f%10;
         }
  P3=table1[c];                                                  //显示百位
  P5=table[c];
  bai=1;
  delay(5);
  bai=0;

  P3=table[d];                                        //显示十位
  P5=table[d];
  shi=1;
  delay(5);
  shi=0;

  P3=table[e];                                        //显示个位
  P5=table[e];
  ge=1;
  delay(5);
  ge=0;

}

/*****************************************************
** 函数名称: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功能描述: AD中断,获取AD数据
** 输   入: 无
** 输   出: show
** 全局变量: show
** 调用模块: Delay_ms
********************************************************/
get_ad()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ADC_POSITION;     //启动ADC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默认ADRJ=0; 高8位+低2位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FLAG;                              //必须软件清0
            adval=ADC_RES;                                       //00000000 00000011  高8位
            adval=ADC_RES<<2|ADC_RESL;                           //00000011 11111111 右对齐 高8位+低2位         // a|b;
                adval=adval/1.024;
        return (adval);
}

/******************取20次AD转换值 求平均值*****************/
AD_work()
{
        uint advalf=0;                    //定义处理后的数值AD_val为浮点数
        uchar i;
        for(i=0;i<50;i++)
           {
                advalf=advalf+get_ad();   //转换20次求平均值(提高精度)
                delay(2);

………余下程序请下载附件………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
留一个记号,备用。

网友B:
占个位置,回头再看

网友C:
谢谢分享,留个记号,准备试试

网友D(2017-06-05):
楼主附个电路就好了

网友E(2017-09-29):
....看起来非常不错·

网友F:
发个电路图分享。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没有电路原理图仿制有难度哦!

网友H:
显示电流不】

网友I(2017-12-02):
谢谢,我也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J:
测量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K:
测量范围是多少呢楼主。。。。。

网友J(2018-03-17):
范围多少

网友L:
没有测试范围和电路图吗?

网友M:
谢谢,涨知识了,下载

网友N(2018-11-02):
楼主可以帮我免费写个程序吗

网友O(2018-12-22):
感谢楼主分享,确实能有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P:
谢谢楼主分享,空了也整个玩玩。电压表电流表用的很多

网友Q(2019-03-13):
楼主辛苦了,这种电路我正需要。

网友R(2019-06-05):
收藏正好需要这个,做个电压表

网友S(2019-07-15):
你的参考电压是多少V,adval=adval/1.024;  是怎么来的,1024是10位AD取值,缩小100倍,解释一下

网友T:
电压是多久刷新一次呢 ?好像要上电才能刷新的

网友Q:
谢谢楼主我下载了正好用得着 ,辛苦你了!

网友Q:
楼主在吗?你的那个电压表 电流表文件试过吗?能不能用?我照你的样子做了怎么只有三个0,没有检测反应啊,不管输入有电压变化就是一直三个0 ,没有变化怎么回事?

网友U(2019-08-14):
我有408芯片,准备做一个

网友V:
准备做一个

网友W:
正好需要

网友X:
看起来蛮不错的 收藏一波

网友Y(2019-11-03):
学习下,最近在琢磨电压无线回传,好玩

网友Z(2019-12-18):
有个电路图就好啦

网友AA:
交流电流能显示吗

网友AB(2020-03-01):
楼主确定用得是stc15w401as?是15w408as吧,程序不止k吧

网友AC:
高啊!非常喜欢,有空一定试试!

网友AD:
回头有也做一个

网友AE:
留着一哈偶备用

网友AD:
也想做一个,正在找资料

网友AF(2020-04-11):
不错的电路,适合初学者

网友AG:
留一个记号,备用

网友AH(2020-08-04):
很不错的东西,值得学习,。。。。。。。哈哈

网友AI(2021-01-09):
很好的东西,留下一个脚印。

网友AJ(2021-05-30):
精彩,给伙伴点赞。

网友AK:
刚学单片机,想收藏学习一下,可惜币不够

网友AL:
虽然有点疑问,但很受用

网友AM:
PCB和图纸谁有画好的能分享吗?

网友AN:
uchar ADC_POSITION;       ---- 请问这是默认0x00? 看一直没有赋值直接ad启动转换时调用.

网友AO(2024-11-10):
学习了,留着不时之需,感谢!

网友AP:
程序很陽春,僅僅完成基礎功能,還需努力才有實用價值。

网友AQ(2025-09-18):
感谢楼主分享,确实能有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AR(2025-11-25):
电路图纸一并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