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通讯录管理系统的设计

楼主:
基于C语言的通讯录设计

完整代码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nio.h>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15];
               char type[15];
           int nianling;
           long int youbian;
               char addr[50];
               char celephone[22];
               char homephone[22];
                  char company[20];
               char email[40];
               char QQ[22];
        }communication[500];
   int num=0;//*外部变量num为文件中的纪录数*//
   FILE *fp;
   void mainmenu();//*主菜单*//
   void newrecord();//新添纪录*//
   void xiugaimenu();//*修改菜单*//
   void xiugaibyname();//*按姓名修改*//
   void xiugaibycelephone();//*按手机号码修改*//
   void xiugaixiangmu(int a);//*修改项目*//
   void searchmenu();//*查询菜单*//
   void searchbyname();//*按姓名查询*//
   void searchbycelephone();//*按手机号码查询*//
   void searchbyhomephone();//*按固定电话号码查询*//
   void searchbyqq();//*按QQ查询*//
   void deletemenu();//*删除菜单*//
   void deleteall();//*删除所有信 息*//
   void deleteone();//*删除单个*//
   void showall();//*输 出 全 部 信 息*//
   void readfromfile();//*读取文件*//
   void writetofile();//*写入文件*// /
   void deletebycelephone();  //*按手机号码删除*//
   void deletebyname();//*按姓名删除*/
   void listbycelephone();//*按手机号码排序*//
   void listbyname();//*按姓名排序*//
   void listmenu();//*排序菜单*//

void main()//*主函数*//
{
        system("cls");
        readfromfile();
        while (1)
        {
                mainmenu();
        }
} //*主函数结束*//

void mainmenu()//*主菜单函数*//
{
        int a;
        system("cls");
        system("color 2a");
        printf("\n            **************您 好! 欢 迎 使 用 通 讯 录************\n");
        printf("            *             1: 添 加 通 讯 录 信 息               *\n");
        printf("            *             2: 查 询 通 讯 录 信 息               *\n");
        printf("            *             3: 删 除 通 讯 录 信 息               *\n");
        printf("            *             4: 修 改 通 讯 录 信 息               *\n");
        printf("            *             5: 通 讯 录 信 息 排 序               *\n");
        printf("            *             6: 输 出 通 讯 录 信 息               *\n");
        printf("            *             7: 保存文件(添加后必选)             *\n");
        printf("            *             8: 读 取 通 讯 录 文 件               *\n");
        printf("            *             9: 删 除 所 有 联 系 人               *\n");
        printf("            *             0: 退 出 通 讯 录 系 统               *\n");
        printf("            *****************************************************\n");
        printf("\n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loop1: scanf("%d",&a);
        switch (a)
        {

                case 1:newrecord();break;
                case 2:searchmenu();break;
                case 3:deletemenu();break;
                case 4:xiugaimenu();break;
                case 5:listmenu();break;
                case 6:showall();break;
                case 7:writetofile();break;
                case 8:readfromfile();break;
                case 9:deleteall();break;
                case 0:exit(0);
                default: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loop1;
        }
}

void newrecord()//*添加纪录*//
{
     int a;
     system("cls");
     system("color 2a");
loop:          printf("\n\n\n\n\t\t  请输入您要添加的联系人的信息: \n");
            printf("\n请输入姓名(小于15个汉字):\n");
name: scanf("%s",&communication[num].name);
          if(strlen(communication[num].name)>15)
           {
                  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name;
           }
      printf("\n请输入该联系人类别:\n");
type:  scanf("%s",&communication[num].type);
          printf("\n请输入年龄(0-110之间):\n");
nianling:          scanf("%d",&communication[num].nianling);
      if(communication[num].nianling<0||communication[num].nianling>110)
       {
                 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nianling;
       }
      printf("\n请输入邮编(5-6个数字):\n");
youbian:    scanf("%d",&communication[num].youbian);
      if(communication[num].youbian<10000||communication[num].youbian>999999)
          {
              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youbian;
          }
          printf("\n请输入地址(0-50个汉字):\n");
addr:        scanf("%s",&communication[num].addr);
          if(strlen(communication[num].addr)>50||strlen(communication[num].addr)<0)
          {
                  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n");
                  goto addr;
          }
          printf("\n请输入手机号码(11个数字):\n");
celephone:   scanf("%s",&communication[num].celephone);
          if(strlen(communication[num].celephone)!=11)
          {
                  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n");
                  goto celephone;
          }
          printf("\n请输入固定电话(8-11个数字):\n");
homephone:        scanf("%s",&communication[num].homephone);
          printf("\n请输入公司名称:\n");
company:    scanf("%s",&communication[num].company);
          printf("\n输入电子邮箱(4-30个字符):\n");
email:        scanf("%s",&communication[num].email);
        if(strlen(communication[num].email)>30||strlen(communication[num].email)<4)
          {
                  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email;
          }
        printf("\n输入QQ号码:\n");
QQ:        scanf("%s",&communication[num].QQ);
        num++;
        printf("\n是否继续添加?\n");
        printf("\n请按1和2(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n");
    printf("请输入您的选择  ");
    scanf("%d",&a);
    if(a==1)
    {
          goto loop;
    }
    else
    {
           return;
    }
}

void searchmenu()//*查询菜单*//
{
        int a;
        system("cls");
        system("color 2a");
        printf("\n\t********欢   迎   使    用    查    询    菜   单********");
        printf("\n\t\t              >>> 1-按手机号码查询");
        printf("\n\t\t              >>> 2-按姓名查询");
        printf("\n\t\t              >>> 3-按固定电话查询");
        printf("\n\t\t              >>> 4-按QQ查询");
    printf("\n\t\t              >>> 5-返回主菜单");
        printf("\n\t\t");
    printf("       >>> 请输入您的选择:");
        scanf("%d",&a);
        switch (a)
        {
                case 1:searchbycelephone();break;
                case 2:searchbyname();break;
                case 3:searchbyhomephone();break;
                case 4:searchbyqq();break;
                case 5:mainmenu();break;
        }
}

void searchbycelephone()//*按手机号码查询*//
{
        int mark=0;
        int i,j;
        int a=0;
        char celephone[11];
        printf("\n               按手机号码查找                \n");
        printf("\n请输入手机号码:\n");
        scanf("%s",celephone);
        for(i=0;i<num;i++)
        {
                if (strcmp(communication[i].celephone,celephone)==0)
                {
                        printf("\n*****************以下是您查找的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     QQ号码:%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请按任意数字键并回车返回主菜单");
                    mark++;
                    scanf("%d",&j);
                    return;
                }
        }
        if (mark==0)
        {
                printf("\n对不起!没有该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

void searchbyname()//*按姓名查询*//
{
        int mark=0;
        int i,j,findmark=0;
        int a=0;
        char name[15];
        printf("\n          ***********************按 姓 名 查 找***********************");
        printf("\n请输入姓名:");
        scanf("%s",name);
        for(i=a;i<num;i++)
        {
                if (strcmp(communication[i].name,name)==0)
                {
            findmark++;
                        printf("\n\t\t************以下是您查找的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t\t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t\t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t\t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t\t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t\t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t\t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t\t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t\t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t\t   QQ号码:%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f ((i+1)<num)
                        {
                                printf("\n是否继续查找相同名字的联系人的信息?(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scanf("%d",&j);
                                if (j==1)
                                {
                                        a=i;
                    mark++;
                                        continue;
                                }
                                else
                                        break;
                        }
                        else
                        {
                 printf("\n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
        }
        if(mark!=0)
        {
                printf("\n对不起! 没有相同名字的该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else if(findmark==0)
        {
                printf("\n对不起!没有该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

void searchbyhomephone()//*按固定电话查询*//
{
        int mark=0;
        int i,j;
        int a=0;
        char homephone[11];
        printf("\n\t    ******************按 固 定 电 话 查 找******************");
        printf("\n请输入固定电话:");
        scanf("%s",homephone);
        for(i=0;i<num;i++)
        {
                if (strcmp(communication[i].homephone,homephone)==0)
                {
                        printf("\n\t\t**********以下是您要查找的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t\t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t\t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t\t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t\t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t\t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t\t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t\t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t\t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t\t   QQ号码:  %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mark++;
                    scanf("%d",&j);
                    return;
                }
        }
        if (mark==0)
        {
                printf("\n\t\t对不起!没有该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

void searchbyqq()//*按QQ查询*//
{
        int mark=0;
        int i,j;
        int a=0;
        char QQ[22];
        printf("\n\t**********************按 QQ 号 码 查 找***********************\n");
        printf("\n请输入QQ号码:");
        scanf("%s",&QQ);
        for(i=0;i<num;i++)
        {
                if (strcmp(communication[i].QQ,QQ)==0)
                {
                        printf("\n\t***********以下是您查找的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t\t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t\t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t\t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t\t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t\t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t\t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t\t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t\t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t\t   QQ号码:  %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mark++;
                    scanf("%d",&j);
                    return;
                }
        }
        if (mark==0)
        {
                printf("\n\t\t对不起!没有该联系人的信息!");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

void deletemenu()//*删除菜单*//
{
    int i,j;
    system("cls");
        system("color 3b");
        if(num==0)
        {
                printf("\n\t\t对不起!文件中无任何纪录!");
                printf("\n\t\t请先添加个人信息!");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并回车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else
        {
           printf("\n\t\t                      删 除 菜 单                   ");
       printf("\n\t\t                  >>> 1-删除单个                    ");
           printf("\n\t\t                  >>> 2-返回主菜单                   ");
           printf("\n\t\t                                                 ");
           printf("\n\t\t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loop4: scanf("%d",&i);
           switch (i)
           {
                case 1:deleteone();break;
                case 2:mainmenu();break;
                default: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loop4;
           }
        }
}

void deleteone()//*删除单个*//
{
        int i;
        printf("\n\t\t1-按手机号码删除 2-按姓名删除");
        printf("\n\t\t请输入您的选择:");
        loop5:scanf("%d",&i);;
        switch (i)
        {
        case 1:deletebycelephone();break;
        case 2:deletebyname();break;
    default: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loop5;
        }
}

void deletebyname()//姓名删除*//
{
        int a=0;
        int findmark=0;
        int i,j,k;
        int deletemark=0;
        char name[15];
        printf("\n\t\t请输入您要删除的联系人的姓名:");
        scanf("%s",name);
        for (i=a;i<num;i++)
        {
                if (strcmp(communication[i].name,name)==0)
                {
                        printf("\n\t\t以下是您要删除的联系人的纪录:");
                        findmark++;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t\t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t\t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t\t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t\t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t\t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t\t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t\t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t\t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t\t   QQ号码:  %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是否删除?(1代表是;2代表否)\n");
                        printf("\n\t\t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k);
                        if(k==1)
                        {
                                for (j=i;j<num-1;j++) //*纪录移动,从communication数组中删除之*//
                                communication[j]=communication[j+1];
                                num--;
                                deletemark++;
                                printf("\n\t\t删除成功");
                                if((i+1)<num)
                                {
                                        printf("\n\t\t是否继续删除相同姓名的联系人的信息?(1代表删除;2代表不删除)");
                                printf("\n\t\t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k);
                                if(k=1)
                                        {
                                                a=i;
                                                findmark++;
                                                continue;
                                        }
                                }
                                printf("\n\t\t是否继续删除?(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n\t\t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k);
                if(k==1)
                                   deleteone();
                                else
                                break;
                        }
                }
                else
                continue;
        }
        if((deletemark==0)&&(findmark==0))
        {
                printf("\n\t\t对不起!没有该联系人的纪录!");
                printf("\n\t\t是否继续删除?(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k);
                if(k==1)
                  deleteone();

        }
        else if(findmark!=0)
        {
                printf("\n\t\t对不起!没有重名信息!");
                printf("\n\t\t是否继续删除?(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k);
            if(k==1)
                   deleteone();
        }
}

void deletebycelephone()//*按手机号码删除*//
{
        int i,j,h,m;
        int deletemark=0;
        char celephone[11];
        printf("\n\t\t请输入要删除的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scanf("%s",celephone);
        for(i=0;i<num;i++)
        {
                if(strcmp(communication[i].celephone,celephone)==0)
                {
                    deletemark++;
                        printf("\n\t\t以下是您要删除的联系人的纪录:");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t\t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t\t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t\t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t\t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t\t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t\t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t\t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t\t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t\t   QQ号码:  %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是否删除?(1代表是;2代表否)\n");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h);
                if(h==1)
                        {
                                for (j=i;j<num-1;j++) /*纪录移动,从communication数组中删除之*/
                                communication[j]=communication[j+1];
                                num--;
                                printf("\n\t\t删除成功");
                                printf("\n是否继续删除?(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n");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h);
                    if(h==1)
                                     deletebycelephone();
                        }
                }
        }
        if(deletemark==0)
        {
                printf("\n\t\t对不起!没有该联系人的纪录!");
                printf("\n\t\t是否继续删除?(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n");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m);
            if(m==1)
                   deletebycelephone();
        }
}

void xiugaimenu()//*修改菜单*//
{
        int i,j;
    system("cls");
        system("color 2a");
        if(num==0)
        {
                printf("\n\t\t对不起!文件中无任何纪录!");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else
        {
            printf("\n\t\t 1-按姓名修改   2-按手机号码修改\n");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loop6:scanf("%d",&i);
            switch (i)
            {
              case 1:xiugaibyname();break;
              case 2:xiugaibycelephone();break;
              default: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loop6;
            }
        }
}

void xiugaibyname()//*按姓名修改*//
{
        int a=0;
        int findmark=0;
        int xiugaimark=0;
        int i,j;
        char name[15];
        printf("\n\t\t请输入要修改联系人的姓名:");
        scanf("%s",name);
        for (i=a;i<num;i++)
        {
                if (strcmp(communication[i].name,name)==0)
                {
                        printf("\n\t\t以下是您要修改的联系人的纪录:");
                        findmark++;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t\t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t\t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t\t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t\t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t\t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t\t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t\t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t\t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t\t   QQ号码:  %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是否修改?(1代表是;2代表否)");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if (j==1)
                        {
                                xiugaixiangmu(i);
                                xiugaimark++;
                                printf("\n\t\t修改成功");
                                if((i+1)<num)
                                {
                                        printf("\n\t\t是否继续修改相同姓名的联系人的信息?(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if (j==1)
                                        {
                                                a=i;
                                                findmark++;
                                                continue;
                                        }
                                }
                                printf("\n\t\t是否继续修改?(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if (j==1)
                                xiugaibyname();
                                return;
                        }
                }
        }
        if ((xiugaimark==0)&&(findmark==0))
        {
                printf("\n\t\t没有该联系人的纪录");
                printf("\n\t\t是否继续修改?(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if (j==1)
                    xiugaibyname();
                return;
        }
        else if (findmark!=0)
        {
                printf("\n\t\t没有重名信息");
                printf("\n\t\t是否继续修改?(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if (j==1)
                xiugaibyname();
                return;
        }
}

void xiugaibycelephone()//*按手机号码修改*//
{
        int findmark=0;
        int i,j;
        char celephone[11];
        printf("\n\t\t请输入要修改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scanf("%s",celephone);
        for (i=0;i<num;i++)
        {
                if (strcmp(communication[i].celephone,celephone)==0)
                {
                        printf("\n\t\t以下是您要修改的联系人的纪录:");
                        findmark++;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t\t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t\t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t\t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t\t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t\t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t\t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t\t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t\t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t\t   QQ号码:  %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是否修改?(1代表是;2代表否)");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if (j==1)
                         {
                                xiugaixiangmu(i);
                                printf("\n\t\t修改成功");
                                printf("\n\t\t是否继续修改?(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if (j==1)
                                  xiugaixiangmu(i);
                                break;
                         }
                }
        }
        if (findmark==0)
        {
                printf("\n\t\t对不起!没有该联系人的纪录!");
                printf("\n\t\t是否继续修改?(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if (j==1)
                   xiugaibycelephone();
                return;
        }
}

void xiugaixiangmu(int a)//*修改项目*//
{
        int i;
        system("cls");
        system("color c0");
        printf("\n\t\t             请输入您要修改的项目               ");
        printf("\n\t\t\n");
        printf("\n\t\t   1-手机号码\n");
        printf("\n\t\t   2-姓名\n");
        printf("\n\t\t   3-固定电话\n");
        printf("\n\t\t   4-QQ号码\n");
        printf("\n\t\t   5-地址\n");
        printf("\n\t\t   6-邮编\n");
        printf("\n\t\t   7-电子邮件\n");
        printf("\n\t\t   8-回主菜单\n");
        printf("\n\t\t\n");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i);
loop9:        switch (i)
        {

                case 1:printf("请输入手机号码:");
                        scanf("%s",&communication[a].celephone);break;
                case 2:printf("请输入姓名:");
                        scanf("%s",&communication[a].name);break;
                case 3:printf("请输入固定电话:");
                        scanf("%s",&communication[a].homephone);break;
                case 4:printf("请输入QQ号码:");
                        scanf("%s",&communication[a].QQ);break;
                case 5:printf("请输入地址:");
                        scanf("%s",&communication[a].addr);break;
                case 6:printf("请输入邮编:");
                        scanf("%s",&communication[a].youbian);break;
                case 7:printf("请输入email:");
                        scanf("%s",&communication[a].email);break;
                case 8:mainmenu();break;
                default: 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loop9;
        }
}

void listmenu()//*排序菜单*//
{
    int i,j;
    system("cls");
        system("color b0");
        if(num==0)
        {
                printf("\n\t\t对不起,文件中无任何纪录");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else
        {
           system("cls");
           system("color 12");
           printf("\n\t\t                 排   序   菜   单                 ");
           printf("\n\t\t                >>> 1-按姓名排序                   ");
           printf("\n\t\t                >>> 2-按手机号码排序               ");
           printf("\n\t\t                >>> 3-返回主菜单                   ");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loop10:                scanf("%d",&i);
           switch(i)
           {
                 case 1:listbyname();break;
                 case 2:listbycelephone();break;
                 case 3:mainmenu();break;
                 default:printf("对不起!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goto loop10;
           }
        }
}

void listbyname()//*按姓名排序*//
{
        int i,j,k;
        struct person tmp;
        for (i=1;i<num;i++)
        {
                if(strcmp(communication[i].name,communication[i-1].name)<0)
                {
                        tmp=communication[i];
                        j=i-1;
                        do
                        {
                                communication[j+1]=communication[j];
                                j--;
                        }
                        while ((strcmp(tmp.name,communication[j].name)<0&&j>=0));
                        communication[j+1]=tmp;
                }
        }
            printf("\n\t\t排序成功,是否显示?(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k);
                if (k==1)
                   showall();
            return;
}

void listbycelephone()//*按手机号码排序*//
{
        int i,j,k;
        struct person tmp;
        for (i=1;i<num;i++)
        {
                if(strcmp(communication[i].celephone,communication[i-1].celephone)<0)
                {
                        tmp=communication[i];
                        j=i-1;
                        do
                        {
                                communication[j+1]=communication[j];
                                j--;
                        }while ((strcmp(tmp.celephone,communication[j].celephone)<0)&&j>=0);
                        communication[j+1]=tmp;
                }
        }
        printf("\n\t\t排序成功,是否显示?(1代表继续;2代表不继续)");
        printf("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k);
        if (k==1)
           showall();
        return;
}

void showall()//*输 出 全 部 信 息*//
{
        int i,j;
        system("cls");
        system("color 3b");
        if(num!=0)
        {
                printf("\n\t\t*************** 以下为通讯录所有信息************");
                for (i=0;i<num;i++)
                {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n\t\t   名字:    %s",communication[i].name);
                        printf("\n\t\t   类别:    %s",communication[i].type);
                        printf("\n\t\t   年龄:    %d",communication[i].nianling);
                        printf("\n\t\t   邮编:    %ld",communication[i].youbian);
                        printf("\n\t\t   地址:    %s",communication[i].addr);
                        printf("\n\t\t   手机号码:%s",communication[i].celephone);
                        printf("\n\t\t   固定电话:%s",communication[i].homephone);
                        printf("\n\t\t   公司名称:%s",communication[i].company);
                        printf("\n\t\t   电子邮件:%s",communication[i].email);
                        printf("\n\t\t   QQ号码:  %s",communication[i].QQ);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f("\t\t");
                        if (i+1<num)
                        {
                                printf("\n\t\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ystem("pause");
                        }
                }
                printf("\n\t\t************************************************");
        }
        else
           printf("\n\t\t对不起!通讯录中无任何纪录!");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void writetofile()//*写入文件*//
{
        int i,k;
        system("cls");
        system("color 84");
        if ((fp=fopen("communication.txt","wb"))==NULL)
        {
                printf("\n\t\t文件打开失败");
        }
        for (i=0;i<num;i++)
        {
                if (fwrite(&communication[i],sizeof(struct person),1,fp)!=1)
                {
                        printf("\n\t\t写入文件错误!\n");
                }
        }
        fclose(fp);
        printf("\n\t\t通讯录文件已保存");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k);
        return;
}

void readfromfile()//*读取文件*//
{
    int i,j,k;
    system("cls");
        system("color 2b");
        if((fp=fopen("communication.txt","rb"))==NULL)
        {
                printf("\n\t\t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通讯录文件不存在     *");
                if ((fp=fopen("communication.txt","wb"))==NULL)
                {
                        printf("\n        *         建立失败         *");
                        printf("\n        *                          *");
                        printf("\n        *                          *");
                        printf("\n        ****************************");
                        exit(0);
                }
                else
                {
                        printf("\n\t\t        *     通讯录文件已建立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printf("\n\t\t          >>> 进入主菜单    ");
                        printf("\n\t\t          >>> 请输入任意数字并回车:    ");
                    scanf("%d",&k);
                        return;
                }
                exit(0);
        }
        fseek(fp,0,2); //*文件位置指针移动到文件末尾*//
        if (ftell(fp)>0) //*文件不为空*//
        {
                rewind(fp); //*文件位置指针移动到文件开始位置*//
                for (num=0;!feof(fp) && fread(&communication[num],sizeof(struct person),1,fp);num++);
                printf("\n\t\t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文件导入成功!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printf("\n\t\t        >>> 按1显示所有信息,按2回主菜单!     ");
                printf("\t\t          >>> 请输入您的数字选择:    ");
                scanf("%d",&j);
                if(j==1)
                  showall();
        }
else
{
        printf("\n\t\t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文件导入成功!        *");
        printf("\n\t\t        *  通讯录文件中无任何纪录!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
        printf("\n\t\t         ****************************");
        printf("\n\t\t       >>> 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i);
        return;
}
}

void deleteall()//*删除所有信息*//
{
    int i,j;
        system("cls");
        system("color 50");
        printf("\n\t\t确认删除?\n");
        printf("请按1和2(1代表确认;2代表不删除)\n ");
        scanf("%d",&i);
        if (i==1)
        {
                fclose(fp);
                if ((fp=fopen("communication.txt","wb"))==NULL)
             {
                    printf("\n\t\t不能打开文件,删除失败");
                    readfromfile();
             }
            num=0;
            printf("\n\t\t纪录已删除!");
            printf("\n\t\t请按任意数字键返回主菜单");
            scanf("%d",&j);
            retu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