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stc15w4k系列哪一种比较好呢?

楼主(2017-03-01):
请问各位stc15w4k系列哪一种比较好呢?

网友A:
够你用的,越便宜越好。

网友B:
根据系统功能需要,取最高性价比。

网友C:
百度一下 当然够用便宜的好啦

网友D:
看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E:
我用的是15W4K32S4

网友F:
我觉得STCF2K系列的性能更好点

网友G:
肯定优先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