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69的LCD12864显示一个动态波形

楼主(2017-03-01):
波形是自己给定的数值,并不是采集的值

完整代码下载:
12864基于msp430

部分代码预览:
#include<msp430f169.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延时函数,IAR自带,经常使用到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外部高频晶振8MHZ
//#define CPU_F ((double)32768)   //外部低频晶振32.768K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CD_DataIn P4DIR=0x00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入
#define LCD_DataOut P4DIR=0xff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出
#define LCD2MCU_Data P4IN
#define MCU2LCD_Data P4OUT
#define RS_CLR    P5OUT &= ~BIT5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5OUT |=  BIT5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5OUT &= ~BIT6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5OUT |=  BIT6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5OUT &= ~BIT7           //E置低
#define EN_SET    P5OUT |=  BIT7           //E置高
#define PSB_CLR          P5OUT &= ~BIT0            //PSB置低,串口方式
#define PSB_SET          P5OUT |=  BIT0            //PSB置高,并口方式
#define RST_CLR          P5OUT &= ~BIT1            //RST置低
#define RST_SET          P5OUT |= BIT1             //RST置高

uchar DIS1[] = {"Vpp:"};
uchar DIS2[] = {"F:"};
uchar DIS3[] = {"5V"};
uchar DIS4[] = {"12Hz"};
uchar D1[]={"0123456789"};

//正弦波代码
uchar tab[]={
126,100,80,70,65,62,65,70,80,100,126,152,172,182,187,190,187,182,172,152
};

//背景图片
uchar Photo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
};
/******************************************************************************
函数名称:                              Clock_Init
功 能:                                 外部时钟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IFG1&=~OFIFG;                   //清楚振荡器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位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
函数名称:                              Port_Init
功 能:                                 端口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Port_Init()
{
  P4SEL = 0x00;
  P5SEL = 0x00;
  P5DIR|= BIT0 + BIT1 + BIT5 + BIT6 + BIT7;
}
/******************************************************************************
函数名称:                              Delay_1ms
功 能:                                 延时约1ms的时间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for(i = 150;i > 0;i--) _NOP();
}
/*******************************************************************************
函数名称:                                Delay_Nms
功 能:                                   延时N个1ms的时间
参 数:                                   n--延时长度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for(i = n;i > 0;i--)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                                 Write_Cmd
功 能:                                    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                                    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lcdtemp = 0;
  RS_CLR;
  RW_SET;
  LCD_DataIn;
  do //判忙
  {
    EN_SET;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EN_CLR;
  }while(lcdtemp & 0x80);

  LCD_DataOut;
  RW_CLR;
  MCU2LCD_Data = cmd;
  EN_SET;
  _NOP();
  EN_CLR;
}

/******************************************************************************
函数名称:                                   Write_Data
功 能:                                      向液晶中写显示数据
参 数:                                      dat--显示数据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uchar lcdtemp = 0;
  RS_CLR;
  RW_SET;
  LCD_DataIn;
  do //判忙
  {
    EN_SET;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EN_CLR;
  }while(lcdtemp & 0x80);

  LCD_DataOut;
  RS_SET;
  RW_CLR;
  MCU2LCD_Data = dat;
  EN_SET;
  _NOP();
  EN_CLR;
}

/*******************************************************************************
函数名称:                              Read_Data
功 能:                                 读数据
参 数:                                 无
返回值 :                               readvalue
********************************************/
uchar Read_Data()
{
  uint readvalue;
  LCD_DataOut;
  MCU2LCD_Data |=0xff;
  RS_SET;
  RW_SET;
  LCD_DataIn;
  EN_CLR;
  EN_SET;
  readvalue=LCD2MCU_Data;
  Delay_1ms();
  EN_CLR;
  return readvalue;
}
/******************************************************************************
函数名称:                               Lcd_Pos
功 能:                                  定位函数
参 数:                                  X(行),Y(列)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pos = X+Y ;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
函数名称:                               Clear_GDRAM
功 能:                                  所有GDRAM 写0x00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Clear_RDRAM() //使用图形模式时,应对所有GDRAM 写0x00 才算清屏,清屏命令(write_cmd(0x01))是对使用自带字库显示时用的
{
  uchar i, j, k ;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绘图显示关
  Write_Cmd(0x36); //打开扩展指令集,绘图显示开
  for( i = 0 ; i < 2 ; i++ ) //分上下两屏写
  {
    for( j = 0 ; j < 32 ; j++ )
    {
      Write_Cmd( 0x80 + j ) ; //写Y 坐标
      Delay_1ms();
      if( i == 0 ) //写X 坐标
      {
        Write_Cmd( 0x80 ) ;
        Delay_1ms();
      }
      else //写下半屏
      {
        Write_Cmd( 0x88 ) ;
        Delay_1ms();
      }
      for( k = 0 ; k < 16 ; k++ ) //写一整行数据
      {
        Write_Data(0x00) ;
        Delay_1ms();
      }
    }
  }
  Write_Cmd( 0x30 ) ; //关闭扩展指令集
}
/******************************************************************************
函数名称:                               Picture_Display
功 能:                                  显示图片
参 数:                                  bmp
返回值 :                                无
******************************************************************************/
void Picture_Display(uchar *bmp)
{
  uchar i,j;

  Write_Cmd(0x34);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Write_Cmd(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Write_Data(*bmp++);
    delay_ms(1);
  }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8);
    for(j=0;j<16;j++)
        Write_Data(*bmp++);
        delay_ms(1);
  }
  Write_Cmd(0x36);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函数名称:                               Clear_Screen
功 能:                                  清屏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Clear_Screen()
{
   Write_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_Nms(3);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Nms(3);
   Write_Cmd(0x01);      //清屏
   Delay_Nms(3);
}
/*******************************************************/
uchar Y_wz(uchar a)
{
        uchar i;
        for(i=0;i<64;i++)
        {
                if((a>(i*4))&&(a<=((i+1)*4)))break;
        }
        return i;
}
/*******************************************************************************
函数名:                 Draw_Point
函数说明:               画点
传入参数:               打点位置(x0,y0);color=1,点亮;color=0,擦除
                         x0为列作标,y0为行坐标
传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row,collum,cbite;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Write_Cmd(0x34);         //设置扩充指令集,关闭绘图
        Write_Cmd(0x36);         //扩充指令集,打开绘图
        collum=x>>4;         //列   左移四位
        cbite=x&0x0f;
        if(y<32)
          row=y;
        else
        {
          row=y-32;
          collum+=8;
        }
        Write_Cmd(0x80+row);
        Write_Cmd(0x80+collum);
        Read_Data();
        tempH=Read_Data();
        tempL=Read_Data();
        Write_Cmd(0x80+row);
        Write_Cmd(0x80+collum);
        if (color)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tempL=(1<<(7-cbite));
           }
          else
          {
            //tempH=(1<<(15-cbite));
            tempL|=(1<<(15-cbite));
          }
        }
        else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tempL=(1<<(7-cbite));
          }
          else
          {
            //tempH=(1<<(15-cbite));
            tempL&=~(1<<(15-cbite));
          }
        }
        Write_Data(tempH);
        Write_Data(tempL);
        Write_Cmd(0x30);
}
/*******************************************************************************
函数名:                 Write_LineX
函数说明:               画水平线
传入参数:               x0为列作标,y0为行坐标
传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LineX(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Temp ;
    if( X0 > X1 )
    {
        Temp = X1 ;
        X1  = X0 ;
        X0  = Temp ;
    }
    for( ; X0 <= X1 ; X0++ )
    Draw_Point( X0, Y,1 ) ;
}
/*******************************************************************************
函数名:                 Write_LineY
函数说明:               画水平线
传入参数:               x0为列作标,y0为行坐标
传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Line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Y1 )
{
    unsigned char Temp ;
    if( Y0 > Y1 )
    {
        Temp = Y1 ;
        Y1  = Y0 ;
        Y0  = Temp ;
    }
    for(; Y0 <= Y1 ; Y0++)
    Draw_Point( X, Y0,1);
}
/*******************************************************************************
函数名:                 Write_LineY
函数说明:               画水平线
传入参数:               x0为列作标,y0为行坐标
传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Line( unsigned char StartX, unsigned char StartY, unsigned char EndX, unsigned char EndY)
{
    signed int t, distance;      /*根据屏幕大小改变变量类型(如改为int型)*/
    signed int x = 0 , y = 0 , delta_x, delta_y ;
    signed char incx, incy ;

    delta_x = EndX - StartX ;
    delta_y = EndY - StartY ;

    if( delta_x > 0 )
    {
        incx = 1;
    }
    else if( delta_x == 0 )
    {
        Write_LineY( StartX, StartY, EndY ) ;
        return ;
    }
    else
    {
        incx = -1 ;
    }
    if( delta_y > 0 )
    {
        incy = 1 ;
    }
    else if(delta_y == 0 )
    {
        Write_LineX( StartX, EndX, StartY ) ;
        return ;
    }
    else
    {
        incy = -1 ;
    }

    delta_x = abs( delta_x );
    delta_y = abs( delta_y );
    if( delta_x > delta_y )
    {
        distance = delta_x ;
    }
    else
    {
        distance = delta_y ;
    }
    Draw_Point( StartX, StartY ,1) ;
    /* Draw Line*/
    for( t = 0 ; t <= distance+1  ; t++ )
    {
        Draw_Point( StartX, StartY,1 ) ;
        x += delta_x ;
        y += delta_y ;
        if( x > distance )
        {
            x -= distance ;
            StartX += incx ;
        }
        if( y > distance )
        {
            y -= distance ;
            StartY += incy ;
        }
    }
}
/*******************************************************************************
函数名:                 Lcd_Init
函数说明:               LCD初始化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ms(50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_1ms();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Delay_1ms();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1m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_1ms();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Delay_1ms();
  Write_Cmd(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

/*******************************************************************************
函数名:                 main
函数说明:               主函数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ain( void )
{
  Port_Ini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uchar i,*a,x,y,z=0;
   uint nn=0,mm=9;
   y=0x00;
   Delay_Nms(100);                 //上电,等待稳定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a=Photo1;
  while(1)
  {

  Lcd_Pos(1,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i=0;i<4;i++)
     {
       Write_Data(DIS1[i]);
     }

     Lcd_Pos(3,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3行
     for(i=0;i<2;i++)
     {
       Write_Data(DIS2[i]);
     }

         Lcd_Pos(2,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
         if(nn==10)nn=0;
     for(i=0;i<4;i++)
     {

           DIS3[0]=D1[nn];
           Write_Data(DIS3[i]);

     }
     nn++;

         Lcd_Pos(4,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
         if(mm==0)mm=9;
     for(i=0;i<4;i++)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网友A(2017-04-14):
//************************************************************************ void xian_shi(void) {     int i,j,k,l;     Temp=(caltmp[0]*3300)/4095;//计算十进制的电压值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80);     DisplayCgrom(0x80,"一通道电压");     for(i=0;i<6;i++)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      }         Temp=(caltmp[1]*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90);     DisplayCgrom(0x90,"二通道电压");     for(j=0;j<6;j++)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j]]);      }         Temp=(caltmp[2]*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88);     DisplayCgrom(0x88,"三通道电压");     for(k=0;k<6;k++)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k]]);      }     Temp=(caltmp[3]*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98);     DisplayCgrom(0x98,"四通道电压");     for(l=0;l<6;l++)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l]]);      }  }

网友B(2017-07-31):
楼主可否贴个效果图看看?